电磁炉电路板简单维修方法
#

楼主(2016-02-05):
    一、电路板烧IGBT或保险丝的维修程序
电流保险丝或IGBT烧坏,不能马上换上该零件,必须确认下列其它零件是在正常状态时才能进行更换,否则,IGBT和保险丝又会烧坏。
1.目视电流保险丝是否烧断
2.检测IGBT是否击穿: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IGBT的“E”;“C”;“G”三极间是否击穿。
A:“E”极与“G”极;“C”极与“G”极,正反测试均不导通(正常)。
B:万用表红笔接”E“极,黑笔接“C”极有0.4V左右的电压降(型号为GT40T101三极全不通)。
3.测量互感器是否断脚,正常状态如下: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互感器次级电阻约80Ω;初极为0Ω。
4.整流桥是否正常(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
A:万用表红笔接“-”,黑笔接“+”有0.9V左右的电压降,调反无显示。
B:万用表红笔接“-”,黑笔分别接两个输入端均有0.5V左右的电压降,调反无显示。
C:万用表黑笔接“+”,红笔分别接两个输入端均有0.5V左右的电压降,调反无显示。
5.检查电容C301;C302;C303;是否受热损坏。(如果损坏已变形或烧熔)
6.检测芯片8316是否击穿:
测量方法:用万用表测量8316引脚,要求1和2;1和4;7和2;7和4之间不能短路。
7.IGBT处热敏开关绝缘保护是否损坏。按键动作不良的检测测量CPU口线是否击穿:
二、按键动作不良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CPU极与接地端,均有0.7V左右的电压降,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接“CPU每一极口线”。否则,说明CPU口线击穿。
三、功率不能达到到要求
1.线圈盘短路:测试线圈盘的电感量:PSD系数为L=157±5μH,PD系列为L=140±5μH。
2.锅具与线圈盘距离是否正常。
3.锅具是否是指定的锅具。
四、检查各元器件是否松动,是否齐全。
装配后不良状况的检查:
1.不加热:检查互感器是否断脚。
2.插电后长鸣:检查温度开关端子是否接插良好。
3.无法开机:检查热敏电阻端子是否接插良好。
4.无小物检知(不报警):检查电阻R301~R307是否正常。
R301~R302为68KΩ
R303~R306为130KΩ
R307为3.0KΩ
5.风扇不转;检查三极管Q2是否烧坏。(一般烧坏三极管引脚跟部已发黄;也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IGBT的“E”;“C”;“G”三极间是否击穿。
美的电磁炉的原理与维修
第二章  电磁炉主要部件功能
1、陶瓷板:进口高级耐热晶化陶瓷板
2、高压主基板:构成主电流回路。
3、低压主基板:电脑控制功能。
4、LED线路板:显示工作状态和传递操作指令。
5、线盘:将高频交变电流转换成交变磁场
6、风扇组件:散热辅助元件(FAN)
7、IGBT:通过低电流信号、控制大电流的通断(IGBT)
8、桥式整流块:将交流电源转换为直流电源(BD101)。
9、热敏电阻件:将热量信号传递到控制电路。10、热开关组件:感应IGBT工作温度,从而保护IGBT由于过热损坏
第三章 电磁炉集成块功能
1、C80C49-143A:中央处理器集成快2、SN7407N: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Ic2)。3、HD74LS145:四—十线译码器/驱动器(Ic4)。
4、LM339:低功耗、低失调电压比较器(Ic5、IC6)。
5、TA8316S:驱动器(Ic3)。
电磁炉的工作原理(PD16)
电磁炉220v工频交流由AC IN插口接入,通过保险丝F101防止内部电路的过载及短路。
VA为并联压敏电路,防止外部供电电压过高,往往为烧毁自身来保护后级电路的安全。
C101为滤波电容,容量为2UF。C101后级为大功率桥式整流块,可将前级的220v工频交流电整流为脉动直流电,脉动直流电通过扼流圈和C102的平滑滤波,将相对平稳的直流电供向下级PAN电磁线盘。
PAN线盘与C103振荡电容组成LC振荡电路,从而在线盘上产生交变磁场。电磁线盘的后级为T102电流取样变压器,通过T102次级将电流信号传递给电压比较器LM339进行检测。T102的后级为高压保护二极D,作用为保护IGBT,防止反向高压击穿IGBT。
IGBT的控制极由驱动器TA8316S驱动,TA8316S输出14KHz频率的脉冲,根据TA8316S输出的脉宽来调整IGBT通断时间的长短,从而达到调整功率的要求。LM339为电压比较器,PD16使用两块LM339:一块为IC5,主要功能为锅具检测、温度检测;另一块为IC6,主要功能为电流检测,电压检测。IC5、IC6两个LM339比较器都将检测信号反馈到TA8316S驱动器上,从而达到调整功率的要求。
线盘中间的热敏利电阻RT通过热量变化转换为电平变化,然后通过Q601三极管推动将信号传递到TA8316S,从而调整功率的大小,以达到调整锅具的温度。IGBT散热铝块上固定有温度开关K1,当IGBT过热时,温度开关K1的通断状态发生变化,从而接通IC1集成块①脚,通过①脚电平的高低变化,从而使IC1集成块④脚复位停机。风扇的电源控制由IC4的第⑦脚输出高电平至三极管Q703,从而使Q703导通,风扇通过12V直流运转。
控制电路的电源主要由T101变压器的初级接入,次级输出连接有三组串联稳压电路。一组通过ZD204、C207、R204、Q203形成+5V电压,主要供给集成块IC1供电;一组通过ZD201、C203、R203、Q201形成+24V电压,主要供给集成IC3供电。另一组通过ZD203、C205、R203、Q202、R202形成+12V、+10V电源,+12V电源主要供给风扇,+10V主要供给IC6、Q301、ICS、Q602、Q601、Q501供电。
故障分析及维修方法
现象1、开机烧保险。
①首先将电磁线盘的接线脚断开换上保险管,测量电容C102两端电压,一般桥式整流的直流输出电压为220V-300V,如无电压或继续烧保险,判断为桥式整流块坏。
分析原因:如果整流桥击穿,则220V交流直接短路。
2两端有电压,判断为IGBT坏,换上后故障排除。
分析原因:C102两端有电压,说明桥式整流的直流输出正常,如果IGBT的两个输出脚击穿,则相当于直流短路。
③桥流桥及IGBT都没有坏,但依然烧保险,IA8316S集成块坏,换上后故障排除。
分析原因:由于TA8316S输出的脉冲角度过大,导致IGBT出现过载现象
2、风机不工作
①拨掉风扇FAN插线排,检测有无12V供电,如有,则风扇电机坏。
分析原因:电源正常,通常风扇电机为短路或断路。
②FAN插线排无12V电压,驱动三极管Q703发射极击穿,换上Q703,故障排除。
分析:当Q703都没有坏,集成块IC4坏,换上IC4集成块,故障排除。
③风扇电机及Q703都没有坏,集成电路块IC4坏,换上IC4集成块,故障解除。
分析原因:如果集成电路块IC4的第7脚无高电平输出,那么Q703的发射极没有偏置电压,Q703的集成极依然无法导通,供电处于断路状态。
现象3、开机操作显示均正常,但不加热。
①测量TA8316S的第③脚有无18V电压,如无,可检查Q201有无击穿、ZD201有无击穿,如有击穿换上后故障排除。
分析原因:如果TA8316S的第③脚无18V电压,故障点应在供电电源串联稳压电路,所以必须先检查构成串联稳压电路的基本部件。
②TA8316S的第③脚有18V电压,故障应在IC3集成块TA8316S,换上后故障排除。
分析原因:LED板显示及操作正常,说明电脑控制电路基本正常,不烧保险,说明高压板基本正常,只是由于TA8316S无脉冲输出至IGBT控制极,IGBT无法导通
现象4、开机后,面板灯一直闪烁。
晶振坏,换后,故障排除。
分析原因:晶振坏,导致CPU中央处理器无时钟频率输入,从而使整个IC1中央处理器失控。
==========================================================================================
更换IGBT同时记得把驱动管一起换掉(不管是好是坏;很多人测量没坏就没换;代价就是过不了多久再烧IGBT;两个三极管最多1元;一个IGBT就要翻十几翻了)还要检查下0.2 UF 0.3UF 5UF电容;一切就绪
在交流220V上,串接一个60-100W的灯泡,加锅,接通电源:
1. 若灯泡暗红(适用于插上220V后待机指示灯亮),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一亮一暗地闪烁,(而插上220V后待机指示灯不亮),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一亮即暗重开电源也是一亮即暗;表明电磁炉已经基本OK了。
2. 若灯泡很亮,表明IGBT管完全导通。此时,若拆除灯泡通电工作,必烧IGBT管!应主要查修驱动谐振电容高压整流等电路。

3. 若灯泡暗红,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亮度不变。则应主要查修面板控制 微电脑供电 副电源等电路。
4.若灯泡暗红,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一亮一暗地闪烁,但把锅具抬起灯泡很亮;属于抬锅炸IGBT,应检查CPU 驱动线盘大多数是线圈损坏
此方法只能预防而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
各种电磁炉故障代码表总汇

东菱电磁炉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   代码保护说明                   备注说明
E0        无锅、或锅具材质不对保护        检锅电路故障\E1        电路系统保护        系统失灵、干扰故障
E2        温度传感器失灵保护              开路或短路故障\
E3        市电压过高保护                  市电压保护电路误动作故障
E4        市电压过低保护                  市电压保护电路误动作故障
E5        炉面温度过高保护                炉面控温电路失控故障
E6       IGBT功率管过温保护              IBGT控温电路失控故障
格兰士代码表
A方案的故障代码汇总(原方案CXXA-X(X)P1
E-0 或15分钟定时灯闪亮  电源电压过低造成电机转速过慢或电机风叶脱落;
E-1 或30分钟定时灯闪亮  电源电压过高造成电机转速过快或电机卡转
E-2 或45分钟定时灯闪亮  机器内部散热器温度过高或温控器插座脱落;
E-3 或60分钟定时灯闪亮  热敏电阻开路或损坏或是连接线脱落。
B方案的故障代码汇总(原方案CXXB-IMP1、CXXB-HYP1
E1   IGBT高压保护   一般不出现。
E2   无锅  锅具放置不正或者锅底面积过小。(较多出现,有时会误报警。如果短暂报E2很快恢复加热可以认为正常)。
E3   热敏电阻传感器断路
E4   电源电压过压/欠压     即超过限定最高最低工作电压。
E5   整机过流     超出设定电流值。
E6   热敏电阻传感器短路
E7   风扇供电故障。
E8   干烧或者锅体超温保护(超260度)
II型电磁炉故障代码表(CXXA-X(X)P1II “○”表示灭,“●”表示亮。
15分钟灯   30分钟灯   45分钟灯   60分钟灯   数码显示   故障原因
●       ●       ●      ●     E0      硬件故障
●       ○        ○      ○      E1     IGBT超温
○       ●        ○      ○      E2      电源过压
●       ●        ○      ○      E3      电源欠压
○        ○        ●      ○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        ○        ●      ○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        ●        ●       ○     E6     炉面超温
●        ●        ●       ○     E7     IGBT传感器开路
○       ○        ○      ●      E8     IGBT传感器短路
故障代码   HYP1\HNP1\HVP1\IMP1\JMP1系列(II型板)   X1YP3\X8VP3\X6BP3系列
E0   电路故障   电路故障
E1   IGBT超温   无锅或锅具材料不合适
E2   电源电压过高   电源电压过高(250V)
E3   电源电压过低   电源电压过低(180V)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炉面传感器开路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炉面传感器短路
E6   炉面超温   炉面超温
E7   IGBT传感器开路   IGBT传感器开路
E8   IGBT传感器短路   IGBT传感器短路
E9   电路故障   IGBT超温
格兰士C20--H8B故障代码
E0---内部电路出现故障.
E1---无锅或锅具不合适.
E3---电源电压过低.
E4---炉面传感器开路.)
E5---炉面传感器短路.
E6---炉面温度过高或干烧
E7---1GBT传感器开路.
E8---1GBT传感器短路.
E9---1GBT传感器温度过高
富士宝电磁炉维修手册代码表
第二:故障显示标识:
E2:传感器开路及附件。
E3:电压过高,测R26、R17是否为2V、R29、CPU变压器是否正常。
E4:电压过低R26、R17、R29、CPU变压器是否正常。
E5:瓷板温度过高,传感器是否足够散热油。
E6:散热片温度过高,温控器CPU是否正常。
E7:NTC传感器开路及附件是否正常
正夫人电磁炉维修维修代码表
无锅            E1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低        E2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高        E3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干烧保护        E4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IGBT超温       E5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TH1开路        E6                      不能开机
TH2开路        E7                      能开机
电流过大        E0                      不能开机
定时结束                                立即关机
保温状态                                间歇工作
千森电磁炉故障代码及含义:
故障情况:                            警告提示含义:
无锅或不适应锅具                      屏幕显示E0,蜂鸣器每秒鸣一次
系统电路故障                          屏幕显示E1,蜂鸣器每秒鸣五次
温度传感器故障                        屏幕显示E2,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高电压保护                            屏幕显示E3,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低电压保护                            屏幕显示E4,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炉面过温干烧保护                      屏幕显示E5,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功率管过温保护                        屏幕显示E6,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小鸭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不检锅
E1  发热盘故障
E2  线圈盘热敏开短路保护
E3  高压保护
E4  低压保护
E5  高温保护
E6  IGBT故障
中山好迪电磁炉
E2 温度传感器
E3 高电压保护
E4 电压过低
E5 炉面温度过高
E6 机内温度过高,风口堵塞,风机坏
格兰士C20--H8B故障代码
E0---内部电路出现故障.
E1---无锅或锅具不合适.
E2---电源电压过高.
E3---电源电压过低.
E4---炉面传感器开路.
E5---炉面传感器短路.
E6---炉面温度过高或干烧.
E7---1GBT传感器开路.
E8---1GBT传感器短路.
E9---1GBT传感器温度过高.
九阳电磁炉故障代码:
E0内部电路故障;
E1无锅或锅具(材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电网电压过高;
E4电网电压过低;
E5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
E8机器内部潮湿或有脏物造成按键闭合。
力邦电磁炉故障代码
E1:无锅.每隔3秒一声短笛音报警.连续性分钟转入待机.
E2:电源电压过低.两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3:电源电压过高.两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4:锅超温.三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6:锅空烧.两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0:IGBT超温.四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7:TH开路(管温传感器).四长五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8:TH短路(管温传感器).四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9:锅传感器开路.三长五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E:锅传感器短路.三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5:VCE过高.无声.重新试探启动.
定时结束:响一长声转入待机.
无时基信号.灯不亮.响两秒停两秒.连续.
美联电磁炉自动保护出错屏显代码:
E---0 输入电压过低
E---1 输入电压过高
E---2 IGBT温度传感器开路或温度过低保护
E---3 IGBT温度传感器短路或温度过高保护
E---4 灶面温度传感器开路或温度过低保护
E---5 灶面温度传感器短路或温度过高保护
开机自动关机:机内超温保护.
三角牌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电压过低
E1---电压过高
E2---IGBT传感器开路
E3---IGBT传感器短路
E4---炉面传感器开路
E5---炉面传感器短路
美的电子磁炉EP181 EP201
火力灯1          主传感器开路
火力灯2          主传感器短路
火力灯1、2       主传感器高温
火力灯3          散热片传感器断路
火力灯1、3       散热片传感器短路
火力灯2、3       散热片传感器高温
火力灯1、2、3    电压工作保护
火力灯4          高电压保护
火力灯2、4       锅具干烧保护
火力灯1、2、4    传感器失效保护
九阳JYC-18B故障代码
E0     内部电路故障
E1     无锅或锅具[才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     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     电网电压过高
E4     电网电压过低
E5     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     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陶瓷板温度传感器短路
苏泊尔电磁炉常见故障代码
E0 内部线路故障
E1 无锅具或锅具不适用于电磁炉
E2 IGBT功率管过热保护
E3 过载保护(一般是电压高于253V)
E4 欠压保护(一般是电压低于175V)
E5 传感器开路
E6 炉面温度过热保护(一般是高于
福田电磁炉代码表
安全保护
锅具检测功能:  电磁炉在使用过程中,如将锅具移开,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O,功率停止输出,30秒内无锅具重新放置于面板上,电磁炉将自动关机。
材质不适检测功能:使用非铁质或凹凸太大的锅具时,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0,无功率输出,30秒后自动关机。
小件检测功能:  电磁炉使用锅具小于8CM时,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O,无功率输出,30秒自动关机。
两小时无按键操作自动关机:为防止人离开后发生意外,两小时内无按键操作将自动关机。
锅底过温保护:  当电磁炉检测到锅底温度过高时,功率暂停输出,待温度降下后再继续加热。
高压保护功能:  当电磁炉检测到输入电压超过270V时,显示E3,功率暂停输出,待电压正常后再继续加热。
低压保护功能:  当电磁炉检测到输入电压低于170V时,显示E4,功率暂停输出,待电压正常后再继续加热。
功率管过温保护:当电磁炉检测到功率管温度过高时,功率暂停输出,待温度隆下后再继续加热。
抗干扰保护::    当电磁炉检测到瞬间输入电压超大型过330V,功率暂停输出,待电压正常驻后再继续加热。
传感器检测功能:当电磁炉检测到功率管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时,显示E1,不输出功率;当电磁炉检测到炉面传感开路或短路时,显示E2,不输出功率。
奔腾电磁炉的故障显示代码
一、奔腾新款电磁炉PC19N-B,PC19N-C故障显示代码
1、IGBT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0
2、电磁炉上电无锅时,显示屏显示EI
3、IGBT超温时或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2
4、电网电压过高时,电磁炉过压保护,显示屏显示E3(260V)
5、电网电压过低时,电磁炉欠压保护,显示屏显示E4 (160V)
6、电磁炉锅底传感器开路,显示屏显示E5
7、电磁炉上电干烧时,显示屏显示E6
注:①  有故障后,电磁炉停止工作,故障代码一直显示, 蜂鸣器 “BB—BB—” 报警10S,只有按 “开关”键才可以进入待机状态(其它按键无效)再按“开关”键重新开机。
②  开机后,延时3分钟再判两个传感器是否开路报警
二、奔腾电磁炉PC10N-A故障显示代码
1、电网电压过高时,显示板显示E1
2、电网电压过低时,显示板显示E0
3、主传感器开路时,显示板显示E3
4、当IGBT传感器开路和短路时,显示板显示E4
5、当电磁炉干烧/过热时,显示板显示 E6
三、奔腾其它型号电磁炉故障显示代码是相同的
1、电磁炉按键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0
2、电磁炉主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1
3、电磁炉主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2
4、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3
5、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4
6、电磁炉工作电压过低时,显示屏显示E5
7、电磁炉工作电压过高时,显示屏显示E6
8、电磁炉主传感器高温时,显示屏显示E7
三洋电磁炉故障代码`
E0内部电路故障;
E1无锅或锅具(材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电网电压过高;
E4电网电压过低;
E5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
万家乐故障代码
E0 内部故障
E1 炉面温度过高
E2 IGBT温度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电压过高
E6 锅具传感器 短路
E7 锅具传感器开路
E8 IGBT传感器短路
E9 IGBT传感器开路
九阳JYC-19D故障代码
E0——电路内部故障,
E1——不检锅,
E1---无锅,
E2---1GBT超温或传感器开路,
E3---电网电压高
E4--电网电压低,
E5--炉面传感器开路,
E6-----锅干烧

爱庭电磁炉故障代码

故障码

数码型故障显示

无数码型故障显示

报警声

故障原因

备 注

E0

功能灯闪

所有档位灯闪

响0.3秒停0.7秒

内部电路故障

短时间可恢复

E1

功能灯闪

一档档位灯闪

响0.3秒停0.7秒

无锅或锅具不适 合

可恢复

E2

功能灯闪

二档档位灯闪

响0.3秒停0.7秒

IGBT过热或热 敏故障

不可恢复

E3

功能灯闪

三档档位灯闪

响0.3秒停0.7秒

过压

可恢复

E4

功能灯闪

四档档位灯闪

响0.3秒停0.7秒

欠压

可恢复

E5

功能灯闪

五档档位灯闪

响0.3秒停0.7秒

炉面热敏开路

不可恢复

E6

功能灯闪

五档档位灯闪

响0.3秒停0.7秒

炉面超温

不可恢复

E0:由于该点故障涉及面比较广,主要原因是PWM驱动脉冲送不到IGBT-G脚,引起此类故障的主要几 点是: ① IGBT损坏,导致PWM驱动信号被短路。 ② C31、C34是否变值或损坏。 ③ IGBT驱动电路是否损坏(查Q12、Q13、Q14、Q15)。 ④ LM339是否损坏。 ⑤ C10是否开路,如果开路时IGBT的PWM脉冲将送不过去到IGBT_G脚。 ⑥ Q131是否导通或损坏。 ⑦ R23、R24是否损坏。
E1:引起此类故障主要原因是LM339-U2A无输出,分析原因: ① 电阻R21、R22、R23、R24、R61、R62是否变值。如变值将会导致IC339—U2A无输出,CPU检 测不到探锅信号。 ② LM339是否损坏。 ③ 检查电流反馈部分是否有短路。 ④ CPU电流检测口损坏。
E2: ① 热敏电阻是否损坏。 ② CPU检测口损坏。 ③ 以上两点均正常时,则为本机正常保护,应待IGBT冷却后再开机。
E3: ① 市电电压是否高于260V,如高于则为正常保护。 ② 电阻R91、R92、电容C91是否变大。
E4: ① 市电电压是否低于160V,如低于则为正常保护。 ② 电阻R91、R92、电容C91是否变小。 ③ +5V电源是否正常。
E5: ① 热敏电阻是否损坏。 ② CPU检测口损坏。
E6: ① 热敏电阻是否损坏。 ② CPU检测口损坏。

爱庭电磁炉其它常见故障一、烧机现象引起此类故障故障较多,通常由于驱动电路不良、保护电路不良等而导致烧机,常见点有: ① 电阻R21、R22、R23、R24是否变值。 ② LM339是否损坏。 ③ 电容C31是否变值或开路。 ④ 电阻R25、R27是否变值或损坏。 ⑤ 三极管Q161是否损坏。 ⑥ 驱动电路是否损坏。 ⑦ 电网电压波动大时浪涌电路不起保护而导致IGBT瞬时变化太大而损坏。 二、功率间断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 浪涌电路起保护,查电容C131是否变值,电阻R132及R133是否变值。 ② R27、R25是否变值。电阻R21、R22、R23、R24是否变值。 ④ D81损坏或互感器部分坏。 三、功率不可调 ① D81损坏。 ② CPU坏。 ③ R46、R48、C42是否变值。维修注意:新线路IGBT功率管为FGA25N120,该管内部自带阻尼管,更换时不用另装阻尼管;如在新线路更换SGW25N120时则需安装阻尼管

网友A(2021-03-23):
看那么多感觉都没有怎么遇上,我就经常遇到烧IGBT 换了 用1-3个月又坏,不知什么原因能给个回复不?我已经换了IGBT 和整流 就是不耐用···

网友B:
好资料,留存备用

网友C(2017-09-01):
谢谢你的分享收藏备用!!

网友D:
感谢楼主你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E(2017-06-24):
维修步骤讲解很详细
以后电磁炉故障就按步检查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好资料 LZ辛苦了 收藏备用

好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G(2016-06-21):
好资料 LZ辛苦了 收藏备用

网友D(2016-02-09):
谢谢你的分享收藏备用了!

网友D:
谢谢你的分享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