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维修-检修思路和方法

楼主(2016-02-05):
检修思路和方法
变频空调和定速空调一样,由电气系统、制冷系统和通风系统组成。然而,因为变频空调的电路系统控制、制冷系统控制以及控制模式、保护参数等与定速空调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又因为变频空调的运行状态与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变频空调的故障分析要综合考虑。
变频空调故障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空调外部因素导致不是故障的故障;另一类是空调自身故障。因此在分析处理变频空调故障时,首先要考虑排除空调的外部故障,比如:用户的电源电压是否过高或过低;电源线路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电源线是否存在容量不足;空调的安装位置是否靠西晒;外机排风口有无杂物遮挡或不畅通;遥控器功能设置是否正确等。在排除空调外部因素后,再考虑空调的自身故障。在检查过程中.要分析是制冷系统故障还是电气系统故障,通常在这两类故障中,先要判断或检测制冷系统是否存在漏制冷剂,缺少制冷剂或制冷剂过量;制冷系统是否存在管路堵塞,冷凝器散热不良或通风不畅;四通问和电子膨胀阀是否存在关闭不严、串气或开度有问题等。通过排除这些一般性的故障后,然后再考虑排除电气系统故障,电气系统故障一般较为复杂,通常先要考虑排除电源故障,包括室内机和室外机电源,特别是采用开关电源的电路;再考虑排除电控部分故障,比如:压缩机和风机故障;继电器或双向可控硅是否存在接触不良、开路或短路;后考虑排除电路故障,比如:判断或检测主控芯片电路、晶振电路、复位电路、驱动电路、电压检测电路、电流检测电路及存储器电路等。综合考虑缩小故障范围,加速查找故障部位和原因。
1.速修变频空调“五步”法
(1)通过“看”来判断故障部位和原因
1)室内、室外连接管接头处是否有油迹,主要是看连接管接头处是否存在松动、破裂;看室内蒸发器和室外冷凝器翅片上是否有积尘、积油或被严重污染。2)室内、室外风机运转方向是否正确,风机是否有停转、转速慢、时转时停。3)看压缩机吸气管是否存在不结露、结露极少或者结霜;毛细管与过滤器是否结霜,判断毛细管或过滤器是否存在堵塞。4)查看压敏电阻、整流桥堆、电解电容、三极管、功率模块等是否有炸裂、鼓包、漏液;或者线路是否存在鼠咬、断线、接错位及短路烧损。 5)看故障代码显示并根据其含义来判断故障点。
(2)通过“听‘来判断故障部位和原因
1)听室内、室外风机运转声音是否顺畅;听压缩机工作时的声音是否存在沉闷摩擦、共振所产生的异常响声。2)听四通阀换向时电磁铁带动滑决的“啪”声和气流换向时是否有‘’味“声。3)听毛细管或膨胀阀中的制冷剂流动是否为正常工作时发出的液流声。
(3)通过“摸”来判断故障部位和原因
1)摸风机外、压缩机外壳是否烫手或温度过高;摸功率模块表面是否烫手或温度过高。2)毛细管与过滤器表面温度是否比常温略高;或者出现低于常温和结霜。3)引摸四通阀各管路表面温度是否与空调的工作状态温度相符合;或者说该冷的要冷,该热的要热。4)模单向阀或旁通阀两端温度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别,以判断问是否打开,开度是否正常。
(4)通过“阎”来判断故障部位和原因
1)闻风机或压缩机的机体内外接线柱或线圈是否有因温升高而发出的焦味;闻线路板、三极管、继电器、功率模块等是否有焦味。2)闻切开制冷管路后管路及压缩机排出的制冷剂和冷冻油是否带有线圈烧焦味或冷冻油被污浊味。
(5)通过“测量”来判断分析故障部位和原因
1)测量室内、室外机进出风口温度是否正常。2)测量压缩机吸排气压力是否正常。3)测量电源电压和整机工作电流与压缩机运转电流是否正常。4)测量功率模块输出瑞电压是否存在三相中不平衡、缺相或无电压输出。引测量风机、压缩机线圈间的电阻值是否存在开路、短路或碰壳。6)测量线路及元件的阻值、电压、电流等判断分析线路及元件是否存在不良及损坏。
2变频空调制冷系统故障的检修
变频空调制冷系统原理与定速空调基本相同,其故障检
修思路和方法大同小异。在检修变频空调制冷系统故障时,除结合上述“五步”法外,还要结合故障机型的运转模式(厂方维修资料有说明),变频空调的维修参数、制冷系统压力检测状况来综合判断分析出导致故障的部位和原因。
(1)变频空调的维修参数
变频空调的维修参数(工作电流、工作电压、系统压力。压
缩机运转频率、出风口温度、排气管温度等),是判断分析变频空调运行是否正常的首要依据和参考数据;其次通过仪器仪表进行检测各工作点的实际数据,并与维修参数进行比较,最终分析出故障部位和原因。变频空调维修参数见表l。
表1变频空调制冷、制热状态下的维修参数
(2)变频空调制冷系统压力异常的原因
在维修变频空调的过程中,通过检测制冷系统压力是否
正常来判断故障原因特别重要,比如:排气压力升高是什么原
因导致;吸气压力过高是什么原因导致等,只有熟练掌握它们
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快速准确找到故障部位和原因。制冷系
统压力异常的原因见表2
表2变频空调制冷系统压力检测异常的原因
3.变频空调电气系统故障的检修
变频空凋的电气系统比定速空调复杂些,比如:涉及到开关电源电路和变频功率模块电路、多路传感器检测电路和多重保护电路、电子膨胀阀和变频压缩矾等方面。所以在检修变频空调电气系统故障时还要参考制冷系统的检测数据,结合故障机的运转模式、整机和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及故障代码显示含义等来分析,遵循充电源后负载、先室内后室外、光两端后中间的维修原则,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检测方法,综合判断出故障部位和原因,才能彻底排除故障。
(1)电源电路故障的检修
电路见图人图4、图9、图问所示,长虹变频“大清快”系列机型有四根连机线,即人则是电源线;一根是通讯线;另一根是接地线。室外机是由室内机控制继电器供电,只有在室内机控制继电器正常吸合后,室外机接线端子上才有输入交流电压。检查立电源时首先测量电源变压器TI的初级线圈两端或测量L101③、④脚之间是否有电压c若无电压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检查:l)检查保险管FUS101、F401或FUS102是否熔断。如果保险管烧黑或炸裂,说明电路中存在着严重的短路故障,应重点检查压敏电阻、大电解电容及高频滤波电容、电源变压器。大整流桥堆等元件。2)检查负载电路是否正常。如果经检查电路元件正常而通电后继续熔断保险管,可采取逐一断开支路负载的方法来判断。如断开某支路负载后电阻值恢复正常,说明该负载有问题。如何脱开支路负载检查也有其大致规律,如:保险管FUS101熔断,则逐一断开变频模块、变频压缩机;保险管F401熔断,则逐一断开电源变压器、室内风机;FUS102熔断,则逐一断开室外风机、开关电源等。检查辅助电源电路时如果辅助电源采用变压器降压方式,检修起来就比较容易。若 TI次级输出电压很低,目变压器发热严重,除了变压器可能有问题外多数为次级电路及元件存在短路故障,可逐一断开或检查整流管D101-D104、滤滤电容、三端稳压块(7805)及支路负载来判断故障部位。如果辅助电源采用开关电源降压方式,如本机型的室外机电源,先测垦开关电源P、N两端输入电压应为十30()(见图问),输出瑞电压应为四路DC15V和DC12V(次级输出电压值观各机型而定)。如果输入端无电压,保险管熔断,除可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测外也可分别断开Cg、C 10或DQI等九件来缩小查找范围。再检查开关电源自身故障。通过总结维修经验证实,吉本电源开关管DQI烧损,大多会导致大面积元件损坏,如:R19DQZ、DI、DZ、ZI等元件,因此应采取拉网式的排查。如果经查DQI正常而电路不起振,可检查RZ是否升路、如果输出电压不稳定,可检查电容EI、稳压管ZI等无件。
(2)通讯电路故障的检修
电路见图7、图9所示,通讯电路故障通常表现在室内机开
机后显示通讯异常或接线错误类故障代码,一般百光检查室内、室外机连机线。仔细检查连机线有无损伤、压接不牢固、接错位,特别注意已加长铜管和连机线的故障机,应检测连机线间或与铜管、机壳之间有无相碰。检查电源线是否按顺序连接。按规定室内、室外机连接端子应按①(相线)、②(零钱)、③(地线)、④(通讯线)对应连接。特别指出的是,室内、室外机电源零钱都不能接在地线上,否则很容易造成通讯电路故障c若上述正常,通电开机后用指针万用表交流电压挡检测②与④脚之间是否有脉动电压,正常时表外应有较大幅度的左右摆动。如果无电压或电压不正常,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检查:l)检查室内机电源控制继电器RL401是否吸合。测量室内机端子板上①、②脚之间是否有AC220V电压输出,如果无电压,则着重检查控制电源电路。2)检查室内机通讯电路是否正常工作。拆开室内机罩壳,检测主控板上光耦IC201④脚有无脉冲电压,如果无则检查IC201、IC202、R205等元件是否正常。通常情况下,通讯电路故障多数为大功率电阻开路、阻值变大或光耦内部断路所导致。因在路测试不易判断光耦③、④脚间好坏,故可选用同规格代换(如光耦TLP521与TLP371的脚位及参数完全不相同,所以不能直接代换)。3)通讯电路故障的快速判断。方法一:经实践证实,如果光耦IC201、IC400自身及相关外围电路出现故障时,表现为室外机不工作;如果光耦IC402自身及外围电路出现故障时,表现为压缩机运转一段时间后自动停止工作。方法二:经作初步检查和检查无结果后,可采用室内、室外机分开工作的检修方法来判断故障部位,如:先断开室内、室外机的通讯线后给室内机通电,观察室内风机是否正常工作;再将室外机控制基板上的短接插件短接后给室外机通电,观察外风机。压缩机是否能单独运行。此时空调为制热运行方式,外风机为中风速运转,压缩机运转频率为55HZ;如果拔掉短路插件,空凋转换为制冷运行方式,外风机为高风速运转,压缩机运转频率为55HZ。通过分机单独运行测试,既可判断室内、外机工况,也可判断通讯是否正常。
3)主控电路故障的检修
电路见图4、图及图6、图10所示,首先测量室内主控芯片
IC201①、囫脚和室外主控芯片IC301④、囫。O脚电压应为稳定的十SV。如果有偏高、偏低或无电压,则分别检查室内主权由 IC101等组成的十SV稳压电源用路;或室外机开关电源电路及十 sv稳压电源电路。第二,检查晶报电路。测量室内主控芯片 IC201②、②脚和室外主控芯片IC301①、②脚对地电压,正常时约为IV和ZV。如果被测脚无电压或偏差大,说明晶振电路没有起振,用同规格的晶体(包括电容)代换试之。第三,检查复位电路。复位电路的延时信号一般不易检测,可分别检测复位块IC301和IC302①、②脚对地电压,在上电稳定后能否达到规定的电压(+SV)。否则复位异常,应检查电源电压和线路是否正常,复位决的故障率极低。第四,检查存储器电路。存储块 IC303(93C46)内部程序容易被外界干扰信号电压所损坏,会导致空调出现千奇B怪的故障,如:压缩机需二次启动;初次开机室外风机运转而压缩机不启动;压缩机不启动或启动后又重新复位等,因此当遇到类似怪现象而经检查其他相关电路均无问题时,可用测量存储器②、④脚村地电压,正常时均为十SV。如果电压正常,故障依然存在,可试用原厂写入数据的同型号存储器替换试之。
(4)温度传感器电路故障的检修
电路见图5、图10、图11所示,变频空调所设的温度传感器
较多,且故障率较高。当温度信号采集电路出现故障时,常会导致多种不同故障,如:显示温度异常;未达到设定温度停机或频繁并停,防送冷风功能不良;压缩机不启动或启动后立即停止;外风机不能转换风速等。首先,拔掉被怀疑有问题传感器的插件,如拔掉CZ202,用电阻挡测量传感器两引脚之间的电阻值,正常时应为当时环境温度下的相应值,同时可给被测传感器加温的方法来判断,即温度越高,显示阻值越小。如果被测传感器存在升路、短路、阻值不符或检测温度不敏感,都属传感器故障,应选用同型号的予以更换。若经查确认温度传感器正常后,再测量温度信号采集电路的反馈电压,如检测 47C840⑤脚用压,当给CZ202上的传感器加温时,被测电压应有一定幅度的变化过程。如果无电压或电压无变化,先检查 CZ202①脚VCC电压;再检查CZ202是否存在开路或接触不良;后检查分压取样电路是否有元件损坏。
(5)备保护电路故障的检修
电路见图4、图6、图8、图10所示,首先,检查过零检测电路。该电路故障一般可引起室内风机不运转或室外机不工作。若有示波器可直接观察IC201(47C840)国脚波形来判断。也可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查三极管DQ201是否正常,以及电阻R201-m04是否有开路或变值现象。第二,检查瞬时掉电保护电路。该电路故障一般表现为室外机无任何反应。检查时可直接测量光耦IC401④脚村地电压,正常状态下约为2.75V。若该脚电压一直为高电平,则表示光耦①、②瑞未工作或者无输入电压。遇到这种情况可从三个方面考虑:l)瞬间掉电,可监视AC220V电压的变化情况或检查光耦输入端电路是否有虚焊Z2)监测十SV电源电压有无变化;3)光耦输入端有元件损坏,如R509IC401损坏。通常光耦IC401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可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光耦①、②脚之间的正向阻值,正常时约为13kfl;③、④脚之间的正向阻值,正常时约为180 kfl;反问阻值正常时均为无穷大。第三,检查电压检测电路。该电路故障一般表现为压缩机不易启动、室外机无任何反应及压缩机出
现升频或降频运行。测量IC301(MB89850)⑤脚电压,其输入AC电压与输出DC电压关系为:当AC电压为160V时DC电压为IV;AC220V时DC为ZV;AC242V时DC为22V。如果不正常,通常以互感器BrY202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其初次级线圈的阻值,正常时约为225if和305n。如果BT202初级AC220V的供电电阻、次级分压取样电阻出现开路、变值或某个二极管性能不良,也会导致此类故障。第四,检查电流检测电路。该电路故障现象与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大致相同。测量IC301(MB89850)①脚电压正常时应不大于375V。如果测得该脚电压大于3.75V,首先检查BT201初级四路负载是否存在短路或工作电流过大,如:压缩机线圈是否有短路或机械故障;制冷剂注入是否过量;冷凝器是否过脏;外风机是否不良;大整流桥难是否击穿短路;变频功率模块是否击穿短路等。然后检查由BT201等元件组成的次级电路。分别测量互感器BT201初次级线圈的阻值,正常时接近on和5350。第五,检查过热保护电路。该电路故障一般表现为室外风机运转而压缩机不工作,或者压缩机工作一段时间停机,然后又启动,如此循环。拔掉插件CZ205,检查固定在压缩机上的热开关(双金属片型),当压缩机机体温度很低时,热开关正常状态下两端的阻值应为on,即为常闭状态。如果为常开状态,或者未达到所设过热保护温度值时就跳开,则判断为热开关已损坏。如果热开关正常,测量IC301(MB89850)17脚电压,而该脚为低电平时,表明不正常,应检查三极管N201上ED201及电阻RZ15。
(6)室内风机控制电路故障的检修
电路见图3、图6所示,首先,检查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通
电开机后经检查过零检测电路。温度传感器电路及开机设定均正常后,当测量IC203(TLP3526)②脚电压为低电平时,说明由主控芯片IC201(47C840)等组成的内风机控制电路均正常。如果经检测IC203③脚VCC电压正常而插件CZ502①、③脚无输出交流电压时,表明IC203存在不良。如果CZ502①、③脚输出电压正常而风机不转则检查风机电容及风机自身是否损坏。如果内风机出现转换风速异常或工作一会儿自动停转,则检查风速反馈信号电路是否正常。测量CZ402②、③脚脉冲信号电压,正常时其幅值约为DCZ.4V。也可以在停机的情况下,用手转动内风机并观察此处是否有一定幅度的脉冲信号电压,如果无则判断为风速反馈信号电路存在故障。
(7)驱动电路故障的检修
电路见图6、图10、图12所示,首先,检查驱动块(TD62003)对应引脚的输入、输出电平状态来分析故障原因,加室外机无AC220V电压,可分别测量IC401(TD6223)①、①脚对地电压来判断。当IC401①脚为低电平时,若继电器RM01不吸合,除了无十12V电源就是RM01控制线圈或触点损坏。当测量IC401①脚为高电平时,若①脚也为高电平,说明主控芯片IC201的控制输出瑞基本正常,此时测IC401②脚VCC电压正常时,则判定IC401损坏。而当IC401①脚为低电平而①脚始终为低电平时,也判定IC401损坏。步进电机为四根八拍式电动机,在电路正常并用遥控器设为“扫风”状态时,插件CZ401②、⑤脚电压幅值约为7V。另一种检测驱动块是否正常的方法,是断开驱动块输入端电阻R314-R320,从7805输出十SV端引一根导线,并串接一只IkΩ电阻,然后分别接触IC401①-①脚,观察对应输出脚是否有高低电平变化过程。通过判断确认驱动块损坏时则选用同型号的予以更换,可直接代换的型号有: hw*3、*C1413P川0452W、mNLSO等。第二,检查继电器驱动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以室外风机风速控制电路为例,控制逻辑式表示为:当外风机转换为高风速档时,Rtool-RL503均为1;当外风机转换为中风速挡时,RL501、RL503均为1, RL502为0;当外风机转换为低风速档时,RL501、RL502均为l, RL503为0。检修时主要是针对某种故障来通过检查相应控制继电器是否吸合或释放,并按控制逻辑式分析判断出故障部位和原因。
(8)压缩机驱动电路故障的检修
电路见图10、图13图14所示,该电路故障表现为压缩机不启动,或者压缩机三相供电电压不一致,甚至于导致过流保护或屡损变频功率模块。如果经检查开关电源各路输出电压均正常而电路工作异常时,首先对本电路中的光耦GI-G7、电阻R6-R12、R202-R207采取拉网式的排查,通常以光耦性能不良,电阻开路或阻值发生变化而导致驱动电路出现故障的较为常见。第二,检查变频功率模块。用方用表RX]册档进行测量,其模块正常时的测量参数见表3所示,可作为对比数据、如果经检查确认功率模块已损坏则选用向型号的予以更换。特别提示:“当要换用新功率模块时,千万不要将新功率模块接近带有磁体或接触带有静电的物体(包括人体),特别是模块的信号端口,焊接时应采取防静电错施(如将电烙铁可靠接地或将电烙铁加热后快速断电焊接)。
表3变频功率模块引脚间的正常电阻值
(9)利用“强制开机”功能来检修空调
强制开机(或应急开机)功能是空调的一种重要功能,利用这一功能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能帮助用户在遇到空调出现~些突发性的问题时得到及时解决,如当遇到空调遥控器损坏或丢失,不能接收遥控信号、温度检测电路失效等故障时,使用“强制开机”键启用空调,可解决燃眉之急;第二方面当使用“强制开机”功能时,空调能强制进入自检过程,并显示故障代码,维修人员可根据空调的故障代码显示含义来快速找到故障部位和原因;第三方面使用“强制开机”功能时,能帮助维修人员便捷回收制冷剂,便于分机维修,也能帮助充加制冷剂,便于控制定量注入制冷剂或检测现存的制冷剂拥有量。
(10)利用故障自诊断功能检修
随着微电脑技术的不断发展,变频空调提供的自诊断功
能不断完善,这给维修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帮助。表4为长虹 KFR-28GW/BP型变频空调的故障代码显示含义。但要注意,由于生产厂家不同,各品牌、各机型。各电路故障自诊断功能的编程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