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单片机的比较器的应用

楼主(2016-02-05):
      AT89C2051的一个特殊应用,用它的比较器做一个光强调节器,应用在全静态LED显示屏上。当初的情况是原有LED 显示屏的光控是用专用的AD转换芯片做的,比较贵。最后用这个方案做为一个补丁用了一下。
它的使用原理是:用单片机的比较器和电容及光敏电阻组成一个充放电电路,用单片机的两个定时器组成一个PWM信号输出。PWM信号从一个端口输出,然后控制LED 显示屏的显示使能信号,这样就可以做到在夜间LED显示屏变暗一点,的天变亮一点。以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IMER0  ;改变占空比
ORG 001BH
LJMP TIMER1  ;定时10MS
ORG 0030H
MAIN: MOV SP,#70H
MOV P1,#0FFH
CLR P1.1
MOV P3,#0FFH
MOV TMOD,#11H
MOV IE,#8AH
MOV TH1,#0DCH ;定时10MS,扫描频率100HZ
MOV TL1,#00H
MOV TH0,#00H ;根据光强改变亮度占空比
MOV TL0,#00H
MOV 30H,#00H
MOV 31H,#00H
MOV 32H,#50 ;配合定时器1完成启动光检测的时间500MS
;MOV 33H,#5
MOV 34H,#055H ;十秒到标志,055H为时间到
;MOV 35H,#0AAH ;启动比较器标志,55H为启动
SETB TR1
MAIN1: SETB ET0
CPL P1.4
MOV A,34H
CJNE A,#55H,MAIN1
MOV 34H,#0AAH
CLR TR0
CLR ET0
MOV TH0,#00H
MOV TL0,#00H
SETB TR0
SETB P1.1
JB P3.6,$
CLR TR0
SETB P3.7
CLR P1.1
CPL P1.5
  MOV    30H,TH0
  MOV 31H,TL0
  MOV A,#0FFH
  CLR C
  SUBB A,31H
  MOV 31H,A
  MOV A,#0FFH
  SUBB A,30H
  MOV 30H,A
  LJMP MAIN1

TIMER1: PUSH ACC
MOV TH1,#0DCH
MOV TL1,#00H
MOV TH0,30H
MOV TL0,31H
SETB TR0
CLR P3.7
CPL P1.7
DJNZ 32H,T1ZD1
MOV 32H,#50
MOV 34H,#55H ;500MS
T1ZD1: POP ACC
RETI

TIMER0:  PUSH ACC
  CLR TR0
  MOV TH0,30H
MOV TL0,31H
SETB P3.7
cpl p1.6
        POP ACC
RETI

END

另外还有一个c语言版本的:http://www.51hei.com/bbs/dpj-299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