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开关管代换场效应管的方法

楼主:
 一台神州DS-600数字卫星接收机,因前端交流稳压器故障使电压升高而烧坏。打开机盖发现保险管严重发黑,电源控制块ICl(KA3884,与UC3842兼容)已炸裂,场效应管Ql(K1358)也死于非命,附带“倒霉”的元件还有R7、D6。将已坏元件一一换新,由于没有场效应管备件,只好取一只普通大功率三极管BU2508A直接代换Q1,虽能够工作,但代用管工作不久就发热严重,看来Ql不能用双极性普通大功率管代换。笔者参阅《电子报》1998年合订本《勿用开关三极管代换场效应三极管》一文和《电子报》2004年合订本《神州DS一600P数字卫星接收机故障检修》两文,均谈到普通三极管代换场效应管会发热,结合本故障认为上述两文叙述是正确的,用普通双极性大功率管代换场效应管似乎成了维修禁忌。为此,笔者参考了大量资料,经查阅得知UC3842系列电源块原本是配用场效应管的,令人兴奋的是该块⑥脚内系图腾柱式输出方式,驱动能力为1A,凭此参数,完全能够驱动普通三极管可靠工作。经过多次实践,发现用普通三极管代换场效应管是完全可行的。
首先要使普通三极管彻底工作在开关状态,在“开”状态时耍尽量使普通三极管饱和导通,而“美”时则使开关三极管很好地工作在截止状态。于是根据此思路,将ICl(见右图)⑥脚外围元件改为图2所示电路,另选一一只激光打字机用的进口正品JEl3005(700V4A、75W),仍用原机小散热器,长时间工作,温升极低,感觉与场效应管工作时温度一致,在DS-600机上,它的温度远低于次级的+5V整流管D12、D13的温度,经几个月试用,完全正常,说明此改动代换是成功的。
  那为何直接代换时工作热量大?改动代换温升低呢?原来代用管的b极经R4与ICl⑥脚直接相连,⑥脚直流电压不间断输给b极,同时⑥脚电位也被代用管be结钳位,其内电路的动态范围被限制,也不能使代用管很好地工作在开关状态。造成开关管接近于放大状态,发热量大是情理之巾的事。
  场效应管工作时。G极属电压驱动型,对输入电流要求极低。其导通电压3V左右,ICl⑥脚输出轻载。
  动态范围及控制力度均最佳发挥,使场效应管工作在开关状态而发热小。改动ICl⑥脚外围件参数后,与代用的普通三极管b极间串人了隔直兼脉冲耦合的电容Ck,lCl内电路动态范围不受外电路牵制,输出最大脉冲信号经Ck送至b极,经Rk接地匹配使幅度刚好能保证开关管饱和导通,由于Rx阻值较小(150Ω)。能更好地配合ICl使Gl(上图)可靠截止,这样最终使G1代用管工作在高效低热的开关状态,温升自然很低了。
  后来笔者发现大多普通开关管均能工作,且发热量都较小(不改动原散热器)。下图是另一卫星机电源板代用示意图,读者可参照此法扩展运用。以上仅笔者实践一得,如有不妥敬请指教。

网友A(2016-02-11):
好思路,通过下拉和隔直,解决了两种管子的特性差异,举一反三,可以用到很多电路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