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在自动门控制器中的应用

楼主(2016-02-05):
           随着科技发展,许多企事单位都纷纷安装了自动门,与普通门相比,自动门具有节省空间、方便卫生、美观适用、保密防盗(带门禁功能)等诸多优点。本文介绍的自动门控制器使用简单、工作稳定、成本低廉,采用双速运行、动作迅速。除能实现自动开关门之外,还具有常开、常关、门禁、防误夹等多种功育琶。
  一、工作原理
  控制器的电原理见附图1,主控芯片采用89C2051,BI-B4是检测自动门所在位置的光电开关(安装示意见图2),其中B1、B4是开、关门限位开关,B2,B3是开、关门减速开关。G1、G2分别是自动门内、外两个开门感应器的常开输出接点,当S1置于自动状态,假设门当前处于关闭状态,当有人由内到外或由外到内接近开门感应器时,其常开输出接点闭合,P32变为低电平,单片机检测到这一信号,使P13输出低电平,K2闭合,同时P34输出一定脉宽的PWM脉冲,当脉冲高电平到来时,V4截止,V3导通,V5栅极得到高电平而导通,脉冲低电平到来时,V3截止,V4导通,V5栅极的电荷被迅速放掉而截止。这样,V5工作在开关状态,直流电机以较快的速度正转开门,到达减速开关B2时,P34脚输出的PWM脉冲高电平宽度变窄,电机以较低速度运行,到达限位开关B1时,P13,P14输出高电平,K1,K2断开,同时P34输出低电平,电机停止运行。自动门在开门位置停留5秒后,自动进人关门过程,K1闭合,K2断开,P34输出PWM脉冲,电动机反转,当门移动到B3位置时减速运行,到达B4时关门停止。关门过程中,当有人需要通过而接近感应器G1或G2时,立即停止关门,并自动进人开门程序(在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速度开门)。在门打开后的5秒等待时间内,若有人接近感应器G1或G2,单片厂一-下机重新开始等待5秒后,才进人l卜关门过程,从而保证人员安全通}}过。M1、M2分别是内、外门禁器}l的常开输出接点,当S1置于刷卡状态时,开门感应器失效,进出人员只有通过读门、卡才能开门,其原理与自动状态相同。当S1置于常开状态时,由于P32持续为低电平,自动门常开不关,适合于临时工作状态,如上、下班、搬运、清洁、外宾参观等时间段。当S1置于实验/常闭状态时,开门感应器、门禁器均失效,自动门处于常闭状态,适合于需要长时间关门的时间段,如晚上下班、节假日放假等,若此时按一下AN1,贝们会打开一次,5秒后自动关闭。该功能适合临时手动开门或安装过程中实验用。
  防误夹功能可防止在开门感应器失效的情况下夹伤行人,图1中R9是电流取样电阻,当关门过程中夹到行人时,阻力增加,运行电流增大,这时单片机P11脚即内部精密比较器负输人端电压升高,当大于P10脚电压时,内部输出P37变为低电平。单片机在检测到这一信号并经过确认后,立即启动开门程序使门打开,确保人员不被夹伤。当然其他原因也会导致电流增大如果关门时累计3次出现过流或开开门时出现1次过流现象则自动门在打开之后(关门时)立即(开门时)停止工作故障灯LED1亮。提示维护人员进行检查此时故障很可能发生在传动机构、悬吊机件、导行装置、开门感应器等部位。AN2是故障复位按钮。
  二软件设计
  本装置软件主要有开门、关门、过流判断、定时、计数、延时等程序组成,片内主要RAM分配如下:30H,31H存放定时器TO定时扩展系数,32H,33H分别存放高速时脉冲高、低电平宽度,34H、35H分别存放低速时脉冲高、低电平宽度,3AH存放关门过流采样次数,3BH存放开门过流采样次数,3CH为关门过流发生次数,03H为定时到标志位,04H为关门时过流标志位,05H为开门时过流标志位。
  三、其他问题
  开门感应器选择微波型或红外线型均可,但必须是标准继电器输出,输出保持时间调节在1秒左右。安装之后应对电机抗阻能力进行调节,调节方法是在大门运行中,用手反方向推拉门体,若很容易停,则调节RPl使抗阻能力变大,反之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