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实用的串行E2PROM读写软件—24CXX及93CXX

楼主(2016-02-05):
  一个27k的小程序24cxx.exe,93CXX.exe这两款程序不大,功能却不逊色于某些大型软件,读写校样样都能,最大的优点就是速度奇快,完全可以作为量写的工具,界面也很简单,稍加熟悉便会使用。
  1 界面的左上角是软件的名称及版本号:24CXX PROGRAMER VER1.0,
93CXXPROGRAMER VER1.0
  2 界面的右上角是被写芯片的名称和类型:Mfr:ATMEL     Type:AT24C01A(缺省值)
AT93C46(缺省值)
  3 中间大范围的部分是代码编辑缓冲区,可以将芯片中的内容先读入到该编辑区,重新编辑后再写回到芯片中去。也可以将缓冲区中的内容以二进制文件的形式存放到硬盘上,或将硬盘上的二进制文件调入缓冲区,再写入到芯片中去。
  4 中间靠右侧是弹出式菜单条,可用上下箭头选取菜单,再按回车键执行。也可以按加亮的大写字母所代表的键进行相应的操作。
  5 左下部是代码保存的二进制文件名输入区FileName。
  6 中下部是芯片的起始地址StartAddr和结束地址EndAddr。
  7 右下部是缓冲区代码的校验和Check     Sum。
  菜单功能介绍:
  1 芯片类型选择—Type,按T键弹出一个菜单,按数字键1~9可分别选择下列芯片:AT24C01A、AT24C02、AT24C04、AT24C08、AT24C16、AT24C32、AT24C64、AT24C128、AT24C256。
AT93C46、AT93C56、AT93C66、AT93C76、AT93C86
  2 Read—读片,按R键可将芯片数据读入到缓冲区。
  3 Auto—自动编程,按A键可自动完成写片、校验等一连串操作。
  4 Blank check—空片检查,按B键可检查芯片是否为空片(FF)。
  5 Erase—芯片擦除,按E键可擦除整个芯片,即将芯片写入全1(FF)。
  6 Program—芯片编程,按P键可将缓冲区内容写入到芯片中去。
  7 Verify—芯片校验,按V键可比对缓冲区数据和芯片内数据是否一致,若不相等则给出不相等数据的首地址。
  8 lock bit—位锁定,暂不能用。
  9 Load—装入文件,按L键并输入文件名,可将2进制文件装入到数据缓冲区。
  10 Save—保存缓冲区内容,按S键可将缓冲区内容保存为二进制文件。
  11 eDit—编辑缓冲区数据,按D键可编辑、修改缓冲区内容。
  12 clear Memory—清缓冲区,按M键可全部清除缓冲区内容,以FF填满。
  13 unlock—解锁,暂不能用。
  14 abOut—查看软件信息,按O键可查看到关于该软件的一些信息,如软件名称、版本数、作者等。
  15 Quit—退出键,按Q键可退出该程序。
  16 PgUp——上翻页。
  17 PgDn—下翻页。
  因为软件是针对DOS环境编写的,故对PC机配置要求不高,笔者是在一台老式笔记本电脑上运行此程序的,其配置为:CPU486,主频33M,内存4M,硬盘200M,显示屏VGA单显。
      常用的串行存储器分为24系列与93系列两种,分别有自己独特的通讯协议。24系列目前市面常见的有24C01A/02/04/08/16/32/64/256。93系列常见有93C46/56/66/76/86。做为手机或CALL的码片广泛存在于这些通讯设备中。因此这些器件的读写成为维修的最基本问题。
      由于串行存储器的接口简单,可使用PC机的打印机接口直接控制,无需外部电源,制作使用极其方便
      使用打印机接口的24CXX读写器图片及原理图如下所示:

我做的24cxx编程器,增加了一个电源指示灯。
我做的24cxx/93cxx编程器

同时在屏幕的底部显示调入的文件名,起始及结束地址,以及校验和。

      24CXX.EXE约26.7Kbytes,使用打印口LPT1(即口地址为378H),支持ATMEL 24C01A/02/04/08/16/32/64/128/256的读写,以及与ATMEL产品兼容的芯片的编程,读写速度完全取决于芯片的速度,写完一片24C256需102秒,每一字节约3.1ms。读者可按照上图自制,并下载24CXX.EXE即可。
       24系列芯片提供了按页写入的模式,以提高芯片的读写速度,页面的大小为8-64字节,与具体芯片有关,使用页写模式并结合顺序读出可得到极高的读写速度,以下列出对24C32-24C256使用高速读写的实测数据。其所需时间为写完整片,然后再逐一字节读出校验的时间总和。
芯片型号
整片编程时间
平均每字节编程时间
备注
24C32
1秒
244微秒

24C64
2秒
244微秒

24C256
4秒
122微秒

美中不足的是24cxx好象只能在DOS和95、98下运行,还好下面两个中文版本的软件有同样的功能,
1.烧友林晓斌开发出了24cxxXP下使用的中文版本,详情介绍点此下载,那位烧友有93CXX的XP版本请和渔歌联系。
2.王鑫开发的简洁明了的读写24cxx的软件,下载1,下载2,渔歌在笔记本XP下验证很好使用,但只能写24c64以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