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DA4605-3电源的检修要点

楼主(2016-02-05):
(1)开关电源出现故障时,多数情况为+B无输出电压。所以检查电视机三无故障时,总是先从电源查起,而开关电源的故障,其检查顺序为交流电源引入是否通畅,熔断器是否接通,整流输出电压(约300V)是否存在,开关管漏极电压供给是否正常,控制栅极G是否有激励电压,然后再进一步检查IC801各脚的电压是否偏离正常值。
开关电源的易损件首推开关管Q801,其次是光电藕合器件及大容量电容器。对Q801(BUZ91A)还应注意其散热板与开关管底座的绝缘情况是否良好,散热板是否清洁。
(2)判断4605-3(IC801)是否损坏,可测量②脚电压,因TDA4605-3②脚内接初级电流/电压转换器,当U2上升到与过载放大器的输出UC相匹配时,该转换器就使②脚外接电容C812放电,U2降至V2B(约1.0V)。如果4605-3损坏,U2的剧齿形充放电脉冲停止,电容C812的电压变为常数,其值远大于1.0V。说明4605-3已损坏,初级电流/电压转换器不工作了。
(3)R807、C812虚焊或损坏,4605-3②脚的模拟功能失效,⑤脚激励脉冲宽度不能控制,导致开关管Q801过电流烧毁。检修工作中,切不可轻易焊开C812。
(4)R805虚焊或损坏,4605-3③脚内接初级电压监视器就会阻塞逻辑电路,⑤脚无输出,开关电源停振,二次侧(输出方)无输出,电视机出现三无故障。
(5)R806虚焊或损坏,可能使U3上升至接近300V,4605-3被烧坏。
(6)光电耦合器(IC)损坏,或误差放大器(IC831)损坏,使稳压环路开环,4605-3保护电路动作,⑤脚被阻塞而无输出激励脉冲,二次侧无输出,电视机出现三无故障.
(7)启动电阻R802、R803开路或C816短路损坏,4605-3便不会启动.
(8)整流二极管D831击穿,开关管Q801将被烧坏,因这种情况下在Q801导通的同时,D831通过大容量电容C834形成大电流通过二次绕组,Q801漏极相当于接入了近似短路的负载,使其过流烧毁.
(9)缓冲器钳位二极管D804虚焊或断路,有导致Q801出现电压尖峰而击穿的危险.检修工作中不可在断开缓冲电容C818及换电容C819的情况下,启动开关电源.
(10)检修该开关电源时,应先将C809电容放电,使Q801漏极D的电压为零,以防止操作不慎误将Q801D-G极短路,将MOS管栅极击穿.
四脚开关块PQ09RD11功能。它是带内部接通/断开功能的9V四端稳压器,内部具有过流及过热保护装置。第(4)脚是通/断控制端,当(4)脚开始或≥2V输出电压时接通,(4)脚,(4)≤0.8V输出电压时切断。
  1脚 输入端11.54V
  2脚 输出端8.71V
  3脚 接地
  4脚 调整端2.85V

网友A:
要是有配套的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