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三极管电子开关电路

楼主(2016-02-05):
三极管电子开关电路 见图1。由开关三极管VT,玩具电动机M,控制开关S,基极限流电阻器R和电源GB组成。VT采用NPN型小功率硅管8050,其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可达1.5A,以满足电动机起动电流的要求。M选用工作电压为3V的小型直流电动机,对应电源GB亦为3V。   VT基极限流电阻器R如何确定呢?根据三极管的电流分配作用,在基极输入一个较弱的电流IB,就可以控制集电极电流IC有较强的变化。假设VT电流放大系数hfe≈250,电动机起动时的集电极电流IC=1.5A,经过计算,为使三极管饱和导通所需的基极电流IB≥(1500mA/250)×2=12mA。在图1电路中,电动机空载时运转电流约为500mA,此时电源(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电压降至2.4V,VT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VBE≈0.9V。根据欧姆定律,VT基极限流电阻器的电阻值R=(2.4-0.9)V/12mA≈0.13kΩ。考虑到VT在IC较大时,hfe要减小,电阻值R还要小一些,实取100Ω。为使电动机更可靠地启动,R甚至可减少到51Ω。在调试电路时,接通控制开关S,电动机应能自行启动,测量VT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VCE≤0.35V,说明三极管已饱和导通,三极管开关电路工作正常,否则会使VT过热而损坏。

网友A(2018-02-05):
我把你的贴子看了一些我能看得差不多的!想再请教一下,是否所有的三极管都可以这样计意饱和电流?然后场效应管的饱和电压有容易看懂的吗?你的那篇我看不懂!希望指教!谢谢!

网友B:
这个最好试试。总觉得要试试好。电机驱动。要注意很多问题。

网友C(2021-06-22):
有不消耗电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