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中指针学习的两个绝好例子

楼主(2016-02-05):
  对于众多人提出的c/c++中指针难学的问题做个总结:

  指针学习不好关键是概念不清造成的,说的简单点就是书没有认真看,指针的学习犹如人在学习饶口令不多看多学多练是不行的,下面是两个很经典的例子,很多书上都有,对于学习的重点在于理解*x和x的理解,他们并不相同,*x所表示的其实就是变量a本身,x表示的是变量a在内存中的地址,如果想明白可以输出观察cout<<*x"|"x;,当定义了int *x;后对x=&a的理解的问题。仔细阅读和联系下面的两个例子我想指针问题就不是难点了!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b; /* 定义a,b两个整形变量用于输入两个整数 */
int *point_1,*point_2,*temp_point; /* 定义三个指针变量 */
scanf("%d,%d",&a,&b); /* 格式化输入a,b的值 */
point_1=&a; /* 把指针变量point_1的值指向变量a的地址 */
point_2=&b; /* 把指针变量point_2的值指向变量b的地址 */
if (a<b)
{
    temp_point=point_1; /* 这里的temp_point是用于临时存储point_1的值也就是变量a的地址的 */
    point_1=point_2; /* 把point_2的值赋予point_1 */
    point_2=temp_point;
    /* 由于point_1的值已经改变无法找到,利用前面临时存储的也就是temp_point找回原point_1的值赋予point_2,打到把point_1和point_2值对换的目的*/
}
printf("%d,%d",*point_1,*point_2); /* 利用*point_1和*point_2也就是分辨指向b和a的方法把值显示自爱屏幕上 */
}

/* 此题需要注意和了解是的此法并没有改变变量a,b的值只是利用指针变量分别存储a和b的地址,然后再把那两个指针变量的值对换一下其实就是存储在
指针变量里面a与b的地址对换,在利用*point_1和*point_2的方式把调换后的值显示出来这里的*point_1实际就是a,此中算法并非真的改变a,b的值,而是
利用指针进行地址交换达到大小排序的目的.
*/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b; /* 定义a,b两个整形变量用于输入两个整数 */
int *point_1,*point_2; /* 定义三个指针变量 */
scanf("%d,%d",&a,&b); /* 格式化输入a,b的值 */
point_1 = &a; /* 把指针变量point_1的值指向变量a的地址 */
point_2 = &b; /* 把指针变量point_2的值指向变量b的地址 */
compositor(point_1,point_2); /* 调用自定义的排序涵数,把a,b的地址传递给point_1和point_2 */
printf("%d,%d",a,b); /* 打印出a,b的值 */
}

static compositor(p1,p2)
int *p1,*p2; /* 定义形式参数p1,p2为指针变量 */
{
int temp; /* 建立临时存储变量 */
    if (*p1<*p2) /* 如果*p1<p2,注意这里的*p1和*p2其实就是a和b */
    {
        temp = *p1; /* 利用变量temp用于临时存储*p1和就是a的值 */
        *p1 = *p2; /* 将*p1的值也就是a的值换成*p2的值也就是b的值,等价于a=b */
        *p2 = temp; /* 将*p2的值也就是temp的值等价于b=temp */
    }
}

/* 注意:此题与上题不同的是,直接改变了a于b的值达到真实改变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