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机藏何玄机 强力拆解奥克斯变频空调

楼主(2016-02-05):
   随着近来北京天气的逐步升温,久违的桑拿天又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季的炎热。对于家电卖场来说,这样的天气,制冷家电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火爆热卖景象,众多消费者都选择在这时入手。而空调,则是众多用户夏日降温避暑的首选家电。
    在今年的空调市场,变频产品的人气指数是不断攀升,各大空调厂商推出的变频产品在卖场也是红火热卖。从近来的热门产品关注排行榜上可以看出,变频空调上榜产品明显增多,不但价位更加实惠,在性能上当然也有着较为出色的表现。
    说到性能,很多朋友一定会问,决定空调性能是否出色的是其室内机还是室外机?其实,空调性能出色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空调的室外机,而室外机又由什么组成?构造是怎样的?
    今天,编辑就给大家带来了奥克斯 KFR-35GW/BPSV(2)空调的室外机拆机。给大家详细的介绍,空调室外机究竟由何组成,有着怎样的构造,而这款空调又使用了什么品牌的压缩机?万维家电网将在下面的文章全面为大家展示。

空调室外机细节详解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款奥克斯 KFR35GW/BPSV(2)空调的室外机的重量以及产品的详细配置参数。
    空调的室外机一般会由冷凝器,毛细管,风扇,电容,控制电路,外壳、压缩机等几个重要部件组成。
    这款奥克斯空调的室外机重量为37Kg,在室外机的固定位置我们可清楚的看见产品所标配的详细参数。

细节展示

室外机重量

使用R410a新冷媒

    室外机是越重越好?

    其实,这就要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来定,但是从产品的本质上看,相同匹数的室外机重量不一样,也就是说与内置的散热片等多少、薄厚,层数等都有关系。

    考察要素一:

    室外机的散热片也是决定空调性能,是否强劲的一个因素。

强力拆解空调室外机
1.空调室外机外壳
    对于选购空调的朋友来说,对七重防锈这个词一定不陌生,很多促销员在介绍时都会说,这款空调配备七重防锈功能,即使室外机长期的被雨水冲刷等都不会有问题,有着很好的抗磨损能力。
    其实,目前,卖场上的大部分产品都已具备这一功能,所以在空调室外机的耐用性上消费者不必担心。
2.空调背部散热片
    室外机的背面部分,由于散热片比较锋利,有的厂商为了做好预防以及使用上的需要在空调的背面会特别设置一个防护栏,以避免散热片造成的不必要的划伤或是碰触上的不安全。但是有的室外机背面并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一般空调在夏季制冷的原理,即空调在夏季时,是室内制冷,室外散热,而在秋冬季制热时,方向同夏季相反,室内制热,室外制冷来达到制暖的目的。所以散热片在空调的组成部件中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很多块金属片密集排列组成

室外机暗藏何玄机?
    打开空调室外机的外壳之后,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室外机一个大大的风扇以及右侧用黑色保温布包裹的压缩机所在位置。
    其次,我们看见,压缩机所在位置上方,有一个电线缠绕的电路板。这是控制空调运转,调整空调室外机与室内机运转的关键部件,它直接的连接与控制着空调的整体运行。
    从室外机的细节上看,我们不难发现,这款奥克斯空调的布线和整体细节上还是比较工整,但是对于一款空调室外机来说,很多因素都决定了产品在性能上的表现,包括压缩机使用的品牌,隔热布的材质和包裹的整体效果都是影响空调室外机性能的重要因素。

奥克斯主流变频空调究竟用何压缩机?
    压缩机是空调的心脏,而一款变频空调的性能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压缩机的表现。在拆开奥克斯空调的室外机我们发现,这款空调的压缩机并没有明显的品牌标注,只有简单的产品序列号。(注:目前卖场上的国产品牌高端变频机大部分采用的是三洋、东芝等外资品牌的压缩机)
空调工作原理解析:
    空调的工作原理:压缩机将冷冻剂压缩成高压饱和气体(氟里昂),这种气态冷冻剂再经过冷凝器冷凝。通过节流装置节流之后,通入到蒸发器中,将所需要冷却的媒介冷却换热。例如将蒸发器连接到楼里的各个房间,蒸发器内的蛇行管将同空气进行换热,再通过鼓风将冷气吹向房间的空气当中。 而蒸发器蛇行管内的冷冻剂换热后变成低压蒸气回到压缩机,再被压缩机压缩,这样循环利用就完成了制冷系统。
    制热系统也大致是这个原理,只是方式相反。
总结:
    在详细的拆解完这款奥克斯空调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室外机内置的散热片、电路板、风扇、压缩机以及微小细节上的做工体现。这款空调除了有部分散热片已经倒伏,排列不工整以外,在拉扯压缩机的隔热层时也发现手感较为松软,拉扯便可打开,露出空调压缩机。
    所以一款空调室外机内部构造以及材质使用和空调压缩机的性能等方面都直接的影响着一款空调的实际使用效果。

网友A(2016-06-16):
电路板应多传几张

网友B:
很到位的分解,电路板应该来个高清特写,就更好了。压缩机这么大的品牌竟然用的没签的有点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