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代换实例-接线引脚定义识别_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的替换

楼主(2016-02-05):
    高压板有很多具体的参数,比如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功率等,代换时要了解这些参数才能够心中有数,对维修质量放心。下表是一种单灯高压板的技术参数。
1.体积要适合
2.支持灯管个数要一致。市场上有一种4灯高压板在改变输出接线方式后可以作为两灯高压板来使用,可以通用在17英寸和15英寸 液晶显示器上,建议购买。
3.供电电压要一致。高压板用途不同,供电电压也不一样。例如同样是单灯的高压板供电电压就有5V、9V、12V等
4.功率要一致或高于原机。如果新高压板功率不够会导致输出管发热量大,使用寿命缩短,或者干脆不能点亮灯管。尤其对单灯和双灯高压板的选购更应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单灯和双灯的高压板很多是用在笔记本上面,通常功率都较低。
5.灯管输出接口形状尽量一致。通常购买的高压板分为宽口和窄口。宽口是指一个高压输出插座可以同时接两个以上灯管(比如输出接两灯,那么可能就是共用一个地线,插口实际上是3根插针),窄口是指一个输出插口接一个灯管。高压板的每个输出口(指窄口)都由两根线组成,一根为高电平,一根为低 电平,而宽口输出主要是把低电平(相当于地线)合为共用罢了。
1.基于安全问题,在安装高压板时确保高压部分和显示器金属材料保持至少4mm以上距离或使用足够等级(3kV)的绝缘材料隔离,避免高压放电的产生。
2.为了避免干扰,一定要把高压板的接地孔用螺丝拧到显示器的金属壳上,如果不便固定,也要用粗导线进行连接。
3.高压板一般都配有1A以上保险丝,不要将其直接短路, 以免高压部分故障连带损坏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电流流过的路叫做电路。
4.不要随意加长高压引线,因为高频高压会通过高压引线的分布电容影响,使灯管不能正常点亮。
5. 高压板代换后一定要经过至少两个小时的老化时间,这期间如果出现灯管闪烁、图像有滚动干扰条、间歇性暗屏等现象都应该查找故障原因,排除故障,一切正常后才能够交付用户。
拿到一款高压板,首先要根据说明书或者板元件走线、布局来判断确认各插针功能,然后才能逐一接线并固定到机壳内。下面就以一款四灯通用高压板(可以改为两灯)为例,介绍其代换及实物辨识方法.中间的多针插排(CN1)是接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和控制信号的,左右两侧的4个窄插座是接灯管的。
    先根据布线和元件核对CN1各脚功能。首先找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和接地脚,因为所有高压板的接地脚都与安装孔相通,因此通过与高压板安装孔相连的PcB铜箔走线很快确认CN1的③、④、⑥脚是接地端,并且是连在一起的。透过焊孔位置可以看出在PCB的正面,两个比较大的电解电容C1和C16的负极也是接地的。因一般高压板都是双面板,直观并不易辨认引脚是否相通,为避免遗漏,可以采用数字万用表的蜂鸣挡位逐一测量CN1其余引脚是否还有和③、④、⑥脚相通的,以免接错引线造成事故。 接下来再根据C1、C16两个大电解电容的引脚正极焊孔来查找CN1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供电插针。将数字万用表置蜂鸣挡,一支表笔接在C1或C16正极焊点,另一支逐一碰触CN1除③、④、⑥脚以外的插针,哪个插针蜂鸣器长鸣不止,哪个插针就接正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供电。该电流流过的路叫做电路板通过测量发现CN1的①、②脚都与C1正极相通,也就是说这两个插针都是电源正极。实物对照CN1的①、②脚的确是在元件面相连通的。
现在,CN1的插针还剩下⑤和⑦两根没有明确定义了,这两根应该分别是亮度调节和高压控制开关。先确定⑤脚定义,根据铜箔走线结合数字万用表蜂鸣挡追踪的方法,找到⑤脚通过一个0Ω电阻后与两个三极管连接,最后的三极管集电极接往主控芯片BA9741的⑨脚。根据资料得知,BA9741的⑨脚功能是V供电端,因此判断CN1的⑤脚作用就是高压控制开关。至此剩下最后一个引脚⑦脚,功能自然就是亮度调节啦!最终把CN1功能在纸上记好,随时对照,以免接线时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