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上网之两台电脑共享上网方案

楼主(2016-02-05):
      对等无线网连接设置

         注意使用笔记本的用户先把WIFI的开关打开。开机后会提示找到无线网卡,然后按提示安装好无线网卡的驱动程序。再次重新启动计算机,首先配置连入互联网的计算机。进入控制面板后,按以下步骤进行。
    步骤1:依次打开“网络连接\无线网络连接\属性”,双击TCP/IP协议后,在如下图所示的窗口内把IP地址设置为192.168.0.1;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0;其他无需填写。

设置IP

    步骤2:然后切换到“无线网络配置”选项卡,勾选“用Windows配置我的无线网络设置”选项;接着切换到“高级”选项卡,在“要访问的网络”窗口里点选“仅计算机到计算机”。

选中仅计算机到计算机

    步骤3:返回“无线网络连接 属性”对话后,单击“添加”按钮;然后在弹出的如下图所示对话框中,在“网络名(SSID)”框内输入SSID值,“网络验证”选择开放式,“数据加密”选择WEB,接着去掉“自动为我提供此密钥”复选框,最后填入相应的网络密钥,单击确定按钮退出即可。

无线网络连接设置

    步骤4:找到本机与Internet连接的网络连接,在属性对话框中切换到“高级”选项卡,如下图所示。然后勾选“允许其他网络用户通过此计算机的Internet连接来连接”;至于另一选项,可以依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选择。

高级属性设置

    步骤5:另一台计算机参照步骤1、2、3设置,只是注意将IP地址设置为主机以外的值,同时在“默认网关”一栏填写“192.168.0.1”(即主机IP地址)即可。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无线网络连接应该会马上从断开状态转为正常连接状态,同时开始获取网络地址;此时两台计算机的无线连接信号也就建立。
    总 结:
    当然更好的解决办法是使用无线AP+无线网卡的方案,这类方案在性能、安全性上确实比双网卡直连要好。但由于目前最便宜的无线AP或无线宽带路由器其价格也在300元左右,对于许多能省则省或只想组建一个双机、三机无线网络的家庭用户来说显得投入稍大,还是不太划算。
    而且目前无线网卡的价格已经非常便宜,用两块无线网卡组成对等网络也能满足一般情况下的需求。
    以一般家用用户在选择时可先考虑只买无线网卡组成简单的无线对等网,等今后无线AP或无线宽带路由器价格更实惠,或是有更高的网络需求时再升级加上无线AP或无线宽带路由器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