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正反转的详细接线图

楼主(2016-02-05):
一般的常规单相电机都可以用,不论主线圈与副线圈的参数

不分主副线圈的单相电机,就是主副线圈的参数一样,这种不分主副线圈的单相电机,除了用上面的这个办法外还可以这样
(洗衣机的电机就是不分主副的单相电机)(适用于不分主副线圈的电机)

单相电机的画法还有一种

倒顺开关控制的单相电机正反转

落地扇电机接线图

用灯泡和指针万用表判断三相电机线圈的同名端,也就是首位端
首先用万用表量出三个线圈的首位,也就是两端,

2把任意两组 随意串联(好好理解)
3把剩下一组的两根线接指针万用表电压档,(因为指针的内阻小,)
4把220v的单相电串一个灯泡(100w左右)后,接你随意串联的那两组线圈的两端,(控制这个电流不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0%)看万用表,指针若果有指示,且在110V左右,那么你串联的那两个线圈的相位关系就是首尾相连

如果万用表没有指示,就把那两个串在一起的两个线圈,随便一个线圈的两端,互换一下,再重复3、4步骤

如果万用表有了电压指示
那么现在红线圈和黄线圈的连接关系是首尾相连,
这两个线圈判断完了,做好标记,然后用这两个线圈的其中一个再与蓝线圈串联,用同样的办法把蓝线圈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一般电机的线圈端头跨接方法

这种方法也行,但是由一个缺点,就是,相同磁极之间的跨线要经过,不同磁极的端头,由于耐压问题,容易击穿绝缘
上面的图是高速档

如果变一下型,中速档就成了这样

主线圈里串接了粉红线圈,就相当于多了一对磁极,(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对于启动线圈来说,有没有,多少都无所喂,甚至再电机启动后,连电容一起摘除
(不过启动力矩有影响)

这是最慢的档位,接线是这样的,

我想这一对黄线圈,串在主线圈里没有增加磁极,电机转速慢了,我认为他的作用是
电抗器的作用,使加在主线圈的电压降低,
或者说包括那一对粉红线圈也是起一个降压的作用,
应该不会有其他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