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流程之水电工程图文并茂

楼主(2016-02-05):
装修流程之水电工程图文并茂

装修施工大体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水电施工
        第二:泥工施工
        第三:木工施工
        第四:油漆施工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步骤开始吧!

第一:水电施工
水电施工规范标准:
1、电工进场前先配备临时线板一只(漏电保护器1只)。
2、由设计师、项目经理陪同客户放样,水电工协助以达到合理位置。
3、所有墙体暗盒须打水平线后在安装,固定暗盒前先浇湿墙面。
4、强、弱电线管分红、白双色,1米以上敷设间距30CM以上,不得走同根线管,交叉处确性采取分隔措旗(可能锡纸等抗干扰材料)。
5、线管横平竖直,不准斜铺式、放射铺式,包括顶面线管铺设。

6、电线与水管交叉处采用分隔措施。
7、线管地、墙面开槽深度适中,以确保线管埋入内即可。
8、地面线槽需开槽铺设,线管接头处要涂胶水,卫生间、厨房地面不允许走线管。
9、合理计算每间的电器功率来分部线路,家用线管一般有直径20和16两种,线管穿线数索量不超过5根,如明多余则另加线管。
10、空调等大功率电器必须设置专用供电回路。立式空调采用4平方线,插座采用2.5平方线,照明采用1.5平方线。

11、每个房间必须是一路以上,电器如多则增回路。(空调是单独回路)
12、厨房电源一路4平方和一路2.5平方进线。冰箱及插座为2.5平方。
13、开关离地面净高度1.3米左右,每个房间需有双控开关;插座离地面高度30CM以上,卫生间 电源插座需加防水盖。
14、管道施工前,检查原有给排水管是否畅通无堵,查看原进户电源线径大少,电话线、电视线、网络线是否连接到位。
15、现场核对家具、电器、卫生间洁具的位置,尺寸及型号等。

16、主水管管道直径统一为20MM(PP-R管为25MM),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为PP-R管道。
17、PP-R管采用热熔连接,所用的PP-R管熔接工具应与水管材质相符。热熔前应去除在管道上的杂物,工作温度控制在250—270度左右。
18、水管走向布局合理,横平竖直,不可斜铺,冷热水管交叉处应使用过桥器,如果水管走顶必须间隔60CM左右设固定吊,热水管要用保温棉包好。
19、冷热水管双出水龙头口应平行,平面基本上与瓷砖平,冷热水管间距15CM以上。
20、外露出水口常规高度(特殊情况可按实际情况调整)
淋浴龙头 110CM
浴缸龙头 65CM
  洗脸盆出水口 60CM
  洗衣机水龙头 110CM(或洗衣机侧面)

21、管道试验压力为0.8Mpa,PP-R管恒压20分钟,允许最大下降压力为0.05Mpa。同时检查管道各连接处无渗水为标准。
22、水管电线改造完工后及时让客户、公司人员验收,并仔细拍下水电隐蔽工程照片,刻录光盘,完工后交与业主,以便日后维修。

排水常见问题:
地漏的移位及洗衣机的下水.
  如果地漏和洗衣机是一个原始地漏下水时,新地漏刚需要一下止逆阀,否则当洗衣下水时水量过多而从新地漏反出.
  下图可解决止问题:
1、在地漏那里装一个止逆阀,水只能从单面流进;不过我们不太建议这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下水速度会慢些,因为止逆阀这里下水口细,这样堵塞的机会也增大很多,不建议这种做法。如下图:

2、在地漏这里做一个U型反水湾设计,这样的话,洗衣机的下水就不会从地漏里反上来。建议使用这种做法,因为下水快。不易堵塞!

3.如果卫生间是下沉式的,那下水问题更好办,且地面无需抬高.(如水岸心境和皇冠花园等卫生间都是下沉式的)
想怎么改地方都可以,呵呵!见下图:

第二部分 泥工篇
好泥工 损耗和创新都需要严格要求
在说到泥工时,大家最关心、最想了解的可能就是墙体砌的直不直、瓷砖贴的平不平,有没有空鼓的现象等;其实这一道工序中墙面、地面的基层处理和卫生间防水工程也同样重要。而在贴瓷砖时,最难处理的就是阳阴角
的铺贴,一般都是用45°的倒角解决这问题,但是很费泥工师傅的时间,也同时也是考验泥工师傅技术的时候;好的施工不但提高了装修效果,同时降低了主材的损耗。
怎么样来识别泥工师傅的手艺活呢?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要说的泥工部分
泥工进场时:
1、准备磁砖进场,交接好铺贴方向
2、做好集成吊顶预定,后木工工序图纸再次审核
一、先说砌墙
1.水泥:
宁波人用三狮(325高钙)

2、红砖。
最好使用标准机制红砖。如是轻质砖抹灰时最好拉网(铁丝网或者石棉网),原因在于轻质砖的砖体由一些水泥、煤渣等一些建筑材料经搅拌发泡膨胀而成,大多数的轻质砖跟水泥的粘合效果不是太好,从而使得轻质砖之间的水泥接口哪里容易开裂,同时在抹灰的时候,水泥也不容易抹上去,拉网主要就是起到防裂和增加水泥抹灰时的牢固程度。但是轻质砖的话,也有它质轻这个优点,在宁波个别小区,砌墙的时候物业也有特别要求用轻质砖。红砖的话,基本都是粘土烧制而成,跟水泥的粘合效果比较理想。

3、沙子。
家装是最好使用河沙。沙子从来源上沙可分为海沙、河沙和山沙。在建筑装饰中,国家是严禁使用海沙的。海沙虽然洁净,但国家严禁使用未经淡化处理的海沙作为建筑材料。因为1.海沙盐分高,易使建筑工程出现氯离子腐蚀钢筋情况,造成安全隐患2.同时海沙会有一些泥性成分,在卫生间厨房等处,墙面就更容易养水,不易干,造成墙面易发霉现象。要分辨是否是海沙,主要是看沙里面是否含有海洋细小贝壳,EZ上面会有不少同学会去尝味道来区别,可能方法不是太好,在沙子当中还有一种叫淡化沙,淡化沙是海沙用淡化水冲洗,去掉盐渍以后得来,也就不怎么咸了。
宁波这边大多数的装修公司用的是淡化沙,用用还是可以的,同学们也不用太担心了。不过最好在装修之前跟装修公司确认用的是什么沙。区分河沙和海沙说实在的,也不是三两下就能分辨出来的。网上都说看有无细小贝壳有无味道来区分,其实河里也有河蚌、螺丝,淡化沙也没什么味道,河里面挖的沙也不一定就没泥性,像一些河道漩涡.............实在是内容太多,说不完了。
山沙由于表面粗糙,所以水泥附着效果好,但山沙成分复杂,多数含有泥土和其他有机杂质。所以,一般装饰工程中,都推荐使用河沙。河沙表面粗糙度适中,而且较为干净,含有杂质较少。一般从市面上购买回来的沙都得用网子进行筛选后方可使用。另外沙子当中还有细沙、中沙、粗沙之分,有些沙子它本身也含有一些水泥成分,适当地用一些中沙也是不错的选择。瓜子片当中,它就含有不少水 泥成分。

2、砌新墙时所以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
新老墙之间要做一些处理(比喻老墙要打毛及开槽等)
如图所示:

二、防水工程。
防水工程在装修中,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施工时一定不能偷工减料。市场上防水材料很多,但是有些材料防水性虽好,
但不宜在室内使用。我公司所用的防水材料有以下几种:
1、堵漏王(图中红色的、袋装瓶装的都有)
2、蓝美高(袋装和桶装一起用)
3、求是防水剂(2000刷地面,1500刷墙面)

具体流程大概如下:
可能我说的不够全面,故做参考。
1.先用堵漏王在周边全部堵好,干了之后颜色成土黄色。
如下图所 示:

2、蓝美高加水泥做成的防水层,高度大概在3公分左右,(看实际情况而定)。待干了之后,颜色会变成灰白色。
如下图 所示:

木工前的准备工作:
1、交接好所有木工工序施工方案,以免返工。
2、安装饰集成吊顶(安装前请装好热水器)。预定墙纸、洁具、灯具、开关,确定木工的饰面颜色。
以方便木工的施工。
装潢工人对于施工技巧也有很多的要求,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懂得技术的更新,很多新的材料需要新技术让公工艺变得更好更美观。
装修第三部分 木工
木工在装修中是将整个家从毛坯慢慢变的丰富起来,通过顶面的处理,家具的制作,门套的安装、背景造型的制做等,使家里变更加完美、成型!木工工艺的好坏很容易从表面看出来,直接影响到空间的美观。所以木工这块工人师傅手艺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体的装修效果。当然这只是表面的工作,内部的就要看使用的材料了。
家里装修跟木工有关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做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一般木工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固定的,除非做的东西体积不大,才会考虑做可移动的,因为体积过大的家具在使用一定的时间之后,可能会有所变形的,因为现在的木材都是集成的板材,它本身就有吸收水份及热胀冷缩的原理,所以当体积过大时可能会出现变形等现象,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所以现在场制做的木工家具基本上都会固定起来,以此来防止时间长时它的一个变形等不良现象。

木工所用的板材是装修中一大环保问题之一:(甲醛)。无论市面上任何牌子的板材都会的甲醛的,主要是它的一含有量多少问题。(一般情况一个立方内甲醛不超过0.8毫克,对人体是无害的)。
目前市场上家庭装修用的较多的板材品牌有:千年舟、莫干山、免宝宝等品牌板材。还有一个中高档板材欧松板。
{欧松板(又名OSB板《学称》)
  "欧松板"的来源---"欧松板"的学名是定向结构刨花板(OrientedStrandBoard,0SB),是一种来自欧洲、七八十年代在国际上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板种。
  "欧松板"(也称"爱格板")在家具上的应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很多的大型家具企业都开始使用"欧松板"制作家具,其备受消费者喜欢的原因就是无甲醛释放,并且结实耐用,且比中密度纤维板制作的家具重量轻,平整度更好。
成分结构
  它是以小径材、间伐材、 木芯为原料,通过专用设备加工成40-100mm长、5-20 mm宽、0。3-0。7 mm厚的刨片,经脱油、干燥、施胶、定向铺装、热压成型等工艺制成的一种定向结构板材。其表层刨片呈纵向排列,芯层刨片呈横向排列,这种纵横交错的排列,重组了木质纹理结构,彻底消除了木材内应力对加工的影响,使之具有非凡的易加工性和防潮性。由于欧松板内部为定向结构,无接头、无缝隙、裂痕,整体均匀性好,内部结合强度极高,所以无论中央还是边缘都具有普通板材无法比拟的超强握钉能力。欧板依托化工王国-德国,所采用的胶粘剂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成品的甲醛释放量符合欧洲最高标准(欧洲E1标准),可以与天然木材相媲美。:它的含有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装修后空一段时间基本上是环保的,当然比这个更好的也有,随之的价格也要高. 以上欧松板的简介是网上搜集的。}
木工工程制做的过程:
一、踢脚线工程:
半成品图片:
这是踢脚线里面的基层,做好后上面就是用实木线条收口,下面贴饰面板。

二、门套的制做工程:
半成品门套:
基层是用细木工板做基层。门套的做法有二种:
1、我们把基层做好,在到市场上买成品门套安装上去就可以了。其优点是成品门套的油漆做的一般都比装修时现场做的好看些,主要是光泽比较明亮。如果要做成套色时这种表现更加明显。缺点是比较麻烦,因为它要等到家里装的油漆做好时,才能安装上去,安装的时候也是比较要小心的,别碰坏了做好油漆的墙面等。
2、我们把门套全部做好,包括基层及外面的线条和饰面板。其优点是接口处比较好处理,安装在墙面时也比较紧;业主也不需要在到外面去买了。缺点是油漆这块可能没有成品买的好看。
市场上的瓷砖种类也比较多,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1、仿估砖:
2、抛光砖:
3、釉面砖:
抛光砖里面又有分:玻化砖、微晶砖、精工砖。以精工砖的价格最高。
一般购买瓷砖注意一下砖本身的平整度。至于种类嘛,要看风格和自己喜欢的。
贴瓷砖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瓷砖贴之前,有些瓷砖需要泡水。像厨房或卫生间的墙面砖等,都需要泡水的,而像抛光砖、仿古砖等都不用泡水的

4、瓷砖贴好后的成品保护:
瓷砖贴好之后,瓷砖的一些阳角要保护起来,防水不小心弄坏,俗话说,防患于未然嘛

三、装饰柜及书柜的制做:
书柜和装饰柜的做法一样,不一样的就是里面的格局不一样。书柜相对来说格局比较整齐,而装饰柜则比较凌乱有章。有时可成对称的。
全部采用细木工板做柜体,外贴饰面板和实木线条及加玻 璃等。
以下 图片还未贴封边线条!

三、瓷砖的铺设
四、衣柜的制做:
这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杉木集成板。制做衣柜时基本上用到都它。因为此板的胶水含量尽低,比较适合制做衣柜。做好的衣柜里面 就不需要在贴饰面板了。

制作好的衣柜图:
每个衣柜里面都需要 有一个香樟板隔板。

在做吊顶时,也可以用到板材,下面是用杉木扣板做 的一个吊顶,看起来不错哦!

不光是用扣板做吊顶,还包括用到饰面板等,做出来的效果也是很不错哦,一般田园风格、地中海风格及古典风格等,都会用到板材做吊顶的,特别是地中海风格,用的更多!
以上是我们紫群09年完工的一家图片,就是地中海装修风格,用到的木材比较多,进户门吊上都是用这种风格的吊顶,但是价格也不低哦,呵呵 ,可跟据自己喜 欢的风格去采用。

五、一般常用的吊顶制做:
以上是常用的石膏板吊顶,市场上有两种做法:
1、如我们下图所示,吊顶的龙骨用的是木制的,一般为章子松材料。施工方便,成品低些。
2、吊 顶的龙骨采用轻钢龙骨,但成品较高,施工难度加强了。

六、地垅的制作:
制做地垅时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材料,美 固钉。用它来固定地垅时,就算很长间了,地垅都不会松动!

地板的铺设

第四:油漆施工
在做油漆前,先介绍一下怎样去看一个油漆做的好坏:
清漆要求:1、木纹清晰,棕眼刮平。
2、平整光滑。
3、无流坠、皱皮、小面明显处无。
4、颜色基本一致,无刷纹。
5、不允许有漏刷、脱皮、斑纹等
清漆验收方法:在涂料实干后,正视目测或手感有无上面的情况。
混色漆要求:1、透底、流坠、皱皮大面无,小面明显处无。
2、平整、光滑均匀一致。
3、装饰线分色线偏差不大于2MM。
4、颜色一致,刷纹通顺。
5、不允许有脱皮、漏刷、泛包锈等。
混色漆验收方法:在涂料实干后,目测或手感。允许偏差用精度为1MM的钢直尺测量。分色装饰线在5M的长度内检查。
乳胶漆涂料要求:
墙面、顶面平整,无掉粉、起波、漏刷等现象;无明显色差、泛碱、返色、刷纹;无显著砂眼、流坠、起疙、溅沫。
乳胶漆涂料验收方法:在涂料干燥后,在自然光线下采用目测和手感的方法验收,有无上面的情况
在介绍油漆前先介绍一下做油漆时所需要的一些工具及材料。
1、批腻子前墙面处理所用的防裂布

做油漆所要注意的事项:
冬季装修中因为天气比较寒冷的原故,墙体表面都有潮气,那么在冬季装修的时候做油漆的活是很重要的。如果把没有经过处理的墙面直接用墙漆刷上,等到温度高一点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些小气泡,造成墙皮开裂的现象。
油漆在施工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及施工顺序:
  ⒈清除木制品及线条(木基层)表面灰尘污垢。
  ⒉修整木基层表面的毛刺、掀岔等缺陷,用砂皮磨光,使边角整齐。
  ⒊用油性腻子(或透明腻子)进行批刮、磨光、复补腻子后磨光(用清漆时先补棕眼、钉眼,做局部修色工作)。
  ⒋施涂第一遍油漆,复补腻子,磨光后清除表面灰尘。
  ⒌施涂第二遍油漆,磨光后清除表面灰尘并用水砂皮进行水磨,修补挂油的部分。
  ⒍施涂第三遍油漆,直至达到理想效果。
不管是油漆还是乳胶漆,施工的顺序都是差不多的。不过要注意以下两个情况:
情况一: 水泥墙面。
全面检查毛坯房内需要刷漆的水泥墙面是否坚实、平整。如果墙面的抹灰层不够结实或者存在大的裂缝和孔洞,建议投诉开发商或者物业,要求其重做。个别孔洞如自己修补,可使用石膏填补。如果墙面平整度较差(误差大于正负5mm),则应考虑先做石膏板找平。
情况二:腻子墙面。
一定要检查墙面及顶面的原始腻子,如果是老粉则要全部铲掉,如果不是老粉,而是白水泥,那就没关系的。此外的其他项目同情况一。
如此图所示,原有的老粉以被全部铲除,一般顶面的都有老粉的。

一般做油漆时,先做木漆漆,基层做好时,在开始做墙面的腻子基层。
下面是做木漆漆的第一步:补枪钉

第二步:修整木基层表面的毛刺、掀岔等缺陷,用砂皮磨光,使边角整齐。

木漆漆套色过程:
如果需要做套色的话,最好选用深色的饰面板,需要纹理露出来的话,可选用纹理比较深糙粗的饰面板。最好不要选用深色饰面板套色浅色的漆哦。多套几交后,颜色就出现了

顶面石高板做乳胶漆之前所 要做 的工作。

防锈漆:(防锈的效果和黑水泥差不多,主要是防止顶面石高板上面的钉子做了批腻子后,有水份而生锈 。)

在做好防锈漆的同时,吊顶石高板与墙 面的接缝处需要用接缝带封边。

图中一些接缝的地方都需要用这个接缝纸连接起来!

华润木漆漆,做法和乳胶漆工序差不多

现在装修墙面贴墙纸的比较多,对于贴墙纸来说,对墙体表面的平整度要求更高,如果墙体有点不平,墙纸贴好之后很明显的。
对于贴墙纸来说,乳胶漆的底一定要打牢的,最后一遍就刷基膜,这样的话,墙体表面的硬度会增加,对于贴墙纸也比较好,如果以后在想换一个墙纸 的话,也比较方便,不会损坏原始的墙面。

验房顺序:
一、先看外部:外立面、外墙瓷砖和涂料、单元门、楼道。
二、再查内部:入户门、门、窗、天棚、墙面、地面、墙砖、地砖、上下水、防水存水、 强弱电、暖气、煤气、通风、排烟、排气。
三、后测相邻:闭存水试验、水表空转等问题必须和楼上楼下邻居配合。验房常用工具:一、 量具:5m盒尺、25~33cm直角尺、50~60cm丁字尺、1m直尺二、电钳工具:带两头和三头插头的插排(即带指示灯的插座);各种插头:电话、电视、宽带;万用表;摇表;多用螺丝刀(“-”字和“+”字);5号电池2节、测电笔;手锤;小锤;大灯、小灯三、辅助工具:镜子、手电、塑料袋多个、纸+火柴、卫生纸、凳子、纸笔验房专用工具:垂直检测尺;多功能内外直角检测尺;多功能垂直校正器;游标塞尺;对角检测尺;反光镜;伸缩杆等。
自己验房注意问题及简单操作方法:
1、 厨房烟道:用纸卷点火后灭火冒烟,放在烟道口下方十公分左右,看烟是否上升到烟道口立即拐弯吸走。
2、卫生间通风:应在吊顶下留通风口。留在吊顶上面时要用手灯查看是否具备安装性,同时用上法测抽力。烟道、通风口中用手电查看是否存有建筑垃圾。
3、管道煤气:用冒烟的纸卷放到报警装置附近,看报警装置是否灵敏动作,报警声光提示同时关闭进气电磁阀。如果不能动作,及时修复;
4、 空鼓:手锤垫上几层纸(避免留下锤印)敲击墙壁,检查墙面空鼓。专用钢针小锤(10g)测墙砖空鼓。
5、 验电:
A、检查插座:五孔插座上分别插上带有指示灯的插排,灯亮,表示有电,此时拉下总开关箱内的插座开关(应有标示),指示灯灭,频繁测试几次证明开关、接线良好,插座安全。如果开关拉下,插座指示灯仍亮或仍在闪烁,说明开关质量有问题或接线有误,立即修复,否则误触电时无法及时断电危及生命。插座还应用摇表来测试对地绝缘情况是否良好。
B、开关箱内的各分路开关应有明显的标示。如果没有或不明确,立即纠正。C、开关箱内开关应安装牢固,每个都要用力左右晃动检查,如果发现松动,应紧固或更换。否则日后使用中出现接触不良打火现象时,会造成更大危险。D、检查有线电视插座、宽带插座,插进去有无松动或插不进现象。E、检查弱电插座数目:F、检查可视对讲、紧急呼叫按钮是否工作正常。G、检查入户门门铃:带2节5号电池测试门铃。是否不响或响了不停。
6、视镜(猫眼):入户后观察猫眼,是否松动、不清晰、视野不全或因有异物无法看清楚等现象,修复或更换。
7、测高度:用盒尺检查房顶,取4-5个点,进行测量,若数值一致,比如房高均为2.5m(或者2.6m)说明房顶没有倾斜。
8、 测墙壁地面:用长尺(或者带有水平的专用直尺),靠墙壁地面,检查是否平整,同时观察是否有划痕裂纹,墙面是否有爆点(爆点:生石灰在发成熟石灰时因搅拌不匀没发好,抹在墙上干后就会形成爆点)。
9、 测乳胶漆质量:墙面天花板是否平整,周围光线暗时带大功率灯泡(200瓦)照射,灯一亮,墙壁天花板是否平整立刻通过光线阴影看出,如果不平,要提出重新补腻子刷漆,如果局部刷漆(修补过)会与墙壁原色产生差异。
10、镜子:用镜子放到门顶部和门底部,检查这些平时看不到的地方是否刷过油漆。如果是卫生间的门,顶部和底部的油漆没有刷全,时间一长,因环境潮湿,卫生间的使用率又高,会使门底部过早腐烂损坏。
11、楼道窗户是否有纱窗,如果没有,应及时提出。
12、检查防盗门,有无划痕,门边是否变形,门与框的密封是否严密,门和锁开关应灵活。
13、检查门窗的密封是否良好,可用一长纸条放在密封点上,关门压住纸条用力抽出,多点试验看密封条的压力是否均匀。
14、窗户:推拉窗上的纱窗和窗扇,推动灵活,相互无碰撞。窗户外窗框上应有防堵帽,防止异物堵塞影响排水,导致下雨时窗户进水。双层玻璃里外都擦不干净时应提出拆换玻璃清洁,否则以后不易解决。
15、检查管道安装、通畅和密封:用手使劲晃动暖气管和上水管,应固定牢固。如果松动,应重新固定。打开水阀看排水是否流畅(否则下水管被建筑垃圾堵塞),放水同时用卫生纸擦拭上下管道底部有无渗漏。
16、厨房和卫生间是瓷砖到顶的,要检查阴角阳角达90度,四角无磕碰(房顶四角和地面四角),地砖墙砖无变形开裂和空鼓。用小锤划击地砖和墙砖,有空洞声音,说明没有铺设好,这样时间久了可能会出现瓷砖开裂和脱落,应重新铺设。
18、闭存水试验、水表空转试验:(重要检验项目)
19、卫生间:A:卫生间在楼道内有窗户的应该安装防盗网。B:如若没有窗户,则应有通风孔。通风孔设在吊顶下面。离通风孔最近的插座是防水插座。
20、暖气片:A:暖气片上方应有排气孔,使用时应拧动将气体排掉。如果拧不动就需要修理解决,否则气排不出来,暖气片不热。B:还要注意暖气片安装时进水管和回水管的坡度符合要求,否则影响采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