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机指导-关于如何辨别翻新、手机配件辨别指导

楼主(2016-02-05):
1.购买前先考虑清楚你需要哪版机?
目前在国内销售的NOKIA 5230XpressMusic主要包括以下若干版本。
国行
就是诺基亚在国内正规渠道销售的行货手机,国行5230XM上市较水货晚,价格较高,但是相对于其他型号来说,该款机器的国行没有给机油们感到悲哀!因为它具备了以前行货机器梦寐以求的3G网络!国行机器享受国内三包服务政策。同样的功能,价格的差别,国行比较合适于对诺基亚官方售后依赖性比较高的人士。严格意义上来说,除了国行,在国内销售的其他版本手机都属于水货。目前应该没有5230XM的移动定制版(心机)。
港行
港行一般分两种:“正宗港行”和“后港行”,即正港和后港。
正港:一般是由香港电讯等代理商向下级商家供货的。这样的港行是真正的三码一致、在诺基亚网站上可以查到代理商的标识,因此100%可以获得全国联保。正港的价格肯定比较高,甚至比国行还要高,不过经常会提供不少赠品。香港电讯网路商包括:CSL (One2free、1010、新世界)、PCCW、3HK、数码通、中国移动万众;香港零售商包括:百老汇、丰泽、卫讯电讯。只有他们签发的发*票才是有效的。
后港:一般是经销商通过某些渠道直接从厂家拿货的,没有走正规的途径,虽然声称具有联保发*票(一定是假发*票),但如果客服严格查验,是不享受全国联保的,顶多在香港本地由经销商保。此类港行省去了一级代理商的费用,所以“后港”一般比“正宗港行”要便宜一些。不过,后港也有一定几率享受联保,那就是你所在的当地客服查验发*票时并不严格,而港行的串号一定在诺基亚数据库中可以查到,实践证明大多数诺基亚客服也没有专业的鉴别能力,NOKIA官方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卖的都是NOKIA生产的机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售价不同的服务正好适合不同的消费偏好,NOKIA何乐而不为。
亚太版
有的叫南亚版,港行也是属于亚太版的一种,此外还包括在新加坡、韩国、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地区销售的都属于亚太版,一般港行和新加坡版是自带简体中文的。后港行和其他地区的水货价格相差不大,品质也差不多,所以建议大家首选后港行手机。注意正港手机的价格是比较高的,不要相信用低廉的价格可以买到正宗港行。
欧水
欧版水货的产地是MADE IN FINLAND,键盘没有笔画和中字,很多人喜欢这种干净清爽的键盘。有些JS后来在键盘上刻上去笔画后销售给国人,此种就是所谓后刻版。欧版水货的电磁辐射一般被认为高于其他版本的手机,而且欧水由于进货渠道复杂多样,手机品质和配件也会参差不齐。相对来说欧版的价格一般是最低的。
注:水货手机的致命伤是不具备售后服务,且质量问题相对严重。唯一的优点是价格相对便宜。

2.如何鉴定行货?
1. 查询手机进网许可证查询网站:http://w w w.tenaa.c o m.c n/WSFW/LicenceQ.aspx [请复制网址取消空格打开]
将手机后盖中所贴进网许可证的号码输入在页面的“进网证号”框内,并选择对应的手机型号,即可查询出该款手机是否通过进网许可证验证。
查询结果(提示):
          a. "你提供的标志信息与手机串号均是真的!"-------表示你的手机是真的,且进网许可证也是真的。
          b. "您提供的标志信息是真的,且该部手机已在本中心注册,但手机串号与标志不对应!"-------表示你的手机是真的(IMEI),且进网许可证也是真的,但这两个号码不对应,这类情况属于厂商还未进行系统登记,由于各个品牌厂商情况会有所不同,建议直接询问厂商客服。
注意:在"设备型号:"等多个填写框中必须相应的填写正确,否则都会出现手机伪的信息(查询结果就不准确了)。
官网客服电话:诺基亚:400-880-0123
2. 查询手机串号IMEI
查询网站:http://w w w.tenaa.c o m.c n/WSFW/FlagValidateImei.aspx   [请复制网址取消空格打开]
首先打开手机输入“*#06#”,得到手机对应的IMEI码,进入以上链接,选择对应的手机购买地的城市,并且选择手机的品牌和型号,输入您手机上显示的串号,点击“验证”即可获得您的手机的登记信息,为了保证验证的无误,请仔细确认输入的串号和手机所显示的是否一致。
查询结果(提示)有两种:
         a. 结果:"串号为XXXX的该部手机已在本中心注册,建议您输入扰码信息进一步验证。"-------表示手机是真的
         b. 结果:"串号为XXXX的该部手机未在本中心注册!"-------表示该手机的串码未在信息中心登记,对于某些活动发 售的产品确实有此情况,建议直接与厂商核实。
注意:1.以上方法都是比较简单和常见的检测手段,但是不能100%保证结果正确,实际请直接到官方维修点检测。
3. 诺基亚官方查询
诺基亚行货手机验证网址:http://www.nokia.com.cn/warranty

3.如何分辨“正宗港行”和“后港行”
教你分辨“正宗港行”和“后港行”:http://bbs.dospy.com/thread-1626742-1-1.html
4.如何辨别真假机器?
1.怎样辨别翻新机:
     (1). 仔细看屏幕内有无印痕,数据线、耳机孔、扬声器孔、挂带孔是否有灰尘
     (2). 仔细看机身电池卡锁处有无拨痕,上下盖旋轴处有无旋印,上盖处两凸点有无压痕
     (3). 仔细检查WAP和语音功能及通话纪录信息功能中有无记录
     (4). 仔细检查SIM卡接触点,机身电池接触点有无磨痕(区别接触点其余部分)
     (5). 看外壳的接缝处间隙是否均匀而且在1MM以下,有无撬痕,上盖内屏幕下两封点有无挑痕
     (6). 仔细看机身的固定锣钉有无旋印, 涂漆涂墨(可以用放大镜), 商标有无撬痕
2查询手机进网许可证:参考如何鉴定行货!
3查询手机串号IMEI:参考如何鉴定行货!

5.如何辨别新机?
1)参考 4-1:怎样辨别翻新机
2)十大常用绝招!买机前必看!
-------------------------------------------------------------------------------------------------------------------------------------------------------------
1.看串号(IMEI)
        手机串号,如同身份证,每部手机的IMEI号都是唯一的,一般说来可以由此来判断一部机器是否为正品。判别方法如下:
        在手机的待机状态下输入*#06# ,手机显示的一串数字即为其主板串号,将其记下;取下机器电池,看机身后面的两个标签中的白色标签上的串号,即机壳串号,另一个标签一般是入网许可证。是否和前面数字一致;再看机器包装盒上的IMEI号,比较三者,看是否都一致。
        如果主板串号和机壳串号不一致,那么这台机器很有可能是经过维修或零件拼装的。如果三个串号都一致,加上有入网许可证的话,基本上就能证明此机是正品。但是也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主板串号可以用电脑和软件刷写,假的串号标签更是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为慎重起见还应该按下面的方法继续验证。
     注意:手机串号的第七、第八位代码曾表示手机的产地,但是目前新生产的各大品牌手机已不使用这个方式来进行产地区分,通过手机串号分析产地来说明手机质量好坏在目前已没有任何理论依据,请勿盲从。

2.看机器外包装和说明书
        正规新机器的包装和说明书印刷精美,诺基亚高端机型多为铜版纸印刷,字体和图像清晰、有层次感,假冒包装盒却多为简单单面纸张仿造,字体和图像都很粗糙,印刷字迹模糊,不少非正规渠道的改装的说明书甚至是复印的。

3.看入网许可证
        入网许可证上有水印,表面的颜色不均匀,有深有浅,有粗有细;而假的多为复印,表面颜色没有变化。如果你看不出的话,还可以用验钞机照一下入网许可证,真的里面有防伪图案,而假的图案则模糊不清。真的入网证一般都是用针式打印机打印的,数字清晰,仔细看有针打的凹痕,而假的入网许可证是普通打印机打印的,数字不十分清晰,没有凹痕。一般而言,入网许可证是比较难造假的,毕竟造假所需的设备在成本方面比较高。另外,还可以上网查询来检验入网许可证的真伪。

4.看手机外壳
        打开一款新机器时会很明显地注意到,在机器“关键部位”都有贴膜做重点防护,例如内屏、外屏,摄象头等等,只要被使用过的手机,都会留下痕迹。此外,灰尘和使用痕迹也是翻新机器难以避免的。(欧酷会对每一台手机的外观进行检验,检验中欧酷会尽量避免留下指纹。如无意中在手机外壳留下指纹,还请谅解。)
        机器上下外壳之间的缝隙,键盘周围的空隙,还有充电器插槽等处都是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翻盖机器的转轴处也会留下使用过的痕迹, 同样也要特别注意。

5.看螺丝和接缝
        可以查看手机的接合缝隙是否均匀,一般翻新机的外壳质量较差,缝隙会出现一遍窄一遍宽的情况。
        另外查看机身螺丝是否崭新,有没有螺丝刀拧动过的痕迹。

6.看手机配件
        正规厂家的新机器有全套的原厂配件,至少也得有一电一充。翻新手机的配件一般都不齐全或者不是原厂的,购机之前最好先去相关的网站了解一下标配的原厂配件都有哪些,以此防止被JS克扣配件。
        另外,如果发现配套的充电器和耳机的插头上有划痕的话,那么这台手机也很有可能是被做过手脚的。

7.看使用记与手机运行状态
        看一看手机中的游戏、短信、电话本、通话记录、自编铃声等项目有没有使用过的记录,如果有的话则多数不是全新的手机。另外在正常的使用过程中,机器频繁地自动关机或是死机,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款手机的主板或是软件存在一定问题。

8.看保修
        正规经销商都会主动开具发*票,并能享受全国三包的服务。翻新手机无法享受正规手机“三包”规定的所有权益,因此一般没有保修期或保修期相对较短。如果销售商说他们自己负责保修也不能答应,因为正规手机一般都是全国联保的。如果销售商无法做到这些,那么手机肯定存在问题。

9.看价格
        俗话说,贪小便宜吃大亏。在购买机器前,最好先在网上了解一下手机的价格,如果JS报出的价格“十分便宜”,就要警惕了,这样“廉价”的手机不是翻新手机、非正规渠道产品,就是配件“缺斤短两”。
        拥有完备有效的发*票及保修卡,这样在机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合法权益才能有所保证。

10.闻气味
        大多数新机器有种电子产品出厂时所特殊的檀香味,这种气味绝不是普通香水所能模仿的。而旧机器和换壳机一般都没有这样的味道,或是有加工时留下的异味。

5.如何辨别新机?
1)参考 4-1:怎样辨别翻新机
2)十大常用绝招!买机前必看!
-------------------------------------------------------------------------------------------------------------------------------------------------------------
1.看串号(IMEI)
        手机串号,如同身份证,每部手机的IMEI号都是唯一的,一般说来可以由此来判断一部机器是否为正品。判别方法如下:
        在手机的待机状态下输入*#06# ,手机显示的一串数字即为其主板串号,将其记下;取下机器电池,看机身后面的两个标签中的白色标签上的串号,即机壳串号,另一个标签一般是入网许可证。是否和前面数字一致;再看机器包装盒上的IMEI号,比较三者,看是否都一致。
        如果主板串号和机壳串号不一致,那么这台机器很有可能是经过维修或零件拼装的。如果三个串号都一致,加上有入网许可证的话,基本上就能证明此机是正品。但是也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主板串号可以用电脑和软件刷写,假的串号标签更是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为慎重起见还应该按下面的方法继续验证。
     注意:手机串号的第七、第八位代码曾表示手机的产地,但是目前新生产的各大品牌手机已不使用这个方式来进行产地区分,通过手机串号分析产地来说明手机质量好坏在目前已没有任何理论依据,请勿盲从。

2.看机器外包装和说明书
        正规新机器的包装和说明书印刷精美,诺基亚高端机型多为铜版纸印刷,字体和图像清晰、有层次感,假冒包装盒却多为简单单面纸张仿造,字体和图像都很粗糙,印刷字迹模糊,不少非正规渠道的改装的说明书甚至是复印的。

3.看入网许可证
        入网许可证上有水印,表面的颜色不均匀,有深有浅,有粗有细;而假的多为复印,表面颜色没有变化。如果你看不出的话,还可以用验钞机照一下入网许可证,真的里面有防伪图案,而假的图案则模糊不清。真的入网证一般都是用针式打印机打印的,数字清晰,仔细看有针打的凹痕,而假的入网许可证是普通打印机打印的,数字不十分清晰,没有凹痕。一般而言,入网许可证是比较难造假的,毕竟造假所需的设备在成本方面比较高。另外,还可以上网查询来检验入网许可证的真伪。

4.看手机外壳
        打开一款新机器时会很明显地注意到,在机器“关键部位”都有贴膜做重点防护,例如内屏、外屏,摄象头等等,只要被使用过的手机,都会留下痕迹。此外,灰尘和使用痕迹也是翻新机器难以避免的。(欧酷会对每一台手机的外观进行检验,检验中欧酷会尽量避免留下指纹。如无意中在手机外壳留下指纹,还请谅解。)
        机器上下外壳之间的缝隙,键盘周围的空隙,还有充电器插槽等处都是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翻盖机器的转轴处也会留下使用过的痕迹, 同样也要特别注意。

5.看螺丝和接缝
        可以查看手机的接合缝隙是否均匀,一般翻新机的外壳质量较差,缝隙会出现一遍窄一遍宽的情况。
        另外查看机身螺丝是否崭新,有没有螺丝刀拧动过的痕迹。

6.看手机配件
        正规厂家的新机器有全套的原厂配件,至少也得有一电一充。翻新手机的配件一般都不齐全或者不是原厂的,购机之前最好先去相关的网站了解一下标配的原厂配件都有哪些,以此防止被JS克扣配件。
        另外,如果发现配套的充电器和耳机的插头上有划痕的话,那么这台手机也很有可能是被做过手脚的。

7.看使用记与手机运行状态
        看一看手机中的游戏、短信、电话本、通话记录、自编铃声等项目有没有使用过的记录,如果有的话则多数不是全新的手机。另外在正常的使用过程中,机器频繁地自动关机或是死机,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款手机的主板或是软件存在一定问题。

8.看保修
        正规经销商都会主动开具发*票,并能享受全国三包的服务。翻新手机无法享受正规手机“三包”规定的所有权益,因此一般没有保修期或保修期相对较短。如果销售商说他们自己负责保修也不能答应,因为正规手机一般都是全国联保的。如果销售商无法做到这些,那么手机肯定存在问题。

9.看价格
        俗话说,贪小便宜吃大亏。在购买机器前,最好先在网上了解一下手机的价格,如果JS报出的价格“十分便宜”,就要警惕了,这样“廉价”的手机不是翻新手机、非正规渠道产品,就是配件“缺斤短两”。
        拥有完备有效的发*票及保修卡,这样在机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合法权益才能有所保证。

10.闻气味
        大多数新机器有种电子产品出厂时所特殊的檀香味,这种气味绝不是普通香水所能模仿的。而旧机器和换壳机一般都没有这样的味道,或是有加工时留下的异味。
6.为什么手机存储卡和手机的生产地区不是同一个?
1.手机的品牌厂商会将它们产品的配件授权给不同地区的厂家来生产,因此不同型号的手机搭配的配件在产地上都会有所不同,例如诺基亚的存储卡有诺基亚原厂生产,也有授权的其他厂商来生产等,但这类情况并不会影响商品的保修,所有行货的手机连同原装标配配件均可享受正规的三包服务,并且可以在全国各地的专业维修点检测及维修。
2.水货在运入境时候,配件以及机器都是拆开运输的,出现这个问题是很正常!
7.诺基亚配件鉴定
手机的配件主要是指除机头以外的电池、耳机、旅行充电器、座充、数据线以及随机光盘等物品。这些东西也许在消费者看来很不起眼,但在商家看来可大有文章可作。1.电池(详细见8.手机电池鉴定方法

  先说电池,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有些手机本身只配有一块电池,经销商在促销时也许会主动送您另外一块电池,对于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们更应仔细检查,不要让一块电池影响了整个手机的使用。
  原厂的电池在外观喷漆的颜色上,是会与手机机身的颜色保持一致的,不会有明显的差异,而且新电池也会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您可以把电池单独闻一闻(有点可笑啊)。电池的金属触片应该没有任何划痕,比较光亮,更不能有氧化过的痕迹。电池上的螺丝也不能有拧动过的痕迹。
  最后一点就要查看电池上的贴纸标签,现在很多标签都是油墨二次印刷,因此标签上的数字或是“/”都不会是十分的圆滑,如果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是由很多斜向排列的小点组成,如果奸商造假只能用打印机打印标签,是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的。

2.充电器

  电池说完了就要谈一谈和它相关的充电器了。同样的,如果经销商额外赠送给您一个充电器,您也应该仔细检查,不要被高兴冲昏了头脑。充电器现在的造假现象十分严重,很多商家都会把原装的充电器从包装盒内取出,用粗糙劣质的假充电器取代,因此这一部分我们仍然不要掉以轻心。
  不论是座充还是旅充,拿在手里都会感觉非常厚实(注意不是厚重),表面光滑,不会有毛刺,电池安装和取下都会很轻松,不存在装不上去或是取不下来的情况,充电时温度的升高在正常范围之内,不会感觉烫手。充电器与电池接触的金属触片也同样不能有摩擦或是划过的痕迹。而且一般原装的座充和旅充都会有原厂的标志、产地以及注意事项等,这些文字的印刷精良,标签粘贴的也很规范,不会是横七竖八的。

  如果您放上一块电池就会发现,在没有接通电源时,真品座充的充电指示灯不会亮,充电完成后会由红变绿;假座充则不然,在放入电池的同时,充电指示灯就会变红,而且无论充多长时间的电指示灯也不会变绿。虽然我们在购买时不可能拆解充电器进行研究(嘿嘿,这样奸商会冒冷汗的),但只要我们留心观察,仔细比较,假冒伪劣产品一定会在我们的火眼金睛下现出原型的。
  一只充电器虽小,但它对维持我们手机的正常使用,甚至我们个人的生命安全都有重大的意义。

3.耳机

  下面就要说一说耳机了,音响器材的发烧友们千万不要联想到什么森海塞尔、铁三角之类的强悍品牌,也不要拿到耳机之后习惯性的去煲机,请您记住,我们讨论的是手机配备的耳机,也就是能听清人声的喇叭。
  虽然相对随身听的耳机来说,手机配备的耳机略显简陋,但我们也要予以重视,因为笔者确实见过耳机买回家之后插不进手机插孔的尴尬局面。
  首先,原装耳机的线材不会过硬,线材与插头或是耳塞的接触部分做工比较规范,不会产生多余的废料,有些带有麦克风的耳机,话筒部分很光滑,空隙里不会有灰尘进入。插头部位与手机接触良好,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就可自由插拔。测试时只要能不费力气的听清对方通话声音即可。

4.数据线和随机光盘

        最后讨论一下数据线和随机光盘,这可是个好东西,我们不仅可以方便的备份电话本和短信记录,随心所欲的把自己DIY的图片、铃声、屏保等好东西传到手机上,最关键的是我们省下了下载的大量Money,何乐而不为。但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配有数据线和光盘(没说一样),因此我们在购买时就要查看手机说明书或是随机物品一览表一类的东西,看看是否配有这些物品。
  数据线的检查和前面说的旅行充电器基本一样,就不赘述了。随机光盘只要不是自己刻制的基本上也无大碍(什么,你没见过自己刻的光盘?我倒!)。这两样物品虽然不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但如果被奸商无故克扣,更有甚者再加价卖给我们,那就是比窦娥还冤了。(一根数据线可以卖到100-400元)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手机的配件和手机本身一样享有保修的待遇,因此,如果我们单独购买某一配件也要到正规的经销商那里,并且保存好购买时的发*票,对于电池等“大件”需要提醒售货MM在发*票上注明电池的S/N序列号。
8.手机电池鉴定方法
方法一:真电池正面用手指摸没有粗糙感,而假电池用指甲刮时则明显感觉比较沙;真电池的两端塑胶用指甲容易壳出痕迹,而假电池则非常坚硬。
方法二:真电池的上下盖,接缝紧密,而假电池接缝间隙相对也大,尤其是四个角特别明显。
诺基亚原装电池验证网址: http://europe.nokia.com/A4144894
9.三码合一是什么意思?
三码合一,当然就是指手机串号(IMEI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国际移动身份识别 ,*#06#可以查看),手机机身标签上印的串号和手机包装盒上的串号,三个是相同的。大家购买的时候不必太在乎这个问题,因为渠道问题,私货手机机身和包装是分开运输,做到三码合一很难。当然也有三码合一的。问题是,奸商抓住了消费者的心里,假冒三码合一,假三码合一不是专业人士不好区分,港行发*票也会有假,如今机身码、条码和发*票造假是很容易的,机身串号也可以更改。太在乎三码合一说不定就会买到翻新的三码手机。
10.如何确认手机的销售地区?
CODE码是诺基亚的手机识别码,位于手机电池仓下方的小标签上!..诺基亚不同型号不同版本(欧版、亚太、港行、国行等)的CODE码都不相同.用NSU在线升级时,此软件会自动识别你手机内的CODE码,会根据不同的CODE码升级到相对的地区版本语言.有些欧版、亚太版手机会出现升级后,没有中文,只有其它国家语言的情况..NSS软件就是改CODE码的软件!!修改到需要的CODE码.升级以后.就是中文系统!

链接暂时无法发布..具体正确的中文CODE无法获取..
11.关于产地的判别
注意CODE是销售地区信息,并非产地。
产地的判断:
Nokia工厂有:中国、匈牙利、韩国、芬兰。
Nokia的CODE上一般标:
MADE IN CHINA (行货和非洲机器居多)
MADE BY NOKIA (也是中国制造的,亚太居多,包括港澳台)
MADE IN KOREA
MADE IN FINLAND (欧版,美版机器也一般此标居多)
MADE IN HUNGARY (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