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手机常识

楼主(2016-02-05):
一、真机鉴别
1.怎样辨别翻新机:
     (1). 仔细看屏幕内有无印痕,数据线、耳机孔、扬声器孔、挂带孔是否有灰尘
     (2). 仔细看机身电池卡锁处有无拨痕,上下盖旋轴处有无旋印,上盖处两凸点有无压痕
     (3). 仔细检查WAP和语音功能及通话纪录信息功能中有无记录
     (4). 仔细检查SIM卡接触点,机身电池接触点有无磨痕(区别接触点其余部分)
     (5). 看外壳的接缝处间隙是否均匀而且在1MM以下,有无撬痕,上盖内屏幕下两封点有无挑痕
     (6). 仔细看机身的固定锣钉有无旋印, 涂漆涂墨(可以用放大镜), 商标有无撬痕
2.如何查询手机进网许可证:将手机后盖中所贴进网许可证的号码输入在页面的“进网证号”框内,并选择对应的手机型号,即可查询出该款手机是否通过进网许可证验证。查询请点击
查询结果(提示):
     (1)."你提供的标志信息与手机串号均是真的!"-------表示你的手机是真的(IMEI),且进网许可证也是真的。
     (2)."您提供的标志信息是真的,且该部手机已在本中心注册,但手机串号与标志不对应!"-------表示你的手机是真的(IMEI),且进网许可证也是真的,但这两个号码不对应,这类情况属于厂商还未进行系统登记,建议直接询问厂商客服。
注意:在"设备型号:"等多个填写框中必须相应的填写正确,否则都会出现手机伪的信息(查询结果就不准确了)。
3.如何查询手机串号IMEI:首先打开手机输入“*#06#”,得到手机对应的IMEI码,进入以上链接,选择对应的手机购买地的城市,并且选择手机的品牌和型号,输入您手机上显示的串号,点击“验证”即可获得您的手机的登记信息,为了保证验证的无误,请仔细确认输入的串号和手机所显示的是否一致。查询请点击
查询结果(提示)有两种:
     (1).结果:"您的手机是正品,可按三包规定享受服务!"-------表示手机是真的
     (2).结果:"您提供的手机机身号未在本中心登记,消费者可采用以下方法解决:重新核实输入信息是否完成正确;拨打手机厂商的售后服务电话,查询该机身号的 手机是否是正品;请消费者留下联系方式,由信息中心与生产厂家联系,进一步核实手机机身号。-------表示该手机的串码未在信息中心登记,对于某些活 动发售的产品确实有此情况,建议直接与厂商核实。
注:以上方法仅供参考,实际请以官方检测点检测报告为准。

二、常用手机电池鉴别
此为基本的大多数该品牌的鉴别方法,如遇到新出厂批次的电池在鉴别手段上会有所不同。
1.诺基亚电池
     方法一:真电池正面用手指摸没有粗糙感,而假电池用指甲刮时则明显感觉比较沙;真电池的两端塑胶用指甲容易壳出痕迹,而假电池则非常坚硬。
     方法二:真电池的上下盖,接缝紧密,而假电池接缝间隙相对也大,尤其是四个角特别明显。
2.摩托罗拉电池
     方法一:假电池的印刷质量要差很多,字符边缘粗糙,条形码还时常有断裂的情况,真电池电极与外壳之间接触紧密,而且4个电极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非常整齐。
     方法二:现在的电池都在随机销售的电池上用红字标明:“随机电池,如零售,无法享受厂家三包”,用来防止商家用假电池更换随机电池的情况。
3.索尼爱立信电池
     方法一:真电池都是采用质地上乘的工程塑料,不过这只是以前的区别办法。现在的假电池也进行了哑光处理,不过假电池的外壳,哑光颗粒要粗得多,显得暗淡,而且假电池的重量还不到一块真的薄电池。
     方法二:看电极,在光线充足的地方,真电池的电极上有一个个暗纹的小方格,而假电池的电极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方法三:注意事项插图中,最左下角的画有儿童标志的插图原电印刷清晰,可以生动的看清儿童的眼睛和嘴还有手指但组电基本上就是几个小黑点手指根本没有的。
     方法四: 产地标示,原电产地标示非常清晰,组装电池很多字迹的位置是歪的,而且字母的线条轮廓不清晰。
     方法五:在电池背面顶部,右侧为3个铜质触点在他的相对称侧有一个5MMX3MM厚度大约为0.1MM的突起部分此部位完全与外壳的塑质一体。
4.三星电池
     方法一:真电池的塑料有哑光处理,但是手感光滑,假的电池虽然也有哑光处理,但手感生涩。
     方法二:标签:真电池字符的边缘很光滑,用红色印刷的注意事项色彩鲜明,假电池的字符边缘粗糙,红色也比较黯淡,而且字符还有断字的情况。
     方法三:条形码:真电池的条形码有凹凸感,而假电池没有。
注:以上方法仅供参考,实际请以官方检测点检测报告为准。

三、定制机的概念
1.什么是移动定制机?
移动定制机:移动定制机是中国移动根据客户需求,对手机厂家提出对外观、开关机界面、专用键、菜单显现及通用要求等定制标准,优化和丰富手机功能。中国移动定制的手机也叫心机,定制机的盒子上有中国移动的图标,和CHINA MOBILE字样,开机时也能看出来。
使用限制:移动定制机可以正常使用联通卡(133和153等CDMA号段除外),通话上网均不受限制。

2.什么是天翼定制机?
天翼定制机:天翼定制机是电信接手CDMA业务之后新出现的定制机,可以理解为电信定制机。概念和移动定制机相同,并非3G手机!
使用限制:天翼定制机可以使用所有号段正常通话,但只有189号段的用户可以正常使用上网与CDMA数据传输业务。

3.什么是联通定制机?
联通定制机:由中国联通定制,概念和移动定制机相同,定制机的盒子和机身会有中国联通的标志,并不一定都是3G手机。
使用限制:联通定制机可以正常使用移动卡和联通卡(133和153等CDMA号段除外),通话上网均不受限制,如果是3G手机则只支持联通3G(WCDMA),不支持移动3G网络。

4.定制机和非定制机的区别
定制机和非定制机在硬件上完全一致,定制的只是手机软件内容,内嵌移动运营商旗下的增值服务,为消费者提供简单,方便、快捷的服务,完全不影响正常使用,都属正规渠道的原厂机。
外观区别:定制机机身印有运营商的标志,开机有定制图案,主题为定制主题。
主题更换:定制机大部分都能正常更换主题,采用塞班系统的手机确定可以更换,但部分手机是属于本身并不支持更换主题的机型无法更换。
内置软件:定制机内嵌运营商的增值服务,比如飞信等增值软件,某些机型可自行删除。
收费问题:定制机所内置的软件或菜单含有收费增值内容,点击前请仔细阅读其帮助内容。
保修问题:定制机和非定制机同样享受三包服务,属正规渠道的原厂机。可就近到手机品牌售后服务中心得到保修。
手机话费:欧酷目前并不出售含有运营商捆绑话费的套餐手机,所售手机并不赠送话费。

四、手机配件产地问题
1.为什么手机存储卡和手机的生产地区不是同一个?
手机的品牌厂商会将它们产品的配件授权给不同地区的厂家来生产,因此不同型号的手机搭配的配件在产地上都会有所不同,例如诺基亚的存储卡有诺基亚原厂生产,也有授权的其他厂商来生产等,但这类情况并不会影响商品的保修,所有的手机连同原装标配配件均可享受正规的三包服务,并且可以在全国各地的专业维修点检测及维修。

五、手机电池使用常识
1.锂电池日常使用保护事项
由于没有记忆效应,所以锂离子电池可以随时充电,对寿命的影响有限。这里有个电池循环寿命的概念,电池经过N次充放电后,容量下降到70%,N为循环寿命。国标规定寿命不得小于300次,实际容量降到70%电池还是可以用的。而且循环寿命是指全充全放次数,部分充放电可理解为几分之一次寿命。
2.充满后继续充电的坏处
充满后继续充电对电池伤害很大。电池内保护电路是针对电池安全性的保护,对未达到危险界限的轻微过压、过流、长时间充电引起的过充完全不起作用。满后继续充电,电池内部将产生副反应,活性物质减少,垃圾物质增多,容量下降,内阻增大,严重过充直接破坏电池结构,导致电池报废。最好能养成习惯:白天到单位、晚上到家,开始充电,充满或睡觉前拔掉电源,特别要避免深夜充电(电网电压偏高)。
3.电池安全性
就目前而言,手机电池主要为LION电池(锂离子电池),包裹液态锂离子电池LIB、聚合物锂离子电池LPB。首先聚合物电池是安全电池,由于没有坚硬的金属外壳封包,所以即便发生异常情况,都不会爆炸。可能爆炸的是主要是金属封包的液态锂离子电池。一般来说,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具有国家生产许可的正规厂家的产品,都不会发生爆炸。理由如下:①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池,均要求采用双管以上(过压、过流、欠压等)全保护电路及安全电芯。电池电极即便短路也会被保护电路自动断开,输出电压为零,不会爆炸。②即便把保护电路去掉,也就是即便保护电路失效,直接短路电芯,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电池,都是铝壳安全电芯,短路、穿刺引起的激烈释气反应导致电池内部压力提高到一定程度,排气阀门打开排气,也就不会爆炸。③就算排气阀也失效了,柔软的铝壳也会因内部压力鼓胀,达到一定程度出现破裂口、发生泻气,也就不会发生爆炸。
4.新电池说明
新的锂离子电池都是有电的:锂离子电池要求半荷电以上状态运输及存储,电压过低会影响其活性、甚至引起保护电路关闭输出导致无法充电。如果收到的锂离子电池电量很低甚至没电,则说明电池存放时间较长或自放电过大。
新电池中的电在工厂用高倍率电流充进,极化严重,电能效果不好,所以锂离子电池的头三次应在手机用到自然关机(关机后勿反复强行开机,可能会引发手机或电池保护,切断输出无法充电),然后用手机接原配直充或原厂智能座充充电(建议勿用非原厂普通座充),充满后保持充电大约1-2小时。
锂电池和镍电池的充放电特性有非常大的区别,所有正式技术资料都强调过充和过放电会对锂电池、特别是液体 锂离子电池造成巨大的伤害。因而充电最好按照标准时间和标准方法充电,特别是不要进行超过12个小时的超长充电。通常,手机说明书上介绍的充电方法,就是适合该手机的标准充电方法。事实上,浅放浅充对于锂电更有益处,只有在产品的电源模块为锂电做校准时,才有深放深充的必要。所以,使用锂电供电的产品不必拘泥于过程,一切以方便为先,随时充电,不必担心影响寿命
另外,少数的比如诺基亚官方在产品说明书上公布要求前三次电池充电12-14小时,确实如官方所说此类充电时可行,不过可以尝试看,新电池充电5小时与12小时无多大差异,并且切记不可养成每次充电超过10小时的情况,对锂电池来说是很大的损害。
5.如何避免电池无法开机的故障
实际上,无法开机大都不是电池本身的问题,是由于电池使用中,出现过充电及过放电,引起电池电路保护,切断了电池输出引起。避免长时间充电,用到自动关机的电池避免反复强行开机及及时充电,是避免这类问题的关键。
6.电池放进冰箱能起死回生吗?
网上有秘籍说能让电池起死回生,方法如下:把电池用报纸包起来再放进塑料袋,包裹好放入冷冻库三天(报纸可吸收多余水分);三天后取出常温下放两天;两天后将电池充电,充饱后装进行动电话里测试(预估可救回80%~90%)。
其实,冷冻方法只能对个别由于过充电引起活性物质松散的电池产生偶然性的作用,而对极板腐蚀开路,活性物质蜕变老化变质,就根本没有效果。这种方法只能说是  “死马当做活马医”。
7.万能充电器到底差在哪里?
作为一个应急电源,在可以控制的情况下,万能充有它的优势,但是万能充通常定位于简易低成本档次。首先,它的成本控制“非常好”——采用最简单的RC降压,RC构成微分电路导致电源输入波形含有非常严重的高次谐波。而且受成本限制,缺乏高品质滤波电路、采用的是最简单的电源电路,其电源质量比较低劣。经常使用的话,对电池是非常有害的。
电池充电,最好的方式是使用手机接电源(线充)、对机内的电池充电,由于原装线充通常都是高质量的开关电源,品质很好,同时手机的电池管理电路通常由手机电源芯片负责,这是一个可编程的LSIC级电路,可以做到极高的控制和补偿精度,并能提供满足充电的足够的电流,所以效果最好,对电池最安全。

六、接听电话时的回音现象
任何电话机,包括手机,都有一个"侧音"的问题:
在受话器中听到自己的声音。原因是话机中通话是四线的:送话器和受话器各两根线,但外线是二线制的,手机也一样,机内必需要进行二、四线转换。理论上,如果"外线"的阻抗和机内"平衡网络"的阻抗完全一样,就不会产生侧音。但电话机外线的阻抗各个用户都不一样,话机平衡网络的阻抗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与线路一样,且过于复杂的平衡网络不经济,侧音不可能消除。手机也与此类似。只要侧音的大小在容许范围以内,就认为是合格的。

七、手机的维护及保养
1.下面的建议帮助您遵照保养条款,使手机可使用很多年。使用手机,电池,充电器或配件时:
2.将手机及其部件和配件放在小孩触摸不到的地方。
3.保持手机干燥。雨水,湿气和液体含有矿物质,会腐蚀电子电路板。
4.不要在有灰尘或不干净的地方使用或存放手机,可能会破坏其可拆卸的部件。
5.不要将手机存放在过热的地方。高温会缩短电子器件的寿命,毁坏电池,使有写塑料部件变形或熔化。
6.不要将手机存放在过冷的地方。当手机温度升高时,手机内会形成潮气,会毁坏电路板。
7.不要试图拆开手机。非专业人员对手机的处理会损坏手机。
8.不要扔放,敲打或振动手机。粗暴地对待手机会毁坏内部电路板。
9.不要用烈性化学制品,清洗剂,或强洗涤剂清洗手机。
10.若手机或其任何部件不能正常工作,将其带到最近的合格维修机构维修。

八、手机贴膜教程
注:很多专用用具比如皮老虎镜头笔等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只要使用贴膜附带的擦镜布将屏幕擦干净就可以了,教程采用了PSP作为对象是方便您了解贴膜过程,手机贴膜过程是一样的。

贴膜前的准备工作
    贴膜应该在一个灰尘相对比较少的室内进行,切勿在室外操作。贴膜前,最好 关闭窗户,有必要的话,最好用吸尘器打扫一下房间(^_^)。
    贴膜前的准备:擦镜布一块,清洁照相机镜头的镜 头笔一支、皮老虎一个、塑料片一片(用信用卡代替也可)、保护膜一块。
    本次教程使用的贴膜对象:SONY PSP,由于PSP的屏幕比较大,相对来说贴起来 难度比较大。
贴膜步骤
1、首先,将膜完整取出,延膜下方虚线剪开,就能完整取出保护膜。
2、按照下面照片的步骤清洁屏幕。
    (1)用皮老虎吹去PSP周围的灰尘。
    (2)用镜头笔的细软毛刷刷去较大灰尘。
    (3)用擦镜布最后擦去细小灰尘,注意,将擦镜布从左往右轻轻擦三次,不 要来回擦,这样容易将灰尘左右移动,结果还是在屏幕上。
3、贴膜开始
    (1)延凸起部分撕开第一层副膜(保护贴膜的一层薄膜),切记,千万不要 完全撕开这层副膜,撕开一个角即可,而且千万不要让贴合面暴露在空气中 很久,容易沾上灰尘。
    (2)将揭开副膜的这一面对准屏幕,慢慢贴到屏幕上。
    (3)用信用卡或者硬塑料片延着贴膜方向轻轻压推,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贴 膜过程中不会产生气泡,一边压推的同时,一边还要观察已贴合部分是否有气 泡产生,一旦发现有气泡,就应该轻轻揭起,除去灰尘后继续操作,如果完全 贴好了,再发现有气泡,补救就不容易了。
   (4)完全贴平整后,慢慢撕开表面的第二层副膜。(如机型屏幕是凹陷的,可以用粘性强透明胶将其粘出.)
3、大功告成,完美啊!!
    本人由于做教程时,必须单手拿照相机拍照,另一个手操作,所以有些图片上 只有单手操作(痛苦),其实在实际操作中,一定要用到两只手拉^_^,请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