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KR500焊机主板维修汇总

楼主(2016-02-05):
开机,整机无动作.查线路板的+-15V,-15V正常,+15V电压只有13V多,达不到+15V,根据经验判断肯定有IC短路,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15V端对地电阻只有400多欧正常有500多欧,所用表不一样可能测量有出入.有下降.首先把各IC对地电阻都测量一下,检查出IC19和IC7(4053)有部分引脚对地电阻不正常,拆下在测量,确实已经损坏,在测量+15V对地电阻,还是不正常,现在就剩下IC1拉.先检查IC1供电脚,直接把IC1的1脚用刀片切开.在测量+15V对地电阻.已经恢复到500多欧,正常了.换上所有坏的元件,上机试验,完全正常,OK收工.....
(1)KR500主板日常维修中所见+15V端电压下降,80%都是各IC有短路所致,需要认真仔细检查就可以排除故障,还有平时多收集各数据和资料,
(2)KR500主板开机电流表象右打到底,坏的最多的就是IC10(LM324)和CT
(3)KR500主板开机电流表象左打到底,基本都是+15V端对地有短路,多IC损坏.
(4)KR500主板开机送丝不受控,时快时慢,首先检查IC14(LM324)
(5)KR500主板空载电压只有45V,送丝速度时快时慢,有时候干脆不送丝,查IC14的6.7脚对地电阻变小,12脚对地电阻
变小,,换掉IC14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A(2017-01-11):
请老师指教,林肯500改kr500板子的注意事项和有关测试参数15190748176QQ844737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