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洗衣机可以洗,不能脱水

楼主(2016-02-05):
故障描述:   用户:我家的全自动洗衣机不能脱水了。但是可以洗。

            故障分析: 可以正常“洗涤”不能脱水的全自动波轮洗衣机。有以下原因可能造成该故障:

                        一、对于机械全自动洗衣机,气压开关接触不良。

                        二、洗衣机没有放平稳。(洗衣机频繁进入漂洗状态。)

                        三、洗衣机面板门没有关好或者开关接触不良。

                        四、洗衣机排水阀坏,(这时不能排水。)

                        五、排水阀没有把离合器转换拉开。(波轮转,内桶不转。)

                        六、电机性能不良,电容损坏。(输出功率不足。)

                        七、皮带松,断,损坏。(电机传到离合器皮带盘的力度不够,不脱水,或者脱水无力。)

                        八、离合器压皮带盘螺丝松动。离合器弹簧坏。(洗涤。脱水噪音特别大,咔咔声。)

                        九、离合器内能弹簧绣或者性能不良。

                        十、离合器轴承锈蚀。(内桶卡死。)

                        十一、电脑CMOS  ROM  固化程序损坏。(进入不了脱水程序。)

                        十二、洗衣机内桶紧固螺丝松。或者洗衣机内桶底部支架损坏。(大部分情况,空洗衣机可以脱水。)

             呵呵,好多可能造成洗衣机可以洗涤,但是不脱水故障。 在维修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洗衣机的脱水过程:

                 全自动电脑洗衣机脱水(自动或者手动调整洗衣机按键至)——》脱水指示灯闪烁——》电脑控制给排水阀供电——》排水阀开始排水——》排水的同时带动离合器转换(松开离合器离合弹簧)——》大概经过3分钟电脑默认放水时间——》电脑检测洗衣机面板门开关闭合信号。(没有闭合,通过蜂鸣“嘟嘟”报警提示。停止脱水)——》给洗衣机电机正向供电——》洗衣机转动——》通过皮带带动离合器皮带盘——》离合器芯转动带动松开的离合器弹簧抱紧——》洗衣机内桶旋转大约30s停止——》电脑控制重复给洗衣机电机供电30s停止,再在供电2次 。(调整洗衣机内桶衣物均匀。)——》连续供电电机脱水3分钟左右。停止——》内桶旋转过程中,电脑一直检测门开关接通状态,(人为打开洗衣机面板门或者接触不好,内桶晃动幅度过大触及断开门开关都会停止脱水。当门开关在内桶旋转过程中超过3次,进入漂洗程序。从先进水,洗涤——》蜂鸣器鸣叫。(提示脱水完成)。——》洗衣机仅面板指示灯亮。(有交流断电功能洗衣机交流断电。)——》完成整个脱水过程。

                  知道了洗衣机的脱水过程,我们顺着洗衣机的脱水过程来分析可以洗涤,不能脱水的故障:

                 一、观察洗衣机是否放平稳。(打开洗衣机面板门盖,内桶在中间,用手晃动洗衣机外壳,感觉是否晃动。)没有放平稳的洗衣机在脱水过程中,容易重复漂洗程序。

                 二、按动洗衣机按键至脱水指示闪烁。(单独进入脱水状态。)不能实现则电脑故障。

                    1、听。有没有排水阀打开的声音。老式电磁式排水阀有明显的“咵”的一声。新式拉线牵引式电磁阀声音比较小。需要用耳朵贴着外壳才可以听到。

                    2、听。经过大概3分钟的排水时间。有蜂鸣报警吗 。有门没有关好。或者门开关接触不良。

                    3、听。

                        A ——》电机有没有嗡嗡声。没有嗡嗡声。用万用表确认电脑给电机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电脑cmos rom 坏没有给电机供电。) 有嗡嗡声。

                              a、——》观察皮带是不是松,坏。(加紧,或更换。)

                              b、——》皮带没有松坏。用手拨动皮带 看洗衣机内桶是否可以跟着转动。(a)不可以。离合器锈蚀。需要更换。(b)可以转动。电机输出力矩不够,请确认电机,电容是否性能不良。

                        B ——》很大的咔咔声,洗涤的时候也有。(压离合器皮带盘的螺丝松,离合器离合弹簧坏)

                        C——》有波轮转动的声音。(离合器弹簧没有抱紧离合器芯和离合器外圈。a、离合器弹簧锈蚀。 b、排水阀没有拉开离合器转换(松开离合器弹簧。)。看一下就可以确定了  。

                维修准备: 对应维修工具。对应洗衣机配件必备:离合器弹簧  离合器   皮带

                实际维修:  实践维修中,可以看出没有带万用表,一般情况下。常见的损坏件是: 门开关  皮带   离合器弹簧  离合器,电容。当用户提到这个故障,对上门维修的我们。应该问三个问题:(尽量确定故障,好针对性带工具和配件。)

                         一、可以排水吗? 二、脱水时,听到什么声音?  三、用手可以拨动洗衣内桶,可以向脱水时候一样转动吗?

                修理总结:  以全自动洗衣机脱水过程为线索,就很容易分析判断可以洗涤,不脱水的问题所在了。

网友A(2016-07-07):
好教材!离合器弹簧坏自己可不可以更换?楼主可以用图片讲解吗?

网友B(2019-04-09):
我这个也是!控制器没问题,我觉得就是离合资问题,不好拆,也无配件,没办法卖了50块钱!电机330W!可惜呀

网友C:
换离合器也不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