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数字集成电路功能大全

楼主(2016-02-05):
20106 前置放大器
258N 分离式双电源双运放
4N25 光电耦合晶体管输出
4N25MC 光电耦合晶体管输出
4N26 光电耦合晶体管输出
4N27 光电耦合晶体管输出
4N28 光电耦合晶体管输出
4N29 光电耦合达林顿输出
4N30 光电耦合达林顿输出
4N31 光电耦合达林顿输出
4N32 光电耦合达林顿输出
4N33 光电耦合达林顿输出
4N33MC 光电耦合达林顿输出
4N35 光电耦合达林顿输出
4N36 光电耦合晶体管输出
4N37 光电耦合晶体管输出
4N38 光电耦合晶体管输出
4N39 光耦可控硅输出
6N135 高速光耦晶体管输出
6N136 高速光耦晶体管输出
6N137 高速光耦晶体管输出
6N138 光电耦合达林顿输出
6N139 光电耦合达林顿输出
74F00 高速四2输入与非门
74F02 高速四2输入或非门
74F04 高速六反相器
74F08 高速四2输入与门
74F10 高速三3输入与门
74F139 高速双2-4线译码/驱动器
74F14 高速六反相斯密特触发
74F151 高速双2-4线译码/驱动器
74F153 高速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F157 高速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F161 高速6D型触发器
74F174 高速6D型触发器
74F175 高速4D型触发器
74F244 高速八总线3态缓冲器
74F245 高速八总线收发器
74F32 高速四2输入或门
74F373 高速8D锁存器
74F38 高速四2输入或门
74F74 高速双D型触发器
74F86 高速四2输入异或门
CA3140 单BIMOS运行
CA3240 单BIMOS运行
CD4001 4二输入或非门
CD4002 双4输入或非门
CD4006 18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CD4007 双互补对加反相器
CD4009 六缓冲器/转换-倒相
CD4010 六缓冲器/转换-正相
CD40103 同步可预置减法器
CD40106 六斯密特触发器
CD40107 双2输入与非缓冲/驱动
CD4011 四2输入与非门
CD40110 计数/译码/锁存/驱动
CD4012 双4输入与非门
CD4013 置/复位双D型 触发器
CD4014 8位静态同步移位寄存
CD4015 双4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CD4016 四双向模拟数字开关
CD4017 10译码输出十进制计数器
CD40174 6D触发器
CD40175 4D触发器
CD4018 可预置1/N计数器
CD4019 四与或选择门
CD40192 BCD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CD40193 二进制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CD40194 4位双相移位寄存器
CD4020 14位二进制计数器
CD4021 8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CD4022 8译码输出8进制计数器
CD4023 三3输入与非门
CD4024 7位二进制脉冲计数器
CD4025 三3输入与非门
CD4026 十进制/7段译码/驱动
CD4027 置位/复位主从触发器
CD4028 BCD十进制译码器
CD4029 4位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CD4030 四异或门
CD4031 64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CD4032 三串行加法器
CD4033 十进制计数器/7段显示
CD4034 8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CD4035 4位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CD4038 3位串行加法器
CD4040 12位二进制计数器
CD4041 四原码/补码缓冲器
CD4042 四时钟D型锁存器
CD4043 四或非R/S锁存器
CD4044 四与非R/S锁存器
CD4046 锁相环
CD4047 单非稳态多谐振荡器
CD4048 可扩充八输入门
CD4049 六反相缓冲/转换器
CD4050 六正相缓冲/转换器
CD4051 单8通道多路转换/分配
CD4052 双4通道多路转换/分配
CD4053 三2通道多路转换/分配
CD4056 7段液晶显示译码/驱动
CD4060 二进制计数/分频/振荡
CD4063 四位数值比较器
CD4066 四双相模拟开管
CD4067 16选1模拟开关
CD4068 8输入端与非/与门
CD4069 六反相器
CD4070 四异或门
CD4071 四2输入或门
CD4072 双四输入或门
CD4073 三3输入与门
CD4075 三3输入与门
CD4076 4位D型寄存器
CD4077 四异或非门
CD4078 八输入或/或非门
CD4081 四输入与门
CD4082 双4输入与门
CD4085 双2组2输入与或非门
CD4086 可扩展2输入与或非门
CD4093 四与非斯密特触发器
CD4094 8位移位/贮存总线寄存
CD4096 3输入J-K触发器
CD4098 双单稳态触发器
CD4099 8位可寻址锁存器
CD4502 可选通六反相缓冲器
CD4503 六同相缓冲器
CD4504 六电平转换器
CD4508 双4位锁存器
CD4510 BCD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CD4511 BCD7段锁存/译码/驱动
CD4512 8通道数据选择器
CD4513 BCD7段锁存/译码/驱动
CD4514 4-16线译码器
CD4515 4-16线译码器
CD4518 双BCD加法计数器
CD4520 双二进制加法计数器
CD4521 24位分频器
CD4522 可预置BCD1/N计数
CD4526 可预置二进制1/N计数
CD4527 BCD系数乘发器
CD4528 双单稳态触发器
CD4531 12位奇偶校验电路
CD4532 8位优先编码器
CD4538 双精密单稳态触发器
CD4539 双四路输据选择器
CD4541 可编程振荡/计时器
CD4543 7段锁存/译码/驱动
CD4553 3位BCD计数器
CD4555 双4选1译码器
CD4556 双4选1译码器
CD4557 1-64位可变长度寄存器
CD4558 BCD-7段译码器
CD4560 BCD码加法器
CD4561 BCD转换成9的补码输出
CD4566 工业定时基准发生器
CD4569 双4位可编程1/NBCD
CD4583 双斯密特触发器
CD4584 4斯密特触发器
CD4585 4位数值比较器
CD4599 8位总线相容寻址锁存器
DS12887 非易失实时时钟芯片
H11A2 光电耦合晶体管输出
H11D1 光电耦合高压晶体管输出
H11G2 光电耦合电阻达林顿输出
ICL7106 3位ADC/驱动LCD
ICL7107 3位半ADC/驱动LED
ICL7109 4位半ADC/驱动LED
ICL7129 4位半ADC/LCD驱动
ICL7135 ADC/LCD驱动BCD输出
ICL7136 3位半CMOSADC/LCD驱动
ICL7218 CMOS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ICL7650 整零运放斩波
ICL7652 整零运放斩波
ICL7660 CMOS直流-直流转换器
ICL8038 函数信号发生器
ICL8049 反对数放大器
L3845 中继接口电路
LF347N 宽带JFET输入四运放
LF351N 宽带JFET输入运放
LF353N JFET输入宽带运放
LF355N JFET输入运放
LF357N JFET宽带非全裣运放
LF398N 采样/保持电路
LF412N 低偏差 飘移输入运放
LM148J 通用四运放
LM1875T 无线电控制/接收器
LM224J 四运放(工业级)
LM24J 四运放(军用级)
LM2901N 四电压比较器
LM2904N 四运放
LM301AN 通用运算放大器
LM308N 单比较器
LM311P 单比较器
LM317K 可调三端稳压器/3A
LM317L 可调三端稳压器/100mA
LM317T 可调三端稳压器/1.5A
LM318 高速宽带运放
LM324K 通用四运放
LM331N V-F/F-V转换器
LM336 5V 基准电压电路
LM336-2.5V 基准电压电路
LM337T 基准电压电路1A
LM338K 可调三端稳压器5A
LM339N 四比较器
LM348N 四741运放
LM358N 低功耗双运放
LM361N 高速差动比较器
LM386N 声频功率放大器
LM3914N 十段点线显示驱动
LM393N 低功耗低失调双比较器
LM399H 精密基准源(6.9)
LM723CN 可调正式负稳压器
LM733CN 视频放大器
LM741CN 双运放
LM741J 单运放
MC1377 彩色电视编码器
MC1403 精密电压基准源(2.5)
MC1413 周边七段驱动阵列
MC1416 周边七段驱动陈列
MC14409 二进制脉冲拨号器
MC14433 3位半A/D转换器
MC14489 多字符LED显示驱动器
MC145026 编码器
MC145027 译码器
MC145028 译码器
MC145030 编码译码器
MC145106 频率合成器
MC145146 4位数据总线
MOC3020 光耦可控硅驱动输出
MOC3021 光耦可控硅驱动输出
MOC3023 光耦可控硅驱动输出
MOC3030 光耦可控硅驱动输出
MOC3040 光耦过零触发可控硅输出
MOC3041 光耦过零触发可控硅输出
MOC3061 光耦过零触发可控硅输出
MOC3081 光耦过零触发可控硅输出
NE521 高速双差分比较器
NE5532 双运放
NE5534 双运放
NE555J 时基电路军品极
NE555N 单运放
NE556 双级型双时基电路
NE564 锁相环
NE565 锁相环
NE567 音调译码器
NE592 视频放大器
OP07 低噪声运放
OP27 超低噪声精密运放
OP37 超低噪声精密运放
PC814 单光耦
PC817 单光耦
SG3524 PWM解调调制器
SG3525 PWM解调调制器
SN7404 六反相器
SN7406 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SN7407 六缓冲器/驱动器
SN7414 六缓冲器/驱动器
SN7416 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SN7440 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SN7497 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SN74HC00 四2输入与非门
SN74HC02 四2输入或非门
SN74HC03 四2输入或非门
SN74HC04 六反相器
SN74HC05 六反相器
SN74HC08 四2输入与门
SN74HC10 三3输入与非门
SN74HC107 双J-K触发器
SN74HC11 三3输入与门
SN74HC113 双J-K负沿触发器
SN74HC123 双稳态多谐振荡器
SN74HC125 三态缓冲器
SN74HC126 四三态总线缓冲器
SN74HC132 二输入与非缓冲器
SN74HC137 二输入与非缓冲器
SN74HC138 3-8线译码/解调器
SN74HC139 双2-4线译码/解调器
SN74HC14 六反相器/斯密特触发
SN74HC148 8选1数据选择器
SN74HC151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SN74HC154 4-16线多路分配器
SN74HC1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
SN74HC161 4位二进制计数器
SN74HC16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SN74HC164 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SN74HC165 8位移位寄存器
SN74HC173 4D型触发器
SN74HC174 6D触发器
SN74HC175 4D型触发器
SN74HC191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SN74HC20 双四输入与门
SN74HC21 双四输入与非门
SN74HC221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SN74HC238 3-8线译码器
SN74HC240 八缓冲器
SN74HC244 八总线3态输出缓冲器
SN74HC245 八总线收发器
SN74HC251 三态8-1数据选择器
SN74HC259 8位可寻址锁存器
SN74HC266 四2输入异或非门
SN74HC27 三3输入与非门
SN74HC273 8D型触发器
SN74HC30 八输入端与非门
SN74HC32 四2输入或门
SN74HC367 六缓冲器/总线驱动器
SN74HC368 六缓冲器/总线驱动器
SN74HC373 8D锁存器
SN74HC374 8D触发器
SN74HC393 双4位二进制计数器
SN74HC4028 7级二进制串行加数器
SN74HC4046 锁相环
SN74HC4050 六同相缓冲器
SN74HC4051 8选1模拟开关
SN74HC4053 三2选1模拟开关
SN74HC4060 14位计数/分频/振荡器
SN74HC4066 四双相模拟开关
SN74HC4078 3输入端三或门
SN74HC42 BCD十进制译码器
SN74HC4511 7段锁存/译码驱动器
SN74HC4520 双二进制加法计数器
SN74HC541 8位三态输出缓冲器
SN74HC573 8位三态输出D型锁存器
SN74HC574 8D型触发器
SN74HC595 8位移位寄存器/锁存器
SN74HC73 双J-K触的器
SN74HC74 双D型触发器
SN74HC76 双J-K触的器
SN74HC86 四2输入异或门
SN74HCT04 六反相器
SN74LS03 四2输入与非门
SN74LS04 六反相器
SN74LS05 六反相器
SN74LS06 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SN74LS07 六缓冲器/驱动器
SN74LS08 四2输入与非门
SN74LS09 四2输入与非门
SN74LS10 三3输入与非门
SN74LS107 双J-K触发器
SN74LS109 正沿触发双J-K触发器
SN74LS11 三3输入与非门
SN74LS112 双J-K负沿触发器
SN74LS113 双J-K负沿触发器
SN74LS114 双J-K负沿触发器
SN74LS12 三3输入与非门
SN74LS121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SN74LS122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SN74LS123 双稳态多谐振荡器
SN74LS124 双压控振荡器
SN74LS125 三态缓冲器
SN74LS126 四3态总线缓冲器
SN74LS13 三3输入与非门
SN74LS131 3-8线译码器
SN74LS132 二输入与非触发器
SN74LS133 13输入与非门
SN74LS136 四异或门
SN74LS137 地址锁存3-8线译码器
SN74LS138 3-8线译码/转换器
SN74LS139 双2-4线译码-转换器
SN74LS14 六反相器.斯密特触发
SN74LS145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SN74LS147 10-4线优先编码器
SN74LS148 8-3线优先编码器
SN74LS15 三3输入与非门
SN74LS151 8选1数据选择器
SN74LS153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SN74LS154 4-16线多路分配器
SN74LS155 双2-4线多路分配器
SN74LS156 双2-4线多路分配器
SN74LS1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
SN74LS158 四2选1数据选择器
SN74LS16 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SN74LS160 同步BDC十进制计数器
SN74LS161 4位二进制计数器
SN74LS162 同步BDC十进制计数器
SN74LS16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SN74LS164 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
SN74LS165 8位移位寄存器
SN74LS166 8位移位寄存器
SN74LS168 4位可逆同步计数器
SN74LS169 4位可逆同步计数器
SN74LS17 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SN74LS170 4x4位寄存器堆
SN74LS172 16位多通道寄存器堆
SN74LS173 4D型寄存器
SN74LS174 6D型触发器
SN74LS175 4D烯触发器
SN74LS176 可预置十进制计数器
SN74LS181 运算器/函数发生器
SN74LS182 超前进位发生器
SN74LS183 双进位保存全价器
SN74LS189 64位随机存储器
SN74LS190 同步BCD十进制计数器
SN74LS191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SN74LS192 BCD-同步可逆计数器
SN74LS193 二进制可逆计数器
SN74LS194 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SN74LS195 并行存取移位寄存器
SN74LS196 可预置十进制计数器
SN74LS197 可预置二进制计数器
SN74LS20 双4输入与门
SN74LS21 双4输入与门
SN74LS22 双4输入与门
SN74LS221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SN74LS238 3-8线译码/多路转换器
SN74LS240 八缓冲/驱动/接收器
SN74LS241 八缓冲/驱动/接收器
SN74LS242 四总线收发器
SN74LS243 四总线收发器
SN74LS244 八缓冲/驱动/接收器
SN74LS245 八总线收发器
SN74LS247 BCD-七段译码驱动器
SN74LS248 BCD-七段译码驱动器
SN74LS249 BCD-七段译码驱动
SN74LS25 双4输入与门
SN74LS251 三态8-1数据选择器
SN74LS253 双三态4-1数据选择器
SN74LS256 双四位选址锁存器
SN74LS257 四3态2-1数据选择器
SN74LS258 四2选1数据选择器
SN74LS259 8位可寻址锁存器
SN74LS26 四2输入与非门
SN74LS260 双5输入或非门
SN74LS261 2x4位二进制乘发器
SN74LS266 四2输入异或非门
SN74LS27 三3输入与非门
SN74LS273 八进制D型触发器
SN74LS275 七位树型乘法器
SN74LS276 四J-K触发器
SN74LS279 四R-S触发器
SN74LS28 四输入端或非缓冲器
SN74LS280 9位奇偶数发生校检器
SN74LS283 4位二进制全加器
SN74LS290 十进制计数器
SN74LS29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SN74LS295 4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SN74LS30 八输入端与非门
SN74LS32 四2输入或门
SN74LS33 四2输入或门
SN74LS365 六缓冲器带公用启动器
SN74LS366 六缓冲器带公用启动器
SN74LS367 六总线三态输出缓冲器
SN74LS368 六总线三态输出反相器
SN74LS37 四输入端与非缓冲器
SN74LS373 8D锁存器
SN74LS374 8D触发器
SN74LS375 4位双稳锁存器
SN74LS377 8位单输出D型触发器
SN74LS38 双2输入与非缓冲器
SN74LS386 四2输入异或门
SN74LS3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SN74LS393 双4位二进制计数器
SN74LS40 四输入端与非缓冲器
SN74LS42 BCD-十进制译码器
SN74LS47 BCD-七段译码驱动器
SN74LS48 BCD-七段译码驱动器
SN74LS49 BCD-七段译码驱动器
SN74LS51 三3输入双与或非门
SN74LS54 四输入与或非门
SN74LS55 四4输入与或非门
SN74LS573 8位三态输出D型锁存器
SN74LS574 8位D型触发器
SN74LS63 六电流读出接口门
SN74LS670 8位数字比较器
SN74LS684 8位数字比较器
SN74LS73 双J-K触发器
SN74LS74 双D触发器
SN74LS75 4位双稳锁存器
SN74LS76 双J-K触发器
SN74LS78 双J-K触发器
SN74LS83 双J-K触发器
SN74LS85 4位幅度比较器
SN74LS86 四2输入异或门
SN74LS88 4位全加器
SN74LS90 4位十进制波动计数器
SN74LS91 8位移位寄存器
SN74LS92 12分频计数器
SN74LS93 二进制计数器
SN74LS95 4位并入并出寄存器
SN74LS96 5位移位寄存器
SN74LSO1 四2输入与非门
SN74LSO2 四2输入与非门
SN74LSOO 四2输入与非门
TIL113 光电耦合达林顿输出
TIL117 光电耦合TLL逻辑输出
TL062 低功耗JEFT输入双运放
TL072 低噪声JEFT
TLP521-1 单光耦
TLP521-2 双光耦
TLP521-4 四光耦
TLP621 四光耦
UC3842 WM电流型控制器
UC3845 PWM电流型控制器
ULN2003 周边七段驱动陈列
ULN2004 周边七段驱动陈列
ULN2803 周边八段驱动陈列
ULN2804 周边八段驱动陈列
VD5026 编码器
VD5027 译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