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UOC 机芯暗电流检测电路检修分析(黑屏)

楼主(2016-02-05):
                                                                                                 一、 原理简介
    在传统电视机中,当视放电路元件参数变化或CRT 参数的差异将引起偏色现
象,这将直接影响到图像效果。偏色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阴极电流的变化(某
阴极电流或过大或过小)。
     暗电流检测电路的作用就是实时检测阴极电流的变化,并动态调整RGB 信号
输出量,从而自动平衡阴极电流,使CRT 白平衡始终工作在最佳状态。
     暗电流检测电路有效地克服了传统CRT 白平衡电路电位器机械触点老化出
现的偏色故障,同时也免去了开壳机械调整的烦琐(可以使用白平衡自动调试仪
进行调整,保证了白平衡的一致性),提高了生产效率。
     飞利浦机芯的CRT 暗电流检测电路(BLK1N),是在I2C 总线的控制下,将
CRT 的三个阴极工作电流分别取样,并反馈到本机解码电路的暗电流输入端,与
内基准进行比较、量化后自动连续补偿CRT 阴极电流的输出量,从而自动平衡阴
极电流使CRT 白平衡始终工作在最佳状态。
     暗电流检测是在每一场的逆程时间内完成的,及在每场的开始几行采用时序
的方式分别发出RGB 检测信号,对应时序所反馈回的阴极电流信号及为暗电流检
测信号。解码芯片通过对此信号的检测并与内部基准进行比较,产生误差信号,
然后自动连续调整解码芯片的RGB 输出量,从而调整CRT 阴极电流。
一. 电路原理(以下问题的分析是在CRT灯丝正常点 的情况下进行)
关于TDA9373暗电流检测电路检修分析TCL

TCL-AT2960B 电路解释:
     (1) 由Q511、Q512、Q513组成了R 信号的视放驱动电路,C511、C512为
           改善高频成分而设置。
     (2)作用:D512为嵌位二极管,消除因CRT 打火所造成的阴极电位升高而
           损坏视放电路。原理:D512 负极接+200V,保证了正极电压只要超过
           +200V就会被D512嵌位。
     (3)R518、R528、R538 为各个视放电路的暗电流检测电阻,将每个阴极电
           流的变化通过R501、R232传输给TDA9373第50脚。
电路原理:(以上图R 通道为例讲解)
    TDA9373 的预视放电路输出的RGB 信号驱动三个视放电路工作,控制CRT 的
阴极电流。阴极电流越大,CRT 亮度越高。反之阴极电流越小,CRT 亮度越低。
阴极电流的大小 终将在R231 上以电压的形式表现,当阴极电流增大时,R231
上的电压升高;当阴极电流减小时R231上的电压下降。变化的阴极电流在R231
上形成变化的电压,输入到TDA9373 第50 脚。与内部基准进行对比,产生误差
然后动态控制TDA9373 第51脚的输出量,平衡阴极电流,保证CRT 白平衡始终
工作在最佳状态。
暗 流检测电路的保护:当TDA9373检测到的暗电流反馈信号异常时,会立即将
RGB 输出截至而进入到保护状态,防止了故障范围的扩大。此时视放截至(灯丝
亮黑屏),消除了因CRT 外围电路出现故障机器非正常工作而造成CRT 过流、过
压导致切颈报废。但同时也给维修此部分电路增加了难度,一但视放电路异常,
表现得不是偏色或缺色,而是黑屏。
通过以上的原理分析,我们必须了解两个关键问题:
(1)TDA9373 内部的基准其实就是我们在总线里面所调整的黑白平衡,当调整
       黑白平衡时,其实是在调整内部基准,从而间接的调整了RGB 的输出量。
(2)TDA9373对暗电流的检测,并非只检测直流工作点。它是一个动态的检测,
       分直流量和交流量两部分检测。所以并非有些人所认为的我们可以将
       TDA9373第50脚强制到某个直流电压就可解除暗电流检测的自动控制。
通过附图分析我们还需要了解以下几个问题:
      (1)视放部分电路原理,关键在于阴极电流回路.
     阴极电流回路为: 极高压-阴极-视放电路-暗电流检测电阻-最后到地
      (2)阴极电流大小与那些电压有关系,这些电压将影响着阴极电流的大小。
     由CRT 工作原理可以分析到影响阴极电流主要有:
1
     ○阴栅极电位差,依靠TDA9373第50脚输出的R IN信号驱动视放电路控制
阴极电压 (栅极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改变了阴栅电位差。
     2
     ○加速极电压,高压包加速极电位器控制。
     3
     ○ 极高压,正常机器此电压稳定不可控制。
二. 故障检修(以下问题的分析是在CRT灯丝正常点 的情况下进行)
   此部分电路的常见问题
(1)黑屏:此部分电路出现故障,你不会再看到CRT 偏色现象。因为暗电流控
       制电路的作用,如出现阴极电流变化引起的偏色时将通过电路自动校正,
       但如偏差过大暗电流检测电路将认为电路工作异常而黑屏保护。
2)图闪:图象整体色闪,出现彩色异常的图象并不停的闪动。此问题也为暗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原因为检测电路工作不稳定引起。
     由于加入了暗电流检测电路,在检查此部分电路故障时不能再使用传统的检
测方式。如出现黑屏问题,我们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检修:
     黑屏故障产生可能的原因:
     黑屏故障也就是阴极电流的异常,那些电压会影响阴极电流呢?
     (1)加速极电压异常
     (2) 极电压异常 (此部分故障较少)
     (3)阴栅电位差
           a.TDA9373 的RGB 信号输出异常
           b.视放电路异常
           c.暗电流检测电路异常
      (4)CRT 本身故障
    故障检修就是先查找故障单元,再进一步确定故障元件;根据以上分析
    第一步.我们可以在视放输入级添加5V 电压,强行让视放电路导通而增加阴
极电流,强行让CRT 点 。
    如CRT 点 ,并使用同样方法试其他两个阴极。若点 后亮度正常,并三色
一致及说明视放电路、CRT、加速极、 极高压正常。问题应该在暗电流检测电

暗电流检测电路的检修:
    我们知道阴极电流的变化,在R232上形成的电压就会变化。利用这个原理,
我们改变阴极电流,然后测量R232 上的电压变化就可以判断此部分电路是否工
作正常。改变阴极电流的方法很多,我们通过方便的调整加速极电压,就可以改
变阴极电流。此时测量R232 电阻上电压的变化,就可以判断此部分电路工作情
况。而不一定要在整个电路工作的情况下去检修。
    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对使用三块TDA6111视放电路的检修,我们可以分别断开TDA6111 的5脚进行测量,在调整加速电压时如那个视放块的第5脚电压没有变化,哪个阴极电流回路就有故障。
    如CRT 不亮
第二步.直接将阴极对地短路
    如CRT 点 ,并使用同样方法试其他两个阴极。若点 后亮度正常,并三色
一致及说明CRT、加速极、 极高压正常。问题应该在视放电路。
    如CRT 不亮
    第三步.
       检查加速电压,加速电压的情况就能间接的反应 极高压是否正常。如
    加速电压正常,则为CRT 不良。
       如加速电压异常,检修加速电压形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