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反复烧电源开关管

楼主(2016-02-05):
    如何防止反复烧电源开关管在修到烧开关管的故障电源板时为了防止再次烧开关管可在220 输入中串一个灯泡起到限流作用。灯泡的功率要大一点,我常用的是 150W 的灯泡,串 一个 150W 的灯泡最大电流就被限制在 700MA,这样就不会因电路不正常在瞬间烧毁开关管。 下面以修一块晶辰 JSK4330 电源时串接灯泡的检修过程为例向大家说明,此电源板拿来时网 点已经修过损坏了 Q4,Q10,D5 等元件网点已经把 Q4,Q10 换上因没有 D5 而把板顺便带到我处 维修(D5 用 1000V 1A 的高频二极管都可以代)补装后,在保险丝处串入 150W 灯泡开机电源处于待状态,此时灯泡一点也不亮待机 5V 也正常。把 5V 短接到 CON3 的 9 脚开关机控制端起动主电源,这时灯泡全亮。从上面的过程可以看出电路起振后电流过大或者有开关管工作不正常,在待机时灯泡不亮说明已经没有明显的直流短路了,只是在主电源起动后电流大 灯泡起到限流作用而保护了元件。在灯泡亮时测大电容上的电压只有 270V 左右低于 300V。 同时测量桥堆的输出只有 8V 左右因被灯泡限流后大部分的电压都加到了灯泡上了。但是电 源的 PFC 电路还是把这 8V 的电压升到了 270V,说明 PFC 电路基本工作正常因不能把电源升 到设定的 380V 左右故振荡电路输出脉冲宽度是比较宽的,开关管的导通时间长也会造成灯 泡限流作用的存在使 PFC 电路不能得到更多的能量去提升 PFC 的输出电压,PFC 输出电压提升不到 380V 就会把脉宽继续调宽这样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状态。就算是一个正常的电源板 也会因为串入灯泡而使电路不能正常的起动。
此电源板测次级各组电压匀无输出,于是又把 Q4 漏极断开(也就是把 PFC 输出电压空 载)此时再开机灯泡闪一下马上就灭了,测 PFC 输出电压 380V 正常。可见 PCF 电路没有问 题,应该是 24V 输出开关电源部分异常。保持 Q4 漏极断开状态开机测 16888 10 脚电压有
4.5V,此推动信号经过推挽放大电路后还是 4.5V 但是经过推动管 Q14 后到 MOS 管 Q10 的栅 极电压缺是 10V,很不正常,为什么到这里就变为 10V 了呢?分析肯定是 Q14 开路损坏了, D28 不断的对对推动脉冲进行整流充电,造成栅极电压没有泄放回路保持高电位使 Q10 一直 处于导通状态。此开关管一直处在开的状态,当上开关管 Q4 工作在开关状态当开的时候电 流就会很大,因下管一直导通当上管处在关的时候反压也会比较高。换了 Q14 后接通 380V 试机,灯泡亮一下就灭了,取消灯泡试机一切正常。通过这种方法成功的保住了 MOS 管。
几点说明:
1、150W 灯泡常温下测只有 25 欧电阻,
2、P=UI U=IR 得出 150W 灯泡正常工作时电流为 0.68 安,电阻为 323.5 欧。
3、此电源板 PFC 电路不正常时 16888 第 10 脚无 PWM 方波输出。
4、K2837(20A500V)可用 20N60(20A600V)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