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89c52rc程序烧不进去,求助

楼主(2016-02-05):
如果连接线没有问题的话,建议查看烧录软件的版本是否适合,并不是版本越高越好。

网友A:
可以下载stc-isp-v4.80试试

网友B:
据说stc-isp-v4.83最稳定,我用过最新的stc-isp-15xx-v6.85H对STC89C52RC操作,没有任何问题,估计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C:
USB经常有问题 弄下拔下弄下也许可以

网友D(2017-01-08):
可以下载stc-isp-v4.80

网友E(2017-08-11):
把晶体振荡器拔出来,再重新插进去看看

网友F:
我用的是图上这个版本,注意箭头芯片选择,然后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如果是直插芯片,看看是否接反了或者接触不好。

网友G:
看一下是不是单片机烧了吧。

网友H:
试下P1.0  P1.1  接地 下载

网友I:
把芯片从新装下试试,注意正反;还有就是串口号选对了没?单片机型号也要对的上。我也新手,不知道想法对不对

网友J:
检查硬件联接

网友K:
检车接线,不行就关闭软件从新打开,还不行就重启电脑,再不行 我也不会了,还没遇到

网友L:
可能坏了吧

网友L:
可以下载新版下载软件试试

网友M:
用的什么板都不说,大家怎么帮你?我是用TTL刷的,先下载后上电

网友N:
下载不了有提示,贴图啊

网友O:
烧录时型号选的对吗?  线插好了吗?

网友P:
看能不能识别,如果能识别,硬件没问题,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Q:
我以前也烧不进去,原因是选型号时选了stc89c52,实际上后面有89c52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