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孔金属化的制作方法详解

楼主(2016-02-05):
在印制板加工厂采用是自动化连续作业设备,设备成本昂贵,这在业余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做到。我们在这里推出是一种接近工厂正规生产工艺流程,但生产工艺相对简单,设备极其低廉,业余条件下比较容易完成操作方法。郑州东明电子研究所为此专门设计生产了“东明DM—2120型孔金属化箱”,该箱体小巧,内置孔金属化所需要全部化学药品、器皿、磷铜电极、电镀电源(5V 20A电流可调节),可以完成不大于200*200mm电路板孔金属化全过程,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钻孔:完成热转印制版后,根据设计要求对焊盘钻孔,钻孔时孔应尽量对准焊盘中心。
2、预浸:将预浸液倒进托盘中,放入电路板,预浸30秒到1分钟。其主要作用是确保孔壁被均匀浸润及电荷调整,同时防止电路板上有害杂质带入KH-22- L活化液中,预浸目主要是保护价格昂贵活化液。
3、活化:将PCB板拿出后直接放入活化液中活化,活化液温度应控制在20℃--40℃之间,时间为5—7分钟。室温过低时应对活化液加热。活化时线路板应轻微晃动,以使药液均匀流过线路板,使电路板每个部分都能为后续化学镀铜提供充足有效催化活性核心。
4、加速:将电路板放入加速液,加速还原2—3分钟,加速液温度应控制在20℃--35℃,在加速液中也应轻微晃动板子。
5、沉铜:将电路板放入沉铜液,沉铜前须向沉铜液中加入定量甲醛,使沉铜液开始产生化学反应后,将电路板放入沉铜液,沉铜反映应进行10—15分钟。沉铜时应不停晃动板子,使化学铜能均匀沉在线路板每个地方。
6、电镀:将电路板用稀硫酸去除氧化层后,带上负电极放入东明DM2120提供电镀箱进行电镀。电镀前应将东明DM2120提供电镀电源调至所需电流,电镀电流按每平方分米3A电流计算。电镀时电镀箱内电机会带动传动机构轻微晃动板子,基板(磷铜板)放在电镀槽两端白色涤纶布袋中,电镀时基板接电镀电源正极,印制板接电源负极。线路板应在镀铜液中间来回移动,距两侧基板距离应控制在15cm以上。镀铜时间一般应控制在30分钟左右,如需加厚电镀铜层,可适当延长电镀时间。
7、二次转印:电镀完成后,将打印好PCB图顶层及底层每个焊盘与相对应通孔仔细对齐,然后用胶带固定下来。转印完成后揭掉转印纸,如有图形缺陷可用记号笔进行修补。
8、腐蚀:腐蚀前用特制T-1涂料将所有金属化过孔涂盖严实,防止腐蚀时将过孔腐蚀掉。涂完后即可送入DM2110A型腐蚀机腐蚀。腐蚀完成后用T-2溶剂将涂盖在过孔上T-1涂料洗掉。这样,一块完整双面印制电路就制作成功了,其工艺质量完全可以满足实验要求。孔金属化过程中牵扯到许多电化学方面专业知识,并且使用了较多化学药
品。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化学药液具体功效和配置方法。
1.预浸液:双面板预处理所使用药液我们简称为预浸液,(其成份是KH-21- L)。主要作用是在 PTH 活化过程前维护KH-22- L 槽液酸性和比重。并且确保过孔孔壁被均匀浸润(及电荷调整),同时防止有害杂质带入KH-22- L中。
每升工作液配比: 范围 最佳值KH-21- L 220—240g/L 240g/L37%试剂HCI(盐酸) 2—5%(v/v) 4%蒸馏水 余量
调配方法:先向药槽中注入1/2容积蒸馏水,再加入要求量KH-21- L,并使之完全溶解。然后慢慢加入要求量盐酸并充分搅拌。最后用蒸馏水调整至规定体积。药液槽应采用东明DM-2120孔金属化箱提供专用容器或由聚氯乙烯,聚丙烯,PVC材料做成容器。工作温度控制在室温即可,处理时间在0.5-2分钟。药液维护可根据所处理量来进行补加,每处理1平方米板料,应补加39g KH-21- L和3.4mL37%HCI于槽中。当药液呈现浑浊或深绿色时应更换槽液。
2.活化液:其主要成份是KH—22—L。KH—22--L是一种新型酸性胶体钯活化剂,这种新型活化剂中胶体微粒,可以渗入微孔并可均匀吸附在非导体表面上。为后续化学镀铜提供充足有效催化活性核心。
每升工作液配比: 范围 最佳值
KH—21—L 220—240g/L 240g/L
37%试剂HCI 2—5% (v/v) 4%
KH—22--L       3—5% (v/v) 4%
蒸馏水 余量
调配方法:先在板槽中注入1/2槽蒸馏水。再加入要求量KH—21--L,并使之完全溶解。然后再慢慢加入要求量HCI,并充分搅拌。之后加入需要量CS—22—K。最后用0.5%稀盐酸溶液将槽液调整至规定体积,混匀。至此活化液就已配置完成。药液维护可根据所处理印制板量来进行补加,每处理1平方米板料,应加入5.5mLKH—22—L。
3.加速还原液:其化学药液主要成份是KH—23--L。KH--23—L用于PTH活化过程之后,调节被吸收催化剂,使化学铜能够迅速均匀牢固沉积在板料上,同时把活化剂带入影响降至最底限度,延长化学镀铜溶液使用寿命。
每升工作液配比: KH—23—L 150毫升 蒸馏水
850毫升调配方法:先向板槽中注入1/2槽蒸馏水。加入所需要量KH—23—L,边加边搅拌,然后用蒸馏水调整至规定体积即可。每升CS—23—K 浓缩液能处理40平方米板料,当溶液出现浑浊时,应废弃重新配置。
4.沉铜液:这是在进行电镀铜时能否镀上铜最关键一环。其化学药液配置方法如下:
每升工作液配比:
酒石酸钾纳 40g/L 氢氧化钠 20g/L
硫酸铜 14g/L 硫脲 0.5g/L
甲醛 15mL/L
调配方法:必须先将酒石酸钾纳和硫酸铜倒入蒸馏水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氢氧化钠,在对板料进行沉铜工序前,再加入甲醛并搅匀。本药液是一次性药液,沉铜前应根据板料大小配制沉铜液,以避免浪费。
5.镀铜液:镀铜液主要成份是硫酸铜,电镀时不仅能对孔进行金属化还同时能加厚线路板。
每升工作液配比:
硫酸铜 75g/L 硫酸98% 100mL/L
盐酸37% 0.132mL/L Hz—601 (光亮剂) 8—15mL/L
调配方法:将2/3蒸馏水加入镀槽并加热到50-60度(使硫酸铜能充分溶解),加
入硫酸铜后搅拌均匀。等其冷却后,慢慢加入需要量硫酸,一边加入一边搅拌溶液。
最后加入需要量KH—601 光亮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