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6×16LED点阵屏 含原理图 程序

楼主(2016-02-05):
LED汉字显示屏广泛应用于汽车报站器,广告屏等。LED之所以受到广泛重视而得到迅速发展,是与它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分不开的。这些优点概括起来是:亮度高、工作电压低、功耗小、小型化、寿命长、耐冲击和性能稳定。LED的发展前景极为广阔,目前正朝着更高亮度、更高耐气候性、更高的发光密度、更高的发光均匀性,可靠性、全色化方向发展。所以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如何制作16*16LED汉字点阵屏。
先看原理图:

准备工作:

还没加跳线:

焊上154 :为了走线方便 我将154焊在万能板的背面。

焊上16根数据线。

大功告成:

效果:

另外附上我自己做的学习板的图:

自制的ISP下载线:

自制的5V电源板:

程序如下:
/*取模方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纵向8点上高位*/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1^4;
uchar code table[][32]={

/* 薛 */
0x20,0x00,0x27,0xFE,0x2C,0xA4,0x24,0xA4,0xF4,0xA4,0x27,0xBC,0x20,0x40,0x22,0x48,
0x23,0x48,0x2A,0xC8,0xF6,0x7F,0x22,0xC8,0x27,0x58,0x62,0x48,0x20,0x40,0x00,0x00,

/* 二 */
0x00,0x08,0x0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0,0x08,
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30,0x08,0x10,0x08,0x00,0x18,0x00,0x08,0x00,0x00,

/* 炜 */
0x01,0x02,0x0E,0x04,0x00,0x18,0xFF,0xE0,0x04,0x10,0x18,0x4C,0x12,0x40,0x12,0x40,
0x12,0x40,0xFF,0xFF,0x12,0x40,0x12,0x48,0x16,0x44,0x32,0xF8,0x10,0x40,0x00,0x00

};

uchar data dispram[32];
////////////////////////////////
delayms(uint t)
{
  uchar i;
  uint j;
  for(j=0;j<t;j++)
     for(i=0;i<100;i++);
}
/////////////////////////////////
scan()
{
  uchar i,j,k;
   for(i=0;i<3;i++)//i为字的个数
    {
  for(k=0;k<16;k++)
   {
     for(j=0;j<15;j++)
     {
       dispram[j*2]=dispram[(j+1)*2];
       dispram[j*2+1]=dispram[(j+1)*2+1];
     }
       dispram[30]=table[i][k*2];
    dispram[31]=table[i][k*2+1];
       delayms(200);//滚动时间设置
   }

}
}

void main()
{
  TH0=0xfb;
  TL0=0x30;
  IE=0x82;
  TMOD=0x01;
  TR0=1;
  P2=0x00;
  P3=0x00;
  P1=0x0f;
  while(1)
  {

    scan();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
   uchar k;
   key=1;
   TH0=0xfb;
   TL0=0x30;
   k=P1;
   k=++k&0x0f;
   P2=dispram[k*2];
   P3=dispram[k*2+1];
   P1=k;
   key=0;
}

薛二炜
2010年05月27日

网友A:
楼主好强啊,赞一个。

网友B(2017-08-13):
三级管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C(2018-01-03):
赞一个!楼上的朋友~~~~三极管应是~~~NPN是8050~~~PNP的是2N5551(也可用8550)!

网友D(2018-04-09):
正在做这个,楼主很厉害,多谢参考

网友E(2018-05-09):
毕设刚好需要,楼主好人啊,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F(2018-12-04):
有没有驱动电路的详图

网友G(2019-04-09):
牛B啊  老哥

网友H(2019-09-07):
我自己做了一个,原理图差不多,就是P0.0在第一行,P0.7在第八行,P2.0在第九行,P2.7在第十六行(三极管用8050);列我一用的是74HC154+8550,程序能运行,取汉字模有问题。搞了好久,没搞好。

网友H: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取模软件

网友H:
取模的问题搞定,谢谢楼主提供程序。

网友I(2020-02-25):
有更加详细的原理图么,就256个led灯是如何连在一起的?

网友J:
神仙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