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时间跑不起来。查了很久,希望大神们指点下。

楼主(2016-02-0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P07=P0^7;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bit l=0;//状态标志位
bit c=1;//小数点标志

uint i;
int z=0;
bit k=0;
uchar r=1;
uint dis=0x7f;
uint time=0;
uchar ocode1[6]={10,10,0,0,0,0};
uchar ocode2[6]={0,0,10,10,0,0};
uchar ocode3[6]={0,0,0,0,10,10};

uchar tcode[8]={0,0,0,0,0,0,0,1};//放时间位
uchar code d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共阳      0,  1,   2,   3,   4,   5,    6,   7,   8,   9   暗

/*******************************************************************/
/*                                                                                                    */
/* 延时子程序delay( )                                                                                                    */
/*                                                                                                    */
/*******************************************************************/

void delay(int ms)
{
   int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 数码管扫描程序void display()                                                                                                    */
/*                                                                                                    */
/*******************************************************************/
void display()
{
        P3=0x00;//!!!!!!非常重要,先关所有显示
        P0=dcode[tcode[time]];
        time++;
        if(time==8)
          {
                time=0;//各位显示
                P07=c;
          }

        if(dis==0xdf||dis==0xf7)
          {P07=0;}//小数位
        P3=dis;
        dis=_iror_(dis,1);//扫描位
        if(dis==0xfd)
          dis=0x7f;//只扫描前6位

}
/*******************************************************************/
/*                                                                                                    */
/* 主程序void main()                                                                                                    */
/*                                                                                                    */
/*******************************************************************/

void main()
{
TMOD=0x22;
TCON=0x00;
TH1=0x06;//(65536-250)/256;             //定时250us
TL1=0x06;//(65536-250)%256;
ET1=1;
TH0=0x06;//(65536-250)/256;             //定时250us
TL0=0x06;//(65536-250)%256;
ET0=1;
EA=1;
TR0=1;
TR1=1;
P1=0xff;
P3=0xfc;      //开始6位为0
P0=dcode[0];

while(1)
{   }
}
/*******************************************************************/
/*                                                                                                    */
/* 中断程序timer0()                                                                                                    */
/*                                                                                                    */
/*******************************************************************/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2
{

i++;
if(i==15)
  {
    i=0;
    display();                   //数目管扫描显示
  }
}

/*******************************************************************/
/*                                                                                                    */
/* 中断程序timer1()                                                                                                    */
/*                                                                                                    */
/*******************************************************************/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1
{
  unsigned int b;          //static

        b++;
        if(b==4000)
          {
                b=0;
                tcode[0]++;
                if(tcode[0]==10)
                  {
                        tcode[1]++;
                        tcode[0]=0;//时间显示的秒个位
                        if(tcode[1]==6)
                        {
                                tcode[2]++;
                                tcode[1]=0;//时间显示的秒十位
                                if(tcode[2]==10)
                                {
                                        tcode[3]++;
                                        tcode[2]=0;//时间显示的分个位
                                        if(tcode[3]==6)
                                      {
                                                tcode[4]++;
                                                tcode[3]=0;//时间显示的分十位
                                                if(tcode[4]==10)
                                                {
                                                        tcode[5]++;
                                                        tcode[4]=0;//时间显示的时个位
                                                        if(tcode[5]==2&&tcode[4]==4)
                                                        {
                                                          tcode[5]=0;
                                                          tcode[4]=0;
                                                          } //时十位已在前控制

                                          }
                                                }
                                  }
                        }
                }
        }

}

网友A:
先把低级错误改了,P07是sbit,要么0,要么1

网友B:
是uint还是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