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逻辑笔

楼主:
众所周知,玩单片机的都要用到逻辑笔来测高低电平或脉冲。一般用万用表也能测出来,但是万用表的反应速度太慢了,显示电压要好久。还是逻辑笔好,反应直观,速度也快。大家一定都很像做一个这样的逻辑笔。我今天用的是施密特触发器来做,当然大家也可以用运放、单片机等来做。我用的是74hc14的施密特触发器,我今天只用到相当于相反器的功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款芯片

这个是施密特触发器的简介

我们今天用的芯片

下面是这款芯片的引脚顺序,当然,我是在这个基础上设计的,led限流电阻忘话了,计算公式是(vcc-3)/0.02
本来有详细的制作过程,可是拍好照,放到电脑上。以前都是用PS压缩,今天想尝试一下光影魔术手,可是压缩出来的根本没法看,都是糊的。我又把压缩出来的覆盖了原文件。用恢复软件又恢复不完整,所以只有成品图了

背面还不错,这次焊到自我感觉良好

测高电平(要高于2.5v )

测低电平(要低于1.6v )

网友A(2016-02-08):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单片机速度太快,如果想用肉眼观看LED的方式来判定的话会很难做到

网友B:
新年第一天就看到楼主的作品,感觉真好。能分享一下制作资料吗,有很多小伙伴们也想diy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年第一天就看到楼主的作品,感觉真好。能分享一下制作资料吗,有很多小伙伴们也想diy一个。

资料不都写在上面了吗?没有别的资料了

网友D(2021-11-19):
其实你这个电路还可以精简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