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办法对会场人员进行定位查找,显示那排与号?

楼主(2016-02-09):
请教:有没有办法对会场人员进行定位查找,显示那排与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有没有办法对会场人员进行定位查找,显示那排与号?

打手机

网友B:
每个人身上都装定位器,或者,进场的时候按票号做好。有方法也是有,不过成本也许高,你的问题其实还可以在说完整一下吧,现在也不是很肯定是的具体要求是啥

楼主:
假如每个人身上可以装定位器,那么先说一个人,当装定位器的人走动时能确定这个人的座标么?精度能做到多少?定位器体积,成本又如何?定位时间多少?谢谢。

网友C:
每个座位上安一个感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