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维修实例(附原理图)

楼主(2016-02-12):
     电磁炉维修。我在网上一查写得扑天盖地。内容太多,像我这样都看不明,何谈实用呢,讲得太过罗嗦,能看得懂的人他也不会用网上查了,我修电磁炉时。不去理什么厂家的。什么型号。什么牌子。什么故障代码,要去完全了解这些可够你记的了,详读这一文后。相信你可以修多种不同产商的电磁炉。
先简单说一下.电磁炉的工作原理
      线盘与振荡电容组成LC振荡电路,从而在线盘上产生交变磁场。说便简单一点,是一个大电流的高速开关电路,

  1不通电 保险丝烧

     打开机子后,看一个10A15A保险管是否变黑,烧保险烧时多数坏都由IGBT引起的,所以主查IGBT 首先将线圈盘的接线脚断开,看看开桥式整流是否击穿。换上保险管,测量电容两端电压,桥式整流的直流输出电压为300V直流电压,如无电压,判断整桥流块坏内部是否开路,有无220V交流输入。两端有电压,说明桥式整流的直流输出正常,如果IGBT的两个输出脚击穿,则相当于直流短路。
  注意,换新的桥流桥及IGBT 看看IGBT的门级是否有电压,如没有,可接回线圈盘试机了,
IGBT的门级若是有18V之间的电压说明 驱动冲击穿, 驱动多数由对管8050 8550 组成,老试的电磁炉用TA8316S驱动,LM339内部可能也会击穿.正常待下IGBT的门级是低电平,如果此处不解决换上依然会烧机  试机后不能正常工作 是因为IGBT击穿时会有高压冲击通过。IGBT门极的高压保护二极D18V。和限流电阻有一个10100欧之间的电阻也可能开路。换上后故障排除。

2不通电 不烧保险丝
   没有烧保险丝。电磁炉无反应。多数为供电电路出问题
谈谈供电电路。早期的电磁炉用的是低频变压器供电。由于铜价上涨。现在的电磁炉多数都用于高频供电了,我们常见电源模块为 VIPER12A VIPER22AVIPER12A前者电流大一些)  FSD200 TX201模块坏时.一个为22~100欧的限流电阻开路18V稳二极管可能击穿,有的厂商用的是开关电源开关管常13003 13005 ,不管电源用什么方案,一般出输电压为两组。一组为20V之间稳压后给风机和LM339供电。另一为9V之间,通过78L05稳压后给芯片sn74hc164供电。注(78L05样子很像普通小功率的三级管。因电流小。电压要是降到4.7V说明不正常了)
打开机后我通常看一个450V/10UF之间的电解电容,
是否有300V的电压,如果有看LM339第三脚的无18V电压,如有,再看7805有电压否,如果450V/10UF之间的电解电容没有电,前面的22~100电阻开路了,在此可以判断模块已怀了

3不加热

上面的现像很好修,可以实接找到原因,对于老手们不在话下,
。供电正常时电磁炉依然没能加热.可能是5UF平滑滤波.失效.我平时在厂里用万用表测量是正常的,但使用一下子就出现停机现像,听到打锅嘀嘀的声音,取样电路的取样电阻阻值变大,同步电路中的大功率电阻也可能变质,使LM339较器比较电压不正常,电压取样的大功率电阻阻也很容易变质,所以进入保护状态。(一般常见这些电阻的体积很大,阻质常用在200K820K之间。有的也是阻值小,也是由很多个串联起来的。变化到几K之间就无法工作了。因为比效器的比效电压,相差只有0.2V之间。修电磁炉时建议用数数万用表) 焊出大个电阻们的一头,万用表一个个测量,

4按键失灵
按键开关内部是一个弹簧片构成,我在厂里试验时以90克的重量按压八万次之间就弹簧不起来了,平时人们使用中很用力的按压或者进水油污达不到一万次就失灵了,用久了的电磁炉按键开关坏时我们维修人员也要把常用频率较高   / 也换掉,要不然,过些日子,别的按键又失灵了,会影响维修人员的信誉,
有时我们会碰到换了按键开关,还是不能开机,面板上指示灯不亮,或者全亮,我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换了SN74HC164N再说,
有些电磁炉芯片设计成,当内部电路检测到导常时,进入了锁定了,也让你无法开机,这时我们要检查别的电路,还有的电磁炉,工作后过一两分钟之才检测热电阻的,有的直接检测,
用维修逻辑之道处理之后,电磁炉还是不能工作,只能用一些傻瓜维修方法,别说还管用呢,扫雷方试,5V。18电压正常听到BB叫声。换那两个大电容。再看看。取样电阻。换换339。重要部位都换一换试一次。死马活马处理。我虽然修电磁炉这么多年了。不是每一台都能修好的,芯片坏时有时表现不太明显。只用相对型号机子才能判断,
以上是本人经验总结而编.没有专业资料和教材合对,各位网友只能参考.不要因我的思路而误导大家 ,文中如有错误之处,请各位网友题些见意,看了之后希望你留下个脚印.有疑问的朋友请在发表评论留言,让更多爱好的互动.谈谈关于这方面话题,

楼主:
你的文章我看看,很经典。很明了。我是搞电脑维修的。我电磁炉坏了,正好用上。你的文章帮了很大的忙。多多交流

    主人谢谢的回贴,不管修好不好,能给我一句留言,说明你也忠诚,不像一些人看。。。,有时侯在QQ也被人骂过,说我没能认给他回答问题,是因为那些人没有一点电子基础,我说什么他也不理解,而我也不能整天在QQ上给我人解答,谁来养我,苦苦两次点了多少次鼠标,打了多少次键盘,才得以上的文件,得来是一些被骂,
    7月30日 22:47
    流火-长卿 期待你的新作,支持你
    7月31日 13:32
    笑对人生 说的很好!
    8月6日 23:06
    风中香茗
    8月12日 13:01
    万帮家电 谢谢,很有帮助,能把这份电磁炉维修实例(附原理图)发到我
    8月27日 00:43
    小鑫鑫 可以发到我空间吗?
    学习了
    8月30日 08:49
    主人文章本有些错别字呢,
    9月3日 08:07
    太平村人 看了你的文章,学到好多东西,还想请教,我的电磁炉(美的)每年坏一次IGBT管,有时整流也坏了,不知如何修理,谢了
    9月5日 19:34
    主人这种方法不知道对不对,每一年都换一次IGBT管,我确实也见过,如果是修别人收费,可是一件好事,,我要是修亲戚朋友的,电阻电容接键我都全换了,当然电磁炉内的油污效多。多加清洁。叫客户多多保养,电磁炉多数都是油污引起的故障,
    9月7日 19:00
    有空来逛逛 兄弟,我也是搞家电维修的,以前也修过电磁炉,总是有些修不好的,有点头痛,有了你的经验,我以后,再搞修电磁炉就容易多了。谢了。
    9月14日 21:36
    990340021 不错
    9月15日 22:06
    无影无踪 不错,谢谢。
    9月24日 21:44
    在路上 写的很明了,很容易懂,谢谢
    10月1日 21:43
    陈庆松 谢谢,很有帮助,能把这份电磁炉维修实例(附原理图)发到我
    10月3日 19:16
    xiao xiao 写的很好,很实用。谢谢!
    10月6日 08:21
    廖兵 好文章,精简明了,希望新作
    10月9日 10:00
    家电医生 写得很好,对我们这些修理的朋友来说是最好的资料,值得收藏备用。
    10月9日 14:58
    就爱玩 很经典。很明了
    10月9日 15:59
    好了伤疤忘了疼 呵呵,O(∩_∩)O谢谢楼主与大家共分享!!
    10月9日 19:05
    苦涩咖啡
    10月10日 13:28
    沐川精品小家电
    10月14日 10:53
    欢乐人生
    10月16日 19:47
    梦里知多少 你好,SR-CH2008W尚朋堂电磁炉上电后就跳闸,短路,是不是IGBT坏了
    11月3日 21:48
    梦里知多少 能把这份电磁炉维修实例(附原理图)发到我
    11月3日 21:50
    梦里知多少 谢谢了
    11月3日 21:50
    联想电脑 讲的很详细 很好
    11月17日 16:44
    2285788340 谢谢您的指点,通俗易懂,非常的好!
    11月18日 12:12
    额滴神~耶稣 谢谢!看了您的文章,您辛苦了!
    11月19日 22:06
    潮牌衣阁 看完此日志,收获很多
    11月20日 18:44
    冰雨 还带电检修里,高手佩服
    11月20日 19:39
    大山{ Song San Ke} 知識與經驗與大家能共享,這一點就能說明你人格的高尚!
    謝謝你,辛苦了!
    11月20日 19:43
    开水里的猪 不错,很经典,期待你的新作
    11月20日 21:01
    路飞 请问:电磁炉所有显示正常,按键正常,能正常开关机……就是不发热是什么原因呢???
    11月20日 23:34
    happy 讲的很详细 很好
    11月21日 20:37
    富之有路 不错,值得借鉴。
    11月22日 07:58
    富厨星
    11月22日 12:40
    沉默
    11月22日 14:57
    静观五岳 我朋友的一款熊猫电磁炉,刚开始是不加热,打开看是IGBT热敏电阻的电路板回路焊锡打火烧断路了,连接后加热慢,原因是炉盘离锅具距离大,加垫之后加热正常。
    11月25日 17:03
    静观五岳 朋友用后说曝了,打开是IGBT,整流桥损坏,换过后出现没加热一次间隔一秒左右,电流只有3A。同步电压差0.5V(7脚3.4V 6脚2.9V)真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郁闷。请给以指教!
    11月25日 17:03
    奥特办公家具 3楼 天使之爱 华南虎 华南虎 22 1112011-03-11 17:30:30
    回复回复| ▼
    引用引用举报短消息
    写得很好
    11月27日 08:45
    诚信家电维修 不错!很厉害!学习`````````

    11月27日 20:04
    一网情深 我感觉较好
    11月28日 14:22
    三眼皮 朋友,有空说说触摸板的故障维修啊!期待!
    11月28日 17:44
    湖水清清 非常感谢你的总结经验人常说经验多胜学问
    11月29日 22:05
    恋青结 不错!很厉害!学习
    11月30日 20:22
    老百性 很好
    12月1日 10:01
    875255775 很好,希望你多发表这样的文章,对我们初学者帮助太大了,谢谢!
    12月15日 10:38
    ╰熹ㄡ欠ㄒ尒 说的很全面 很有用 期待新作
    1月2日 14:14
    木栾店 说的很全面 很有用 期待新作
    4月17日 22:06
    珍诚 太好了,说得很通俗易懂。
    4月21日 08:52
    zhou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5月8日 14:24
    zhou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5月8日 14:24
    主人很久没有上空间来看了,一来见到这么多人。
    5月12日 00:56
    陈芝麻 收我这个徒弟可以吗,我很感兴趣
    7月10日 14:44
    优 真的不错,很好。做这一行的很感谢你包括我。
    12月4日 19:40
    海阔天空 很好,谢谢
    能把这份电磁炉维修实例(附原理图)发到我
    12月27日 23:20
    竹林听雨 咋不能分享啊?
    1月16日 13:25
    冷星机电制冷 @流火-长卿写的不错!!还想看更多资料!
    3月4日 18:42
    一切随风 @流火-长卿
    3月6日 23:07
    利剑 @流火-长卿真实用,谢谢

    人在旅途 @流火-长卿现在修电磁炉不怎么合算,换一个IGBA收50不多吧,可人家就会嫌贵,

网友A:
简单明了,非常容易学,顶一下!

网友B(2016-10-24):
很好的教程

网友C(2017-12-05):
电磁炉维修的好资料。写的比较通俗易懂。

网友D(2018-01-07):
电磁炉开机几秒后风扇变慢,但能加热,求维修方法

网友E:
我刚学修电磁炉,修一台奔腾的,换许多零件都修不好!后来发觉DK94的脚生绣了,估计是有水进去烧了!买不到数据的芯片,只好扔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刚学修电磁炉,修一台奔腾的,换许多零件都修不好!后来发觉DK94的脚生绣了,估计是有水进去烧了!买不到 ...

现在的电器维修已少有只换换损坏零件的那种敬业精神,涉及维修时间和成本的关系,从业人员都是要么换板要么拒修。

网友G:
我也是今年夏天才知道了IGBT是不直接参与电磁炉的振荡,以前从来没修过。真汗看似普通的家用电器,其实含有很多电学知识。到现在已经修好了两台电磁炉了,分析了原理又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H(2018-02-22):
很好的维修指导思路,51有你更精彩!

网友I:
通俗易懂,51黑有你更精彩,谢谢分享

网友J:
有内容好贴,顶!必须滴.

网友K:
看了,谢谢,基础差也能看懂一点。说明楼主写的好!

网友L:
没修过电磁炉想学学,偶然间看到你的帖子,写的比较直观,初学者大部分看得懂。多谢。

网友M(2018-04-24):
以前没修过电磁炉,刚好自家的坏了,看到你帖子学着修理。太有用了。谢谢楼主。

网友N:
确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O:
这样都能行?真没遇到过.

网友P(2018-06-06):
引用 网友O:
这样都能行?真没遇到过.

网友Q:
写的真好,上个月我的一个美的电磁炉坏了,考虑到已经用了8年了,老婆让我修,我说干脆买一个新的,买来后总没以前的好用,横下心修,检修过程如下:检测后发现没5V电压,检测供电电路,是供电源变压器初级坏了,手里刚好有一个5V电源,接上后显示操作有了,但不加热,再检测发现没18V,看线路板是串联稳压供电,检测是18V稳压管和三级管坏了,没18V稳压管就找到两个9V的串联,从旧的节能灯拆了一个中功率的三极管换上,找到一个升压模块,把5V升到18.5V后,里边装不下,就装到外边凑合用,使用正常,老婆天天叨叨,上网就搜索变压器厂家,早都倒闭了,正打算自己做一个电源,网页冒出一个通用版,价格才十六七块钱,打开后发现也有通用的5V 12V18V电源板3块钱左右,买来两个换上使用一切正常,建议常修的朋友如碰到棘手的干脆买个通用板换上节约时间,毕竟现在电磁炉价格越来越低,维修时间太长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R:
万变不离其宗。知道工作原理修起来就方便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S(2018-09-08):
正好手头有一个电磁炉的茶台   坏了   开机就报警,现在测量3个大功率电阻有一个开路了,明天去买来换上看看

网友T:
也很想 学,就是修的常烧IGBT,不敢下手

网友U(2018-11-26):
技术正好

网友V:
赞一个!向师傅学习!

网友W(2018-12-26):
SN74HC164N 这个是单片机么,啥型号的跟51一样么?

网友X:
我家有个用了十几年的九阳电磁炉,一直没坏过。最近开机总感觉风扇变慢,开机几分钟后,就会报E1或者E2,然后自动关机。想想现在的电磁炉缩水这么厉害,就不想买新的了。

网友Y(2019-02-07):
不是每一个电磁炉都能修好的.我今天修了一天也没有修好。一切都好的。三个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发热。面板显示也正常。

网友Z:
我刚刚修好一个IGBT

网友AA(2019-07-04):
真正好贴,admin没给分,有点想不通。
拆过自家的“美的”想把主控换掉,三星的8位光ROM单片机,放弃了。设计师脑子进水,开机几分钟自动上儿童锁,想调火力、想关机要长按解锁,此时菜都糊了。对儿童锁我是有被蛇咬的感觉,非常怕了。此电磁炉没坏,但也没使用。

网友AB:
之前我家里的电磁炉插电没反应就拆开了看了下,好多胶化了附在上面也看不清了。我在一个电子群里问了那些人,他们看到保险就跟我说那个好像烧了,让我短接试试,结果我用了一根细线,一下子就炸了(大家没搞清楚之前千万别乱弄)。所以该怎么检测是不是保险的问题呢?

网友AC(2019-08-10):
要是早点看到就好了,前几个月都扔了几个电磁炉。不会修。

网友AD(2021-04-14):
电磁炉IGBT驱动模块   使维修变得更简单 可以某一个宝搜索 悯农电子

网友AE(2021-08-04):
虽然是小白,但是还是支持一下,虽然看不大懂,但是后期需要再来请教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AF:
手头正好有坏了很久的电磁炉,我赶快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AG:
初学,现在看不懂,先留着,以后再看看,感想楼主分享~

网友AH(2022-10-21):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电器维修已少有只换换损坏零件的那种敬业精神,涉及维修时间和成本的关系,从业人员都是要么换板 ...

自己修才下这样的功夫,

网友AI:
引用 楼主:
你的文章我看看,很经典。很明了。我是搞电脑维修的。我电磁炉坏了,正好用上。你的文章帮了很大的忙。多多 ...

为什么看不见

网友AJ(2026-01-23):
这帮人就是贩卖资料割,拼多多上几块钱,论坛上一分不收,他们卖上百块。

网友AK:
引用 网友AL:

还是测18V  没低查风扇开关管  低查18V变换电源

网友AK:
引用 网友W:
SN74HC164N 这个是单片机么,啥型号的跟51一样么?

数字电路  显示用

网友AJ:
对于老式的电磁炉其实就是个波形发生器,原始波形就是炉盘正弦波振荡电路,然后取炉盘2端的信号,进入比较器得到方波,方波再经电容微分得到三角波,因为模拟电路要产生各种PWM波,必须要有三角波(在PWM中又叫调制载波),用各种波调制得到种PWM,比方用直流电调制得到脉宽波,用正弦波调制就是正弦方波,SVPMW,用市电镘头波调制就是PFC-PWM波,用音频信号调制是数字功放。调制很简单,比较器的一端输入三角波,另一端输入信号波。
   在老电磁炉里,有了三角波,CPU产生另一路PWM波进行积分得到直流电压,在和三角形一起分别输入比较器的2端,才得到驱动方波,并不是有的老师说的,CPU直接产生驱动方波。
 新的电磁炉CPU直接产生驱动方波,里面集成了比较器

网友AJ(2026-04-21):
不赚钱,以前分析过信号形成,控制,好多抖音讲的多是错的、不过问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