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实用口诀

楼主(2016-02-12):
电工实用口诀
口诀:低压380/220 伏系统每KW 的电流,安.千瓦,电流,如何计算?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说明:口诀是以380/220V 三相四线系统中的三相设备为 准,计算每千瓦的安数。对于某些单相或电压不同的单相设 备,其每千瓦的安数.口诀中另外作了说明。
①这两句口诀中,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力率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即将“千瓦数加一 倍”( 乘2)就是电流, 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例1 】5.5 千瓦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11 安。
【例2 】4 0 千瓦水泵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8 0安。
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 伏的电热
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安。
【例1】3 千瓦电加热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
【例2】1 5 千瓦电阻炉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2 3 安。
这口诀并不专指电热,对于照明也适用.虽然照明的灯泡是单相而不是三相,但对照明供电的三相四线干线仍属三相。只要三相大体平衡也可以这样计算。此外,以千伏安为单位的电器(如变压器或整流器)和以千乏为单位的移相电容器(提高力率用)也都适用。即是说,这后半句虽然说的是电热,但包括所有以千伏安、千乏为单位的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
的电热和照明设备。
【例1 】1 2 千瓦的三相( 平衡时) 照明干线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 8 安。
【例2】30 千伏安的整流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指380 伏三相交流侧)
【例3 】3 2 0 千伏安的配电变压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80 安(指380/220 伏低压侧)。
【例4】100 千乏的移相电容器(380 伏三相)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50 安。
②.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 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力率大多为1,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 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伏安为单位的单相220伏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
【例1】500 伏安(0.5 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220 伏电源侧)按“单相( 每)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2.3 安。
【例2 】1000 瓦投光灯按“单相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4.5 安。对于电压更低的单相,口诀中没有提到。可以取220 伏为标准,看电压降低多少,电流就反过来增大多少。比如36伏电压,以220 伏为标准来说,它降低到1/6,电流就应增大到6倍,即每千瓦的电流为6 × 4.5=27 安。比如36 伏,60 瓦的行灯每只电流为0.06 × 27=1.6 安,5 只便共有8 安。
③ 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 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条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力率大多为1,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380,电流两安半”。它也包括以千伏安为单位的380 伏单相设备。计算时,只要“将千瓦或千伏安数乘 2.5 就是电流,安。
【例l】32 千瓦钼丝电阻炉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80 安。
【例2】2 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初级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5 安。
【例3】21 千伏安的交流电焊变压器,初级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53 安。
注1 :按“电力加倍”计算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的电流有的有些误差,一般千瓦数较大的,算得的电流比铭牌上的略大些,而千瓦数较小的,算得的电流则比铭牌上的略小些,此外,还有一些影响电流大小的因素,不过,作为估算,影响并不大。
注2:计算电流时,当电流达十多安或几十安心上,则不必算到小数点以后,可以四舍五入成整数。这样既简单又不影响实用,对于较小的电流也只要算到一位小数和即可。
第二章 导体载流量的计算口诀
1. 用途:各种导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导线的载流量与导线的载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铝或铜),型号(绝缘线或裸线等),敷设方法(明敷或穿管等)以及环境温度(25度左右或更大)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
10 下五,1 0 0 上二。
2 5 ,3 5 ,四三界。
7 0 ,95 ,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3.说明:口诀是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 度的条件为准。若条件不同, 口诀另有说明。
绝缘线包括各种型号的橡皮绝缘线或塑料绝缘线。口诀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电流,安)不是直接指出,而是“用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为此,应当先熟悉导线截面,(平方
毫米)的排列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O 95 l20 150 185...... 生产厂制造铝芯绝缘线的截面积通常从而2.5开始,铜芯 绝缘线则从1 开始;裸铝线从16 开始;裸铜线从10 开始。
① 这口诀指出:铝芯绝缘线载流量,安,可以按截面数的多少倍来计算。口诀中阿拉伯数码表示导线截面(平方毫米),汉字表示倍数。把口诀的截面与倍数关系排列起来便如下:  ..10 16-25 35-50 70-95 120....   五倍四倍三倍两倍半二倍现在再和口诀对照就更清楚了.原来“10 下五”是指截面从10 以下,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五倍。“100 上二”(读百上二),是指截面100
以上,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二倍。截面25与35 是四倍和三倍的分界处.这就是“口诀25、35 四三界”。而截面70、95 则为2.5 倍。从上面的排列,可以看出:除10 以下及100 以上之外,中间的导线截面是每两种规格属同一倍数。
下面以明敷铝芯绝缘线,环境温度为25 度,举例说明:
【例1】 6 平方毫米的,按10 下五,算得载流量为30 安。
【例2】150 平方毫米的,按100 上二,算得载流量为300 安。
【例3】70 平方毫米的,按70、95 两2 倍半,算得载流量为175安。从上面的排列还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在倍数转变的交界处,误差稍大些。比如截面25 与35 是四倍与三倍的分界处,25属四倍的范围,但靠近向三倍变化的一侧,它按口诀是四倍,即100 安。但实际不到四倍(按手册为97 安)。而35 则相反,按口诀是三倍,即105 安,实际是117 安。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并不大。当然,若能胸中有数,在选择导线截面时,25 的不让它满到100 安,35 的则可以略为超过105 安便更准确了。同样,2.5平方毫米的导线位置在五倍的最始(左)端,实际便不止五倍〈最大可达20安以上),不过为了减少导线内的电能损耗,通常都不用到这么大,手册中一般也只标12 安。
② 从这以下,口诀便是对条件改变的处理。本句: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①计算后,再打八折(乘0.8)若环境温度超过25 度,应按①计算后,再打九折。(乘0.9)。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实际上,温度是变动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体载流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高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过25 度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还有一种情况是两种条件都改变(穿管又温度较高)。则按①计算后打八折,再打九折。或者简单地一次打七折计算(即0.8 × 0.9=0.72,约0.7)。这也可以说是穿管温度,八九折的意思。
例如:(铝芯绝缘线)10 平方毫米的,穿管(八折)40 安(10 × 5 × 0.8 = 40)
高温(九折)45 安(10 × 5 × 0.9=45 安)。
穿管又高温(七折)35 安(1O × 5 × 0.7=35)
95平方毫米的,穿管(八折)190安(95×2.5×0.8=190)
高温(九折),214 安(95 × 2.5 × 0.9=213.8)
穿管又高温(七折)。166 安(95 × 2.5 × 0.7 = 166.3)
③ 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裸线加一半,即按①中计算后再加一半(乘l.5)。这是指同样截面的铝芯绝缘线与铝裸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1】 16 平方毫米的裸铝线,96 安(16 × 4 × 1.5 = 96)
高温,86 安(16 × 4 × 1.5 × 0.9=86.4)
【例2】 35 平方毫米裸铝线,150 安(35 × 3 × 1.5=157.5)
【例3】120 平方毫米裸铝线,360 安(120 × 2 × 1.5 = 360)
④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一】 35 平方的裸铜线25 度,升级为50 平方毫米,再按50 平方毫米裸铝
线,25 度计算为225 安(50 × 3 × 1.5)
【例二】 16 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 度,按25 平方毫米铝绝缘的相同条件,计算为100 安(25 × 4)
【例三】95 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 度,穿管,按120 平方毫米铝绝缘线的相同条件,计算为192 安(120 × 2 × 0.8)。
   第三章  配电计算
  一 对电动机配线的口诀
1.用途 根据电动机容量(千瓦)直接决定所配支路导线截面的大小,不必将电动机容量先算出电流,再来选导线截面。
2.口诀 铝芯绝缘线各种截面,所配电动机容量(千瓦)的加数关系:
3.说明此口诀是对三相380 伏电动机配线的。导线为铝芯绝缘线(或塑料线)穿管敷设。
4.由于电动机容量等级较多,因此,口诀反过来表示,即指出不同的导线截面所配电动机容量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比“截面数加大多少”来表示。
2.5 加三,4 加四
6 后加六,25  五
120 导线,配百数
为此,先要了解一般电动机容量(千瓦)的排列:
0.8 1.1 1.5  2.2 3 4 5.5 7.5 1O 13 17 22 30 40 55 75 100
“2.5 加三”,表示2.5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2.5 加三”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备5.5 千瓦的电动机。
“4 加四”,是4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4 加四”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8 千瓦( 产品只有相近的7.5 千瓦)的电动机。
“6 后加六”是说从6 平方毫米开始,及以后都能配“加大六”千瓦的电动机。即6 平方毫米可配12 千瓦,10 平方毫米可配16 千瓦,16 平方毫米可配22 千瓦。
“25  五”,是说从25 平方毫米开始,加数由六改变为五了。即25 平方毫米可配30 千瓦,35 平方毫米可配40 千瓦,50 平方毫米可配55 千瓦,70 平方毫米可配75 千瓦。
“1 2 0 导线配百数”( 读“百二导线配百数”) 是说电动机大到100 千瓦。导线截面便不是以“加大”的关系来配电动机,而是120 平方毫米的导线反而只能配100 千瓦的电动机了。
【例1】7 千瓦电动机配截面为4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4 加四”)
【例2】 17 千瓦电动机配截面为16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6后加六”) 。
【例3 】 28 千瓦的电动机配截面为25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2 5   五”)
以上配线稍有余裕,( 目前有提高导线载流的趋势。因此,有些手册中导线所配电动机容量,比这里提出的要大些,特别是小截面导线所配的电动机。)因此, 即使容量稍超过一点(如16平方毫米配23千瓦),或者容量虽不超过,但环境温度较高,也都可适用。但大截面的导线,当环境温度较高时,仍以改大一级为宜。比如70 平方毫米本来可以配75 千瓦,若环境温度较高则以改大为95 平方毫米为宜。而100 千瓦则改配150 平方毫米为宜。
第四章 电力穿管的口诀
1. 用途 钢管穿线时,一般规定,管内全部导线的截面(包括绝缘层)不超过管内空截面的40%,这种计算比较麻烦,为此手册中有编成的表格供使用。口诀仅解诀对三相电动机配线所需管径大小的问题。这时管内所穿的是三条同截面的绝缘线。
2 口诀: 焊接钢管内径及所穿三条电力线的截面的关系:
20 穿4 、6
25 只穿10
40 穿35
一二轮流数
3.说明:口诀指的是焊接钢管(或称厚钢管),管壁厚2 毫米以上,可以埋于地下的。它不同于电线管( 或称黑铁灯管)。
焊接钢管的规格以内径表示,单位是毫米.为了运用口诀,应先了解焊接钢管的规格排列:
  15 20 25 32 40 50 70 80 毫米
①这里已经指明三种管径分别可穿的导线截面。其中20毫米内径的可穿4 及6 平方毫米两种截面。另外两种管径只可穿一种截面,即25毫米内径的只可穿10平方毫米一种截面,40 毫米内径的只可穿35 平方毫米一种截面。
② “一二轮流数”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口诀是解决其它管径的穿线关系而说的。但它较难理解。为此,我们且把全部关系排列出来看一看: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最小的管径15 开始,顺着次序,总是 穿一种,二种截面,轮流出现。这就是“一二轮流数”。但是,单独这样记忆,可能较困难,如果配合①来记,便会 容易些。比如念到“20 穿4、6”后,便可联想到: 20 的前面是15,而且只种穿一种截面,那便是紧挨着的2.5;而20 的后面是25,也只穿一种截面,应该是紧挨着的10。同样,念到“25只穿10”以及“40 穿35”也都可以引起类似的联想。这样就更容易记住了。 实际使用时,往往是已知三条电力线的截面,而要求决定管子的规格。这便要把口诀的说法反过来使用。
【例1】 三条70 平方毫米的电力线,应配50 的焊接钢管(由“40 穿35”联想到后面的50 必可穿50,70 两种截面) 。
【例2】 三条16 平方毫米的电力线,应配32 的焊接钢管(由“25 只穿10”联想到后面, 或由“40 穿35”联想到前面,都可定出管径为32 。)
导线穿管时,为了穿线的方便,要求有一定的管径,但在上述的导线和所配的管径下,当管线短或弯头少时,便比管线长或弯头多的要容易些。因此这时的管径也可配小一些。作法是把导线截面视为小一级的,再来配管径。如10 平方毫米导线本来配25毫米管径的管子,由于管线短或弯头少,现在先看成是6 平方毫米的导线,再来配管径,便可改为20 毫米的了。 最后提一下:“穿管最大240”, 即三条电力线穿管最大只可能达到240 安(环境温度25 度)。这时已用到150 平方毫米的导线和80 毫米的管径,施工困难,再大就更难了。了解这个数量,可使我们判断:当线路电流大于240安时,一条管线已不可能,必须用两条或三条管线来满足。这在低压配电室的出线回路中, 常有这种现象。
   第五章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配控保护设备的口诀
1.用途 根据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容量(千瓦),决定开关及熔断器中熔体的电流( 安) 。
2.口诀 三相鼠笼式电动机所配开关,熔体(A)对电动机容量(千瓦)的倍数关系:
开关起动,千瓦乘6
熔体保护,千瓦乘4
3.说明 口诀所指的是三相380 伏鼠笼式电动机。
①小型鼠笼式电动机,当起动不频繁时,可用铁壳开关(或其它有保护罩的开关)
直接起动。铁壳开关的容量(安)应为电动机的“千瓦数的6 倍”左右才安全。这
是因为起动电流很大的缘故。这种用开关直接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最大不应超过10千瓦,一般以4 . 5 千瓦以下为宜。
【例1 】 1.7 千瓦电动机开关起动, 配15 安铁壳开关。
【例2】 5.5 千瓦电动机开关起动,配30 安铁壳开关(计算为33 安,应配60 安开关。但因超过30 安不多,从经济而不影响安全的情况考虑, 可以选3 0 安的。)
【例3】 7 千瓦电动机开关起动,配60 安铁壳开关。对于不是用来“直接起动”电动机的开关,容量不必按“6 倍”考虑,而是可以小些。
② 鼠笼式电动机通常采用熔断器作为短路保护,但熔断器中的熔体电流,又要考虑避开起动时的大电流。为此一般熔体电流可按电动机“千瓦数的4 倍”选择。
具体选用时,同铁壳开关一样,应按产品规格选用。这里不便多介绍。不过熔丝(软
铅丝)的规格还不大统一,目前仍用号码表示,熔断器可单独装在磁力起动器之前,也可与开关合成一套(如铁壳开关内附有容断器)。选用的熔体在使用中如出现:“在开动时熔断”的现象,应检查原因,若无短路现象,则可能还是还没有避开起动电流。这时允许换大的一级熔体(必要时也可换大两级),但不宜更大。
第六章自动开关脱扣器整定电流选择的口诀
1.用途根据电动机容量(千瓦)或变压器容量(千伏安)直接决定脱扣器额定电流的大小(安)
2.口诀:
电动机瞬动,千瓦20 倍
变压器瞬动,千伏安3 倍
热脱扣器,按额定值
3.说明:自动开关常用在对鼠笼式电动机供电的线路上,作不经常操作的开关。如果操作频繁,可加串一个接触器来操作。自动开关可利用其中的电磁脱扣器(瞬动)作短路保护,利用其中的热脱扣器(或延时脱扣器)作过载保护。
① 这句口诀是指控制一台鼠笼式电动机〈三相380 伏)的自动开关,其电磁脱扣器瞬时动作整定电流可按”千瓦数的20 倍”选择。例如:10 千瓦电动机,自动开关电磁脱扣器瞬时动作整定电流,为200 安(1O × 20) 有些小容量的电动机起动电流较大, 有时按”千瓦2 0
倍”选择瞬时动作整定电流,仍不能避开起动电流的影响,这时允许再略取大些。但以不超过20% 为宜。
② 这句口诀指配电变压器后的,作为总开关用的自动开关。其电磁脱扣器瞬时动作整定电流( 安) ,可按“千伏安数的
3 倍”选择。例如:500 千伏安变压器,作为总开关的自动开关电磁脱扣器瞬时动作整定电流为1500 安(500 × 3)。
③ 对于上述电动机或变压器的过负荷保护,其热脱扣器或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可按电动机或变压器的额定电流选择。如10 千瓦电动机,其整定电流为20 安;40 千瓦电动机,其整定电流为80 安。如500 千伏安变压器,其整定电流为750 安。具体选择时,也允许稍大些。但以不超过20% 为宜。
第七章 车间负荷
1. 用途根据车间内用电设备容量的大小(千瓦),估算电
流负荷的大小(安),作为选择供电线路的依据。
冷床50 ,热床75 。
电热120,其余150。
台数少时,两台倍数,
几个车间,再0 . 3 处。
2.口诀按机械工厂车间内不同性质的工艺设备,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给出相应的估算电流。
3.说明口诀是对机械工厂不同加工车间配电的经验数据。适用于三相380 伏。  车间负荷电流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计算较复杂。但也只能得出一个近似的数据。因此, 利用口诀估算,同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且比较简单.为了使方法简单,口诀所指的设备容量(千瓦),只按工艺用电设备统计(统计时,不必分单相,三相,千瓦或千伏安等。可以统统看成千瓦而相加) 。对于一些辅助用电设备如卫生通风机、照明以及吊车等允许忽略,因为在估算的电流中已有适当余裕,可以包括这些设备的用电。有时,统计资料已包括了这些辅助设备。那也不必硬要扣除掉。因为它们参加与否, 影响不大。
口诀估出的电流,是三相或三相四线供电线路上的电流。
下面对口诀进行说明:
①这口诀指出各种不同性质的生产车间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的估算电流( 安) 。
“冷床50”,指一般车床,刨床等冷加工的机床,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
负荷约50 安。
“热床7 5”指锻、冲、压等热加工的机床, 每1 0 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负荷约75 安。
“电热1 2 0 ”(读“电热百二”) 指电阻炉等电热设备,也可包括电镀等整流设备,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负荷约120 安。
“其余150”( 读“其余百五”)指压缩机,水泵等长期运转的设备,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负荷约l50 安。
【例1】 机械加工车间机床容量等共240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240 ÷ 100)× 50=120 安
【例2】 锻压车间空气锤及压力机等共180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180 ÷ 100)× 75=135 安
【例3】 热处理车间各种电阻炉共280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280 ÷ 100)×12O = 336 安
电阻炉中有一些是单相用电设备, 而且有的容量很大。一般应平衡分布于三相中,若做不到,也允许有些不平衡。如果很不平衡,(最大相比最小相大一倍以上)时,则应改变设备容量的统计方法,即取最大相的千瓦数乘3。以此数值作为车间的设备容量,再按口诀估算其电流。例如某热处理车间三相电阻炉共120 千瓦(平均每相40 千瓦),另有一台单相50 千瓦,无法平衡,使最大一相达50+40=90 千瓦。这比负荷小的那相大一倍以上。因此,车间的设备容量应改为90 × 3=270千瓦,再估算电流负荷为(270 ÷ 100)× 120=324 安。
【例4】 空压站压缩机容量共225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225 ÷ 100)× 150
= 338 安。
对于空压站,泵房等装设的备用设备,一般不参加设备容量统计。某泵房有5台28 千瓦的水泵,其中一台备用,则按4 × 28=112 千瓦计算电流负荷为168 安。
估出电流负荷后,可根据它选择送电给这个车间的导线规格及截面。
这口诀对于其它工厂的车间也适用。其它生产性质的工厂大多是长期运转设
备, 一般可按“其余1 5 0 ”的情况计算。也有些负荷较低的长期运转设备,如运输机械(皮带)等,则可按“电热1 2 0 ”采用。
机械工厂中还有些电焊设备,对于附在其它车间的少数容量不大的设备,同样可看作辅助设备而不参加统计。若是电焊车间或大电焊工段,则可按“热床75”处理,不过也要注意单相设备引起的三相不平衡。这可同前面电阻炉一样处理。
② 口诀也可估算一条干线的负荷电流。这就是仍按①中的规定计算。不过当干线上用电设备台数很少时,有时按①中的方法算出的数值很小,有时甚至小到连满足其中一台设备的电流也不够。这时,估算电流以满足其中最大两台的电流为好。如机械加工车间中某个配电箱,供电给5 台机床共30 千瓦,如图4-1。按①估算电流负荷为(30 ÷ 100)× 50=15,这比图中最大那台10 千瓦的电流还小,因此,对于这种台数较少的情况,可取其中最大两台容量的千瓦数加倍,作为估算的电流负荷。 图4-1 支干线估算电流的例子
(额定容量,即设备容量34 千瓦;计算电流为34 安)这就是口诀中提出“台数少时,两台倍数”的原因。本例可取(lO+7)× 2 = 34
安作为电流负荷。至于台数少到什么情况才用这个方法,则应通过比较决定,即当
台数少时,用①及②两种算法比较,取其中较大的结果作为估算电流。
第八章  吊车及电焊机配线
1.用途 对吊车供电的支路导线及开关可以根据吊车的吨位的大小直接决定,免
去一些中间的计算环节。
2.口诀
2 吨三十,5 吨六
15 一百, 75 二。
导线截面,按吨计。
桥式吊车,大一级。
3.说明口诀适用于工厂中一般使用的吊车,电压380 伏三相。
① 这口诀表示:“按吨位决定供电开关的大小( 安)”,每节前面的阿拉伯字码
表示吊车的吨位,后面的汉字数字表示相应的开关大小( 安),但有的省略了一个位数, 如“5 吨六”, 是“5 吨六十”的省略:“7 5 二”,是“7 5 吨二百”的省略, 一般还是容易判断的。根据口诀决定开关:
2 吨及以下     30 安
5 吨        60 安
15 吨      100 安
75 吨       200 安
上述吨位中间的吊车,如10 吨吊车,可按相近的大吨位的开关选择,即选100 安。
② 这口诀表示按吨位决定供电导线(穿于管内)截面的大小。
“导线截面按吨位计”,是说可按吊车的吨位数选择相近(或稍大)规格的导线。如3 吨吊车可选相近的4 平方毫米的导线。5 吨吊车可取6 平方毫米的。但“桥式吊车大一级”,即5 吨桥式吊车则不取6 平方毫米的,而宜取10 平方毫米的。
以上选择的导线都比吊车电动机按“对电动机配线”
的口诀应配的导线小些。如5 吨桥式吊车,电动机约23 千瓦,按口诀“6 后加六”,应配25 或16 平方毫米的导线,而这里只配10 平方毫米的。这是因为吊车通常使用的时间短,停车的时间较长,属于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缘故。类似的设备还有电焊机。用电时间更短的还有磁力探伤器等。对于这类设备的配线, 均可以取小些。
最后补充谈一谈关于电焊机支路的配电。电焊机通常分为电弧焊和电阻焊两
大类, 其中电阻焊( 对焊、点焊、缝焊等)接用的时间更短些。上面说过,对它们
配线可以小一些,具体作法是:
先将容量改变( 降低), 可按“孤焊八折, 阻焊半”的口诀进行。即电弧焊机类
将容量打八折,电阻焊机类
打对折(乘0.5),然后再按这改变了的容量进行配电。
【例1】32 千伏安交流弧焊机,按“孤焊八折”,则32 × 0.8=25.6,即配电时容量可改为26千伏安。当接用380伏单相时,可按26 × 2.5=65 安配电。
【例2】50 千伏安点焊机,按“阻焊半”,则5O × 0.5 = 25,即可按25 千伏安配电。当为380 伏单相时,按25 × 2.5=62.5即63 安配电。
电工实用口诀
电工口诀(一)
简便估算导线载流量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八九折,铜材升级算.
解释:10mm2以下的铝导线载流量按5A/平方毫米计算;100mm2以上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A/平方毫米计算;2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4A/平方毫米计算;3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3A/平方毫米计算;70mm2、9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5A/平方毫米计算;"铜材升级算":例如计算120mm2的铜导线载流量,可以选用150mm2的铝导线,求铝导线的载流量;受温度影响,最后还要乘以0.8或0.9(依地理位置).

电工口诀(二)
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口诀: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例子:视在电流I=视在功率S/1.732﹡10KV=1000KVA/1.732﹡10KV=57.736A
估算I=1000KVA/10KV﹡6/10=60A

电工口诀(三)
粗略校验低压单相电能表准确度的办法
       百瓦灯泡接一只,合上开关再计时。
       计时同时数转数,记录六分转数值。
       电表表盘有一数,千瓦小时盘转数。
       该值缩小一百倍,大致等于记录数。

电工口诀(四)
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已知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1KW÷0.22KV*0.76≈1A
已知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4KW÷3KV*0.76≈1A
注: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口诀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

电工口诀(五)
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求算其所载负荷容量
           已知配变二次压,测得电流求千瓦。
           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安零点六千瓦。
           电压等级三千伏,一安四点五千瓦。
           电压等级六千伏,一安整数九千瓦。
           电压等级十千伏,一安一十五千瓦。
           电压等级三万五,一安五十五千瓦。

电工口诀(六)
已知小型380V三相笼型电动机容量,求其供电设备最小容量、负荷开关、保护熔体电流值
      直接起动电动机,容量不超十千瓦;
      六倍千瓦选开关,五倍千瓦配熔体。
      供电设备千伏安,需大三倍千瓦数。
     说明:口诀所述的电动机,是小型380V鼠笼型三相电动机,电动机起动电流很大,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用负荷开关直接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最大不应超过10kW,一般以4.5kW以下为宜,且开启式负荷开关(胶盖瓷底隔离开关)一般用于5.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封闭式负荷开关(铁壳开关)一般用10kW以下的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负荷开关均由简易隔离开关闸刀和熔断器或熔体组成,选择额定功率的6倍开关为宜;为了避免电动机起动时的大电流,应当选择额定功率的5倍的熔断器为宜,即额定电流(A);作短路保护的熔体额定电流(A)。最后还要选择适当的电源,电源的输出功率应不小于3倍的额定功率。

电工口诀(七)
测知无铭牌380V单相焊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求算其额定容量
口诀: 三百八焊机容量,空载电流乘以五。
    单相交流焊接变压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降压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其基本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为满足焊接工艺的要求,焊接变压器在短路状态下工作,要求在焊接时具有一定的引弧电压。当焊接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急剧下降。根据P=UI(功率一定,电压与电流成反比)。当电压降到零时(即二次侧短路),二次侧电流也不致过大等等,即焊接变压器具有陡降的外特性,焊接变压器的陡降外特性是靠电抗线圈产生的压降而获得的。空载时,由于无焊接电流通过,电抗线圈不产生压降,此时空载电压等于二次电压,也就是说焊接变压器空载时与普通变压器空载时相同。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一般约为额定电流的6%~8%(国家规定空载电流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10%)。
电工口诀(八)
判断交流电与直流电流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说明: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电工口诀(九)
巧用电笔进行低压核相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说明: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电工口诀(十)
巧用电笔判断直流电正负极
      电笔判断正负极,观察氖管要心细,
      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
说明:氖管的前端指验电笔笔尖一端,氖管后端指手握的一端,前端明亮为负极,反之为正极。测试时要注意:电源电压为110V及以上;若人与大地绝缘,一只手摸电源任一极,另一只手持测电笔,电笔金属头触及被测电源另一极,氖管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负极;若是氖管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正极,这是根据直流单向流动和电子由负极向正极流动的原理。

电工口诀(十一)
巧用电笔判断直流电源有无接地,正负极接地的区别
      变电所直流系数,电笔触及不发亮;
      若亮靠近笔尖端,正极有接地故障;
      若亮靠近手指端,接地故障在负极。
说明: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直流系数,是对地绝缘的,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去触及正极或负极,氖管是不应当发亮的,如果发亮,则说明直流系统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的部位在靠近笔尖的一端,则是正极接地;如果发亮的部位在靠近手指的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电工口诀(十二)
巧用电笔判断380/220V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相线接地故障
      星形接法三相线,电笔触及两根亮,
      剩余一根亮度弱,该相导线已接地;
      若是几乎不见亮,  金属接地的故障。
说明: 电力变压器的二次侧一般都接成Y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三线制系统中,用验电笔触及三根相线时,有两根通常稍亮,而另一根上的亮度要弱一些,则表示这根亮度弱的相线有接地现象,但还不太严重;如果两根很亮,而剩余一根几乎看不见亮,则是这根相线有金属接地故障。

电工口诀(十三)
对电动机配线的口诀
口诀: 2.5 加三,4 加四 ; 6 后加六,25  五 ;120 导线,配百数
说明此口诀是对三相380 伏电动机配线的。导线为铝芯绝缘线(或塑料线)穿管敷设。
    先要了解一般电动机容量(千瓦)的排列:
     0.8 1.1 1.5  2.2 3 4 5.5 7.5 1O 13 17 22 30 40 55 75 100
    “2.5 加三”,表示2.5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2.5 加三”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备5.5 千瓦的电动机。
    “4 加四”,是4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4 加四”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8 千瓦( 产品只有相近的7.5 千瓦)的电动机。
    “6 后加六”是说从6 平方毫米开始,及以后都能配“加大六”千瓦的电动机。即6 平方毫米可配12 千瓦,10 平方毫米可配16 千瓦,16 平方毫米可配22 千瓦。
    “25  五”,是说从25 平方毫米开始,加数由六改变为五了。即25 平方毫米可配30 千瓦,35 平方毫米可配40 千瓦,50 平方毫米可配55 千瓦,70 平方毫米可配75 千瓦。
    “1 2 0 导线配百数”( 读“百二导线配百数”) 是说电动机大到100 千瓦。导线截面便不是以“加大”的关系来配电动机,而是120 平方毫米的导线反而只能配100 千瓦的电动机了。

电工口诀(十四)
按功率计算电流
   口诀: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解释: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功率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倍”( 乘2)就是电流(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 伏的电热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安);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功率大多为1KW,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瓦为单位的单相220伏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功率大多为1KW,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380,电流两安半”。它也包括以千瓦为单位的380伏单相设备。计算时只要“将千瓦乘2.5就是电流(安)。

电工口诀(十五)
导体电阻率
导体材料电阻率,欧姆毫方每一米,
长1米,截面积1平方毫米导体的电阻值,摄氏温度为20,
铜铝铁碳依次排,从小到大不用愁。 99条电工口诀简述了常用的电工技术理论、数据、施工操作规程、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等。

本口诀出自于电力行业同行们编制的一些资料,和多名在电力行业有着深厚造诣的前辈们,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诸多方便,再此表示忠心的感谢。

再有这99条口诀只是抛砖引玉,更多的是希望广大同行们能够发表一些在实践中的心得与见解,搜集实际工作中使用的类似口诀,以便使其更加丰富和实用。网站中专门开设""电工资料""这个版块,不仅可以为大家带来学习的方便,更是为大量有识者打造一个展现学识的平台。

口诀及讲解如下:

电工口诀(一)
简便估算导线载流量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八九折,铜材升级算.
解释:10mm2以下的铝导线载流量按5A/平方毫米计算;100mm2以上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A/平方毫米计算;25mm2
的铝导线载流量按4A/平方毫米计算;3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3A/平方毫米计算;70mm2、9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5A/平方毫米计算;"铜材升级算":例如计算120mm2的铜导线载流量,可以选用150mm2的铝导线,求铝导线的载流量;受温度影响,最后还要乘以0.8或0.9(依地理位置).

电工口诀(二)
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口诀: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例子:视在电流I=视在功率S/1.732﹡10KV=1000KVA/1.732﹡10KV=57.736A
估算I=1000KVA/10KV﹡6/10=60A

电工口诀(三)
粗略校验低压单相电能表准确度的办法
       百瓦灯泡接一只,合上开关再计时。
       计时同时数转数,记录六分转数值。
       电表表盘有一数,千瓦小时盘转数。
       该值缩小一百倍,大致等于记录数。

电工口诀(四)
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已知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1KW÷0.22KV*0.76≈1A
已知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4KW÷3KV*0.76≈1A
注: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口诀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

电工口诀(五)
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求算其所载负荷容量
           已知配变二次压,测得电流求千瓦。
           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安零点六千瓦。
           电压等级三千伏,一安四点五千瓦。
           电压等级六千伏,一安整数九千瓦。
           电压等级十千伏,一安一十五千瓦。
           电压等级三万五,一安五十五千瓦。

电工口诀(六)
已知小型380V三相笼型电动机容量,求其供电设备最小容量、负荷开关、保护熔体电流值
      直接起动电动机,容量不超十千瓦;
      六倍千瓦选开关,五倍千瓦配熔体。
      供电设备千伏安,需大三倍千瓦数。
     说明:口诀所述的电动机,是小型380V鼠笼型三相电动机,电动机起动电流很大,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用负荷开关直接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最大不应超过10kW,一般以4.5kW以下为宜,且开启式负荷开关(胶盖瓷底隔离开关)一般用于5.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封闭式负荷开关(铁壳开关)一般用10kW以下的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负荷开关均由简易隔离开关闸刀和熔断器或熔体组成,选择额定功率的6倍开关为宜;为了避免电动机起动时的大电流,应当选择额定功率的5倍的熔断器为宜,即额定电流(A);作短路保护的熔体额定电流(A)。最后还要选择适当的电源,电源的输出功率应不小于3倍的额定功率。

电工口诀(七)
测知无铭牌380V单相焊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求算其额定容量
口诀: 三百八焊机容量,空载电流乘以五。
    单相交流焊接变压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降压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其基本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为满足焊接工艺的要求,焊接变压器在短路状态下工作,要求在焊接时具有一定的引弧电压。当焊接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急剧下降。根据P=UI(功率一定,电压与电流成反比)。当电压降到零时(即二次侧短路),二次侧电流也不致过大等等,即焊接变压器具有陡降的外特性,焊接变压器的陡降外特性是靠电抗线圈产生的压降而获得的。空载时,由于无焊接电流通过,电抗线圈不产生压降,此时空载电压等于二次电压,也就是说焊接变压器空载时与普通变压器空载时相同。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一般约为额定电流的6%~8%(国家规定空载电流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10%)。
电工口诀(八)
判断交流电与直流电流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说明: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电工口诀(九)
巧用电笔进行低压核相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说明: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电工口诀(十)
巧用电笔判断直流电正负极
      电笔判断正负极,观察氖管要心细,
      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
说明:氖管的前端指验电笔笔尖一端,氖管后端指手握的一端,前端明亮为负极,反之为正极。测试时要注意:电源电压为110V及以上;若人与大地绝缘,一只手摸电源任一极,另一只手持测电笔,电笔金属头触及被测电源另一极,氖管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负极;若是氖管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正极,这是根据直流单向流动和电子由负极向正极流动的原理。

电工口诀(十一)
巧用电笔判断直流电源有无接地,正负极接地的区别
      变电所直流系数,电笔触及不发亮;
      若亮靠近笔尖端,正极有接地故障;
      若亮靠近手指端,接地故障在负极。
说明: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直流系数,是对地绝缘的,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去触及正极或负极,氖管是不应当发亮的,如果发亮,则说明直流系统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的部位在靠近笔尖的一端,则是正极接地;如果发亮的部位在靠近手指的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电工口诀(十二)
巧用电笔判断380/220V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相线接地故障
      星形接法三相线,电笔触及两根亮,
      剩余一根亮度弱,该相导线已接地;
      若是几乎不见亮,  金属接地的故障。
说明: 电力变压器的二次侧一般都接成Y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三线制系统中,用验电笔触及三根相线时,有两根通常稍亮,而另一根上的亮度要弱一些,则表示这根亮度弱的相线有接地现象,但还不太严重;如果两根很亮,而剩余一根几乎看不见亮,则是这根相线有金属接地故障。

电工口诀(十三)
对电动机配线的口诀
口诀: 2.5 加三,4 加四 ; 6 后加六,25  五 ;120 导线,配百数
说明此口诀是对三相380 伏电动机配线的。导线为铝芯绝缘线(或塑料线)穿管敷设。
    先要了解一般电动机容量(千瓦)的排列:
     0.8 1.1 1.5  2.2 3 4 5.5 7.5 1O 13 17 22 30 40 55 75 100
    “2.5 加三”,表示2.5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2.5 加三”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备5.5 千瓦的电动机。
    “4 加四”,是4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4 加四”千瓦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8 千瓦( 产品只有相近的7.5 千瓦)的电动机。
    “6 后加六”是说从6 平方毫米开始,及以后都能配“加大六”千瓦的电动机。即6 平方毫米可配12 千瓦,10 平方毫米可配16 千瓦,16 平方毫米可配22 千瓦。
    “25  五”,是说从25 平方毫米开始,加数由六改变为五了。即25 平方毫米可配30 千瓦,35 平方毫米可配40 千瓦,50 平方毫米可配55 千瓦,70 平方毫米可配75 千瓦。
    “1 2 0 导线配百数”( 读“百二导线配百数”) 是说电动机大到100 千瓦。导线截面便不是以“加大”的关系来配电动机,而是120 平方毫米的导线反而只能配100 千瓦的电动机了。

电工口诀(十四)
按功率计算电流
   口诀: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解释: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功率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倍”( 乘2)就是电流(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 伏的电热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安);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功率大多为1KW,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瓦为单位的单相220伏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功率大多为1KW,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380,电流两安半”。它也包括以千瓦为单位的380伏单相设备。计算时只要“将千瓦乘2.5就是电流(安)。

电工口诀(十五)
导体电阻率
导体材料电阻率,欧姆毫方每一米,
长1米,截面积1平方毫米导体的电阻值,摄氏温度为20,
铜铝铁碳依次排,从小到大不用愁。
扩大万倍来记数,铜的最小一七五,
铝的数值二八三,整整一千纯铁数,
碳的数值算最大,足足十万无零头。
电工口诀(十六)
通电直导线和螺线管产生的磁场方向和电流方向
               导体通电生磁场,右手判断其方向,
               伸手握住直导线,拇指指向流方向,
               四指握成一个圈,指尖指向磁方向。
               通电导线螺线管,形成磁场有南北,
               南极S北极N,    进行判断很简单,
               右手握住螺线管,电流方向四指尖,
               拇指一端即N极, 你说方便不方便。

电工口诀(十七)
阻抗、电抗、感抗、容抗的关系
             电感阻流叫感抗,电容阻流叫容抗,
             电感、电容相串联,感抗、容抗合电抗,
             电阻、电感、电容相串联,电阻、电抗合阻抗,
             三者各自为一边,依次排列勾、股、弦,
             勾股定理可利用,已知两边求一边。

电工口诀(十八)
电容串并联的有关计算
             电容串联值下降,相当板距在加长,
             各容倒数再求和,再求倒数总容量。
             电容并联值增加,相当板面在增大,
             并后容量很好求,各容数值来相加。
             想起电阻串并联,电容计算正相反,
             电容串联电阻并,电容并联电阻串。
说明: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容器串联时,相当于绝缘距离加长,因为只有最靠两边的两块极板起作用,又因电容和距离成反比,距离增加,电容下降;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容器并联时,相当于极板的面积增大了,又因电容和面积成正比,面积增加,电容增大。

电工口诀(十九)
感性负载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关系
             电源一通电压时,电流一时难通达,
             切断电源电压断,电流一时难切断,
             上述比喻较通俗,电压在前流在后,
             两者相差电角度,最大数值九十度。

电工口诀(二十)
三相电源中线电流、相电流和线电压、相电压的定义
       口诀:三相电压分相、线,火零为相,火火线,
              三相电流分相、线,绕组为相,火线线。
对于三相电源,输出电压和电流都有相和线之分,分别叫“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线电流”。相电压是指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相电流是指流过每一相绕组的电流,线电流是流过每一条火线的电流。

电工口诀(二十一)
三相平衡负载两种接法中的线电压和相电压,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
        电压加在三相端,相压线压咋判断?
        负载电压为相压,两电源端压为线。
        角接相压等线压,星接相差根号三。
        电压加在三相端,相流线流咋判断?
        负载电流为相流,电源线内流为线。
        星接线流等相流,角接相差根号三。
解释:当我们画出简单的示意图,就不难看出角接实际上就是两个电阻并联(把两个电阻串联看成为一个总电阻),根据并联电路的特点,相电压等于线电压;当接法为星接时,就可以看成是两个电阻串联(把其中两个并联电阻看成一个总电阻),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只要记住线大于相,因为相电流、相电压均为负载的电流与电压,线电流、线电压为电源两侧的电流与电压。

电工口诀(二十二)
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常用电压用系数,容乘系数得电流,
       额定电压四百伏,系数一点四四五,
       额定电压六千伏,系数零点零九六,
       额定电压一万伏,系数刚好点零六。
注解:可直接用变压器容量乘以对应的系数,即可得出对应电压等级侧的额定电流。

电工口诀(二十三)
根据变压器额定容量和额定电压选配一、二次熔断器的熔体电流值
      配变两侧熔体流,根据容量简单求,
      容量单位千伏安,电压单位用千伏。
      高压容量除电压,低压乘以一点八,
      得出电流单位安,再靠等级减或加。
举例:三相电力变压器额定容量为315KVA,高压端的额定电压为6KV,低压端的额定电压为400V;
高压侧熔体的额定电流为(315÷6)A=52.5A;低压侧熔体的额定电流为(315×1.8)A=567A
注:选择熔断器的规格,应根据计算值与熔体电流规的差值来决定。

电工口诀(二十四)
根据变压器额定电流选配一、二次熔断器的熔体电流值
       配变两侧熔体流,额定电流数倍求,
       高压一侧值较大,不同容量不同数。
       容量一百及以下,二至三倍额流数,
       一百以上要减少,倍数二至一点五,
       高压最小有规定,不能小于三安流,
       低压不分容量值,一律等于额定值。

电工口诀(二十五)
配电变压器的安装要求
       距地最少两米五,落地安装设围障,
       障高最少一米八,离开配变点八强,
       若是经济能允许,采用箱式更妥当,
       除非临时有用途,不宜露天地上放,
       室内安装要通风,周围通道要适当。

电工口诀(二十六)
对配电变压器供电电压质量的规定
       供电电压有保障,设备运行才正常
       高低偏差有规定, 电压高低不一样,
       线间电压正负七,负十正七压为相,
       如果要求较特殊,供需双方来商量。
注解:我国低压供电系统中,线电压为380V,允许偏差±7﹪,即353.4~406.6V;相电压为220V,允许偏差-10﹪~+7﹪,即198~235.4V。

电工口诀(二十七)
变压器的绝缘绕组检测
       变配运行保安全,测量绝缘查隐患。
       测量使用兆欧表,根据电压把表选。
       超过三五两千五,十千以下用一千。
       仪表E端应接地,污染严重加G端。
       未测绕组和元件,可靠接地保安全。
       手摇转速一百二,测后放电再拆线。
注解:对于35KV及以上的变压器应使用2500V的兆欧表;10KV及以下的变压器应使用1000V的兆欧表,L端接变压器的绕组,E端接地。

电工口诀(二十八)
两台变压器的并列运行
       并列两台变压器,四个条件要备齐;
       接线组别要相同,要有相同变压比;
       阻抗电压要一致,相互连接同相序;
       容量相差不宜多,最好不超三比一。

电工口诀(二十九)
配电变压器熔丝熔断的原因
       高压熔丝若熔断,六个原因来判断。
       熔丝规格选的小;质劣受损难承担;
       高压引线有短路;内部绝缘被击穿;
       雷电冲击遭破坏;套管破裂或击穿。
       低压熔丝若熔断,五个原因来判断。
       熔丝规格选的小;质劣受损难承担;
       负荷过大时间长;绕组绝缘被击穿;
       输电线路出故障,对地短路或相间。

电工口诀(三十)
交流电焊机空载耗损的估算值

       三百八十电焊机,空损瓦数可估计。
       若知容量伏安数,除以五十就可以。
       容量单位千伏安,改乘二十来计算。
       若知空载安培数,扩大百倍及可以。
例:已知某单相380V交流电焊机的额定容量为3KVA,空载电流为0.6安,求其空载耗损?
                     P=(3000VA÷50)W=60W
                     P=(3KVA×20)W=60W
                     P=(0.6A×100)W=60W

电工口诀(三十一)
仪用电流互感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仪用电流互感器,实际是台变压器。
       常用低压变高压,电流刚好成反比。
       配接仪表测大流,电度计量也必须。
       仪表显示成变比,得出数值为实际。
       二次两端接仪表,K1、K2来标记。
       额定电流五安培,配用仪表要注意。
       两端不可呈开路,不要串联熔断器。
       防止触电保安全,铁心、K2要接地。
       一次串入电路中,L1、2来标记。
       1进2出去负载, 三相测量是必须。
       常用测量一变比,使用单比互感器。
       本身只设二次线,测量线路即为一。

电工口诀(三十三)
同杆架设高低线路时,高、低压横担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
        同杆电压有高低,确保两者垂直距,
        直线电杆一米二,分支转角保一米。

电工口诀(三十四)
水泥电杆的埋没深度

        电竿埋深怎样求?竿的长度除以六,
        特殊情况可加减,最浅应保一米五,
        竿高八米一米五,递增点一依次走,
        十三米竿整两米,十八最浅两米六,
        十五米竿两米三,以上数据要熟记。

电工口诀(三十五)
拉线的强度设计安全系数及最小规格

        拉线强度要保险,强度系数来保全。
        镀锌钢绞整两倍,镀锌铁线两倍半。
        最小截面也要保,二十五方钢绞线。
        单根直径四毫米,三根一股锌铁线。
电工口诀(三十六)
对接户线、进户线档距、最小截面、最小线见距离的规定
        接户档距怎样算?二十五米是一关。
        超过二五怎么办?设立中间接户杆。
        总长不超五十米,过长使用不安全。
        使用寿命要保证,耐气候型绝缘线。
        线规要按供电算,最小截面防拉断。
        电杆引下档距十,沿墙敷设六米算。
        铝线最细四平方,二点五方是铜线。
        档距十至二十五,铝六铜四最细线。
        室外接户进户线,线间距离怎样算?
        沿墙敷设点一米,零点一五自电杆。
电工口诀(三十七)
低压三相四线制架空线的相序排列顺序
        低压三相四线制,水平排列成一字。
        面对来线方向看,从左到右有顺序。
        A、B、N、C依次排,N线可能比较细。
        N线放置一原则,靠近电杆或墙体。

电工口诀(三十八)
架空导线载流量的估算和选择
        架空裸线铝绞线,强度载流两安全。
        最小截面十六方,安全载流可估算。
        已知截面乘倍数,截面毫方电流安。
        十六平方六点五,二五以上分档算。
        七十以下各一档,九五以上两两算。
        截面二五倍数五,以上点五依次减。
        若用铜线上一档,温度高时九折算。

电工口诀(三十九)
高压10KV线路电压损失(%)估算
        架空铝线十千伏,电压损失百分数。
        输距电流积六折,再被导线截面除。
        输距千米电流安,截面毫方记清楚。
举例:
现有一条长度为10km的高压10KV输电线路,所用导线为50mm2钢芯铝绞线。求出电流为30A时的线路电压损失。
U%=(0.6﹡10﹡30)/50=3.6%

电工口诀(四十)
低压线路电压损失(﹪)计算
        铝线压损有多少?五个数值准备好。
        线路长度、截面积,电流、电压、功因角。
        电阻负载为基值,感性负载再提高。
        线长乘流除截面,单位米、安、平方毫。
        所得结果乘系数,要分电压和相数。
        三百八三相为十二,二百二单相二十六。
        功率因数零点八,根据截面把数加。
        十方以下可忽略,以上依次再增加。
        两种规格为一组,每组点二依次加。
        以上算法为铝线,铜线数值好计算。
        铝线数值打六折,两种导线同粗细。
对于三相四线制的低压380/220V供电线路:U﹪=12IL/S
对于单相的低压220V供电线路:U﹪=26IL/S
铜的电阻率近似为铝的60﹪

电工口诀(四十一)
三相四线制供电时中性线(零线)最小截面的规定
        零线截面看相线,七零三五为界限;
        七零为铝三五铜,小于相等大一半。
解释:零线的最小截面面积要根据同电路相线的数值来决定,以相线截面为铝线70mm2和铜绞线35mm2为界限。在界限以下时,零线截面与相线相同;在界限以上时,可取相线截面积的一半。

电工口诀(四十二)
低压(220/380V)架空线路正常负荷电流的近似值
        低压架空铝绞线,负荷电流近似算。
        二十五方为一百,一档增加五十安。
        若用最小十六方,八十左右较核算。

电工口诀(四十三)
380/220V低压架空线路导线截面的估算
        低压架空用铝线,导线截面怎么选?
        输电负荷乘距离,再乘系数算一算。
        三相负荷系数四,单相乘八再乘三。
        抗拉抗风保运行,十六以下不能选。
        若用铜线来输电,铝线数值六折算。
输电负荷(单位:KW,对于三相输电线路,应为三相的总功率,即额定功率)与输电距离(单位:KM)的乘积叫做“负荷距”。对于三相四线制线路,每根相线的截面积不小于四倍负荷距;对于单相电路,每根相线的截面积不小于二十四倍负荷距。

电工口诀(四十四)
地埋导线的允许载流量
        地埋导线保安全,载流数值要有限。
        截面四至九十五,截面倍数粗略算。
        四个平方按八倍,每增一级一倍减。
        二五、三五均四倍,五十、七十倍数三。
        最大截面九十五,数值最小两倍半。
        土壤温度二十五,不是二五要折算。
        摄氏五度增两成,四十五度七折算。

电工口诀(四十五)
配电屏中装置三相四线制交流电源母线的相序排列顺序
       配电屏内排母线,A、B、C、N咋判断?,
       面对门前定方向,上下左右后和前。
       A、B、C、N依次排,先A后N不可乱。
      水平排列左、中、右,N线放在最右边。
      垂直排列上、中、下,N线放在最下面。
      前后排列远、中、近,N线放在最近前。

电工口诀(四十六)
单相电源插座接线的规定
       单相插座有多种,常分两孔和三孔。
       两孔并排分左右,三孔组成品字形。
       接线孔旁标字母,L为火N为零。
       三孔之中还有E,表示接地在正中。
       面对插座定方向,各孔接线有规定。
       左接零线右接火,保护地线接正中。

电工口诀(四十七)
漏电保护器的选择
        选择漏电保护器,供电方式为第一。
        单相电源二百二,二线二级或单级。
        三相三线三百八,选用三级保护器。
        三相四线三百八,四线三级或四级。
       “级”表示开关触点
       “线”表示进、出线

电工口诀(四十八)
灯泡不亮的原因查找办法
        灯泡不亮叫人烦,常见原因灯丝断。
        透明灯泡看得着,否则可用电笔验。
        合上开关点两端,都不发亮火线断。
        一亮一灭灯丝断,两端都亮断零线。

电工口诀(四十九)
埋地导线埋设前的断芯检查和断点确定方法
             地埋导线埋设前,有无断芯盘盘检。
             检查使用兆欧表,L一端接导线,
             导线另端放水中,仪表E端照此办,
             慢慢摇动兆欧表,针不到零是断线。
             查找断点在何处,使用仪器DG3,
             单相交流接一头,仪器贴附地埋线,
             从头到尾慢移动,仪灯发光线未断,
             若是仪器灯熄灭,此处就是断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