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命名

楼主(2016-02-12):
    产品品牌
Atmel 代表艾特梅尔,是美国的。
STR 代表宏晶,是中国的。
另外,89C51中,8代表8位单片机;89C52RC中8代表8K容量。
RC指片内RAM为512B,  RD+指RAM为1280B,
C代表高压5V .  LE表示低压3V.
9代表flash存储器,若为7代表eprom,0代表无ROM。
片内程序存储器容量1代表4K,  2代表8K,  3为15k,  4为16k,  8为32k,  16为64k.
2. 单片机的型号编码
    89系列单片机的型号编码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是前缀、型号和后缀。格式如下: AT89C XXXXXXXX其中,AT是前缀,89CXXXX是型号,XXXX是后缀。
下面分别对这三个部分进行说明,并且对其中有关参数的表示和意义作相应的解释。
(l)前缀 由字母“AT”组成,表示该器件是ATMEL公司的产品。
(2)型号 由“89CXXXX”或“89LVXXXX”或“89SXXXX”等表示。
“89CXXXX”中,9是表示内部含 Flash存储器,C表示为 CMOS产品,S代表ISP编程方式。
“89LVXXXX”中,LV表示低压产品。 “89SXXXX”中,S表示含有串行下载 Flash存储器。
在这个部分的“XXXX”表示器件型号数,如51、1051、8252等。.
(3)后缀 由“XXXX”四个参数组成,每个参数的表示和意义不同。在型号与后缀部分有“—”号隔开。
后缀中的第一个参数 X用于表示速度,它的意义如下:
   X=12,表示速度为12 MHz。
   X=20,表示速度为20 MHz。
X=16,表示速度为16 MHz。
X=24,表示速度为24 MHz。
后缀中的第二个参数 X用于表示封装,它的意义如下:
X=D,表示陶瓷封装。 X=Q,表示 PQFP封装。’
X=J,表示 PLCC封装。 X=A,表示 TQFP封装。
X=P,表示塑料双列直插 DIP封装。 X=W,表示裸芯片。
X=S,表示 SOIC封装。
后缀中第三个参数 X用于表示温度范围,它的意义如下:
X=C,表示商业用产品,温度范围为0~十 70℃。
  X=I,表示工业用产品,温度范围为—40~十 85℃。
  X=A,表示汽车用产品,温度范围为—40~十 125℃。
X=M,表示军用产品,温度范围为—55~十 150℃。
后缀中第四个参数 X用于说明产品的处理情况,它的意义如下:
X为空,表示处理工艺是标准工艺。
X=/883,表示处理工艺采用 MIL—STD—883标准。
例如:有一个单片机型号为“AT89C51—12PI”,则表示意义为该单片机是 ATMEL公司的Flash单片机,内部是 CMOS结构,速度为12 MHz,封装为塑封 DIP,是工业用产品,按标准处理工艺生产。
3.宏晶STC89/90XX XX XX—40X—XXXX单片机命名(90采用第七代加密技术)
  89指6T/12T速度,
  前两个XX,C代表5.5-3.8,LE代表2.4-3.8
  接着两个XX代表flash,51指4k,52指8k,53指15k(90为12K),54指16k,58指32k,516指64k(90为61K)
  第五六个XX:RC代表片内RAM为512B,  RD+代表1280B.
  40代表晶振最高频率
  X指工作温度,I为工业级-40到85度,C为商业级0到75度
  最后四位X指封装(3种):PDIP,  PLCC,  PQFP
4.宏晶新产品
STC10/11F04XE: 10指工作电压为5.5-3.8/3.3。  11指5.5-4.1/3.7
     04代表flash存储器为4K,8为8K,依次类推,10最大为14K,11最大为60K。
     X指片内RAM在512以上,E指有EEPROM
STC12(or15)XX 54XX  XX—35X—XXXX  XX:工作频率是普通8051的8-12倍.
(15采用第八代加密技术,工频为普通8051的6—12倍)
     第一个XX指工作电压:C指5.5到3.5, LE指2.2到3.8, LV为超低功耗设计,工作频率2MHZ.
     54指RAM为512B,PCA/PWM是4路.
     第二个XX指flash存储器容量,2为2k,4为4k,依次类推.
     第三个XX :若有A/D指有此模/数转换功能,否则没有.
     35指最高工作频率.
     X指工作温度,同89系列.
     之后四个X代表封装方式:PDIP,SOP,PLCC,TSSOP(4种).
     最后一个XX指针脚数:20指20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