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芯片特性分类使总汇 74HC/LS/HCT/F系列芯

楼主(2016-02-12):
                                                                                                 74芯片特性分类使总汇
74HC/LS/HCT/F系列芯片的区别
1、 LS是低功耗肖特基,HC是高速COMS.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2、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3、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 却没有这个要求
4、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5、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
6、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
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7、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8、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

74系列集成电路大致可分为6大类:
. 74××(标准型);
.74LS××(低功耗肖特基);
.74S××(肖特基);
.74ALS××(先进低功耗肖特基);
.74AS××(先进肖特基);
.74F××(高速).
近年来还出现了高速CMOS电路的74系列,该系列可分为3大类:
. HC为COMS工作电平;
. HCT为TTL工作电平,可与74LS系列互换使用;
.HCU适用于无缓冲级的CMOS电路.
这9种74系列产品,只要后边的标号相同,其逻辑功能和管脚排列就相同.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可选择不同类型的74系列产品.

7400TTL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1TTL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2TTL2输入端四或非门

7403TTL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4TTL六反相器

7405TTL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7406TTL集电极开路六反相高压驱动器

7407TTL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驱动器

7408TTL2输入端四与门

7409TTL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门

7410TTL3输入端3与非门

74107TTL带清除主从双J-K触发器

74109TTL带预置清除正触发双J-K触发器

7411TTL3输入端3与门

74112TTL带预置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12TTL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非门

74121TTL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2TTL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3TTL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5TTL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26TTL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3TTL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32TTL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33TTL13输入端与非门

74136TTL四异或门

74138TTL3-8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39TTL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4TTL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145TTL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15TTL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74150TTL16选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74151TTL8选1数据选择器

74153TTL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154TTL4线—16线译码器

74155TTL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6TTL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7TTL同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158TTL反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16TTL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74160TTL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1TTL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2TTL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3TTL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4TTL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5TTL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6TTL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169TTL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7417TTL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驱动器

74170TTL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74173TTL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174TTL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74175TTL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74180TTL9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74181TTL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185TTL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74190TTL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74191TTL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192TTL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3TTL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4TTL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195TTL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196TTL十进制/二-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197TTL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7420TTL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1TTL4输入端双与门

7422TTL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21TTL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240TTL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1TTL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3TTL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4TTL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5TTL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7TTLBCD—7段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74248TTLBCD—7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74249TTLBCD—7段译码

/开路输出驱动器

74251TTL三态输出8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3TTL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6TTL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257TTL三态原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8TTL三态反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9TTL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7426TTL2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

74260TTL5输入端双或非门

74266TTL2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27TTL3输入端三或非门

74273TTL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74279TTL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7428TTL2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283TTL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290TTL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293TTL二/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295TTL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298TTL四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299TTL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30TTL8输入端与非门

7432TTL2输入端四或门

74322TTL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323TTL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存贮寄存器

7433TTL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74347TTL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352TTL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53TTL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65TTL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5TTL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6TTL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67TTL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8TTL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7TTL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73TTL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374TTL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375TTL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377TTL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378TTL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379TTL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38TTL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80TTL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39TTL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90TTL双十进制计数器

74393TTL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40TTL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42TTL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352TTL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53TTL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65TTL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6TTL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67TTL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8TTL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7TTL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73TTL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374TTL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375TTL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377TTL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378TTL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379TTL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38TTL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80TTL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39TTL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90TTL双十进制计数器

74393TTL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40TTL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42TTL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447TTL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45TTLBCD—十进制代码转换/驱动器

74450TTL16: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51TTL双8: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53TTL四4: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6TTLBCD—7段低有效译码/驱动器

74460TTL十位比较器

74461TTL八进制计数器

74465TTL三态同相2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6TTL三态反相2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74467TTL三态同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8TTL三态反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9TTL八位双向计数器

7447TTLBCD—7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

7448TTLBCD—7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74490TTL双十进制计数器74491TTL十位计数器

74498TTL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7450TTL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502TTL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03TTL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1TTL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533TTL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534TTL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54TTL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74540TTL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7455TTL4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74563TTL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74564TTL八位三态反相输出D触发器

74573TTL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74574TTL八位三态输出D触发器

74645TTL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74670TTL三态输出4×4寄存器堆

7473TTL带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74TTL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7476TTL带预置清除双J-K触发器

7483TTL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7485TTL四位数字比较器

7486TTL2输入端四异或门

7490TTL可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93TTL可二/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7495TTL四位并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7497TTL6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