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SD卡写入实时数据

楼主(2016-02-12):
       将外部采集到的数据或者将内存的运算结果导出到SD中存储有时很实用。前几天有人悬赏500刀,征求利用FAT32文件系统的API向SD卡写入实时数据的代码,这两天老夫将其整理出来了。关键代码如下:经过本人测试只需将代码移植过去稍作修改就能用。

      思路是:将带符号的整数(实际上浮点数也是可以的,只是函数需要修改一下)转化为字符存储在一个数组中,利用利用FAT32的读写文件API将数组内容向SD卡写入。代码可以优化。

//将整形数转化为字符,
void Int32String_sign(char *p, int n)
{
    int i,m, j;
        //int ;
   // char *p = r->str;//将结构体成员所指向的空间赋值给p,也就是说p指向str

    if ( n == 0 )
                {
        *p++ = ' ';
    //    *p++ = '0';
   //     *p++ = '.';
        *p++ = '0';
        *p++ = '0';
        *p = 0;//字符数组P,最后一位赋值0

       printf("输入的值是0,直接返回!\n\r" );//
                return;  //如果n是0就结束函数
    }
    if ( n > 0 ){
        *p++ = ' ';
                printf("输入的值是正数,第一位加“ ”空格符号!\n\r" );//
        }
    else {
        *p++ = '-';
        n = -n;
       printf("输入的值是负数,第一位加“-”符号!\n\r" );//
    }

    i = 0;
    m=n;
  while ( m >= 10 ) //只要m即n大于或等于10,
{

        m/= 10;
        i++ ;
        printf("计算循环次数i:%d\n\r",i );//
}

if(i>=8)
{
    printf("输入值过大,直接退出程序!\n\r" );//
    return;
}
switch ( i ) {

    case 9:
        *p++ = '0'+n/1000000000;

        n %= 1000000000;

    case 8:
        *p++ = '0'+n/100000000;

        n %= 100000000;
    case 7:
        *p++ = '0'+n/10000000;

        n %= 10000000;
    case 6:
        *p++ = '0'+n/1000000;

        n %= 1000000;

    case 5:
        *p++ = '0'+n/100000;

        n %= 100000;
    case 4:
        *p++ = '0'+n/10000;

        n %= 10000;
    case 3:
        *p++ = '0'+n/1000;

        n %= 1000;
        *p++ = '0'+n/100;

    n %= 100; //n/=10;
  //  printf("n 对100取余 :%d\n\r",n);//55
    *p++ = '0'+n/10;
   // n/=10;
        n %= 10;
  //  printf("n 对10取余:%d\n\r",n );//5
    *p++ = '0'+n;
    *p = 0;
    break;
    case 2:
    *p++ = '0'+n/100;

    n %= 100; //n/=10;
   // printf("n 对100取余 :%d\n\r",n);//55
    *p++ = '0'+n/10;
   // n/=10;
        n %= 10;
  //  printf("n 对10取余:%d\n\r",n );//5
    *p++ = '0'+n;
    *p = 0;
    break;
    case 1:
        *p++ = '0'+n/10;
   // n/=10;
        n %= 10;
  //  printf("n 对10取余:%d\n\r",n );//5
    *p++ = '0'+n;
    *p = 0;
    break;
    case 0:
        *p++ = '0'+n; break;
    }

// for( j=0;j<i+2;j++) //注意终止循环的条件,这部分代码验证用
//  {
//
//    printf("转换结果:%c\n\r",p[j-i-2]);

//  }

}

//文件测试函数
void FAT32_Test()
{
        u8 j;
        printf("|\t文件系统版本R0.1b\r\n");
        printf ( "|\t开始初始化......\r\n" );

        /*挂载存储器*/
       res = f_mount(&fs,"0:",1);
        if(res == FR_OK)
        {
          printf("|\t挂载成功\r\n");
        LCD_DispStr(10, 40, "Succeed Load FAT32 !", RED);
        }
        else {
                printf("|\t挂载错误,错误代码%d\r\n",res);

                LCD_DispStr(10, 40,"Failar Load FAT32 !", RED);
        }
        /*创建文件,并写入数据*/
        printf("\r\n|\t正在创建新文件:例程.TXT\r\n");
        res = f_open(&fdst,"0:/例程实时数据.TXT",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打开文件,如果不存在就新建

        while( (res == FR_OK )||(res ==FR_EXIST))
        {
                DATA++;delay_ms(100);

                Int32String_sign(str, DATA);
                res = f_write(&fdst, str, sizeof(DATA), &bw);
                f_lseek(&fdst,f_size(&fdst));//重复写入

        //        printf( "|\t文件创建成功,并写入了新数据:\r\n" );
        //        printf( "|\t%s \r\n ", &DATA);
                LCD_DispStr(10, 70,"Succeed Create .TXT !", RED);
                if(DATA==100)
                {
                        DATA=0;
                  f_sync(&fdst);// f_close(&fdst);//关闭文件
                        LCD_DispStr(10, 90,"Close File !", RED);
                        break;
                }
//        else if ( res == FR_EXIST )
//        if ( res == FR_EXIST )
//        {
//                printf( "|\t文件已经存在\r\n" );
//                LCD_DispStr(10, 90,"File have been exsited !", RED);
//
//        }

}
        LCD_DispStr(10, 120,"READ File...", BLUE);
/*读取文件内容*/
        printf("\r\n|\t正在读取文件:例程.TXT\r\n");
        res = f_open(&fdst, "0:/例程实时数据.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只读方式打开文件

//        br = 1;
//        for ( res=0; res<1024; res++ )//清除缓冲区
//                buffer[res]=0;
//          res = f_read( &fdst, buffer, sizeof(buffer), &br );//读取文件
        if( (res == FR_OK )||(res ==FR_EXIST))
        {
                LCD_DispStr(10, 180,"READ..data:", RED);
                for( j=0;j<100;j++){
                res = f_read( &fdst, buffer, sizeof(buffer), &br );//读取文件
                printf("|\t从文件读取到的内容是:\r\n|\t%s", buffer);
               delay_ms(100);
                LCD_DispChar(120,180,buffer[j],BLUE);

                // LCD_Number(120,180,buffer[j],BLUE);
                }
        }
        else {
                printf("|\t读取文件失败,错误代码是:%d",res);
    LCD_DispStr(10, 180,"READ  error!", BLUE);
        }
        f_close(&fdst);

        printf("\r\n|\t试验结束。");
        LCD_DispStr(10, 140,"File test OVER!", RED);
}

///////////////////---------GKXW-------2016年2月6日18:10:44--------------------------///////////////////////////////////////////////

网友A(2016-03-18):
楼主真让人佩服,能遇上这样的老师是命好。

网友B(2019-11-25):
你好,我写进去的数据,顺序反了。比如存入1234,TXT里面显示4321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