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状态机来做键盘

楼主(2016-02-12):
  以前的软件消抖常用的方法是读相应管脚是否有按键按下,然后延时10ms再读,最后用个while(不松手)等待抬手,这样做方便时方便,一般随便用用也可以,但是死等的时间太多,不利于系统的实时响应。  状态机就是把扫描键盘的过程分为3个状态,然后用定时器做个10ms定时,时间一到扫描相应端口。假设开始状态为没有按键按下,相应端口电平为高,设为state_0。然后,隔10ms再扫描一次,如果此时仍然为高,则还是处于state_0,如果此时电平为低,则进入state_1,下一个10ms定时如果仍然为低,则说明有按键按下,进入state_2等待松手,如果为高,则说明刚才是抖动,回到state_0,进入state_2后只要读到电平变高了说明松手了,这样一次按键就完成了,就可以执行相应的按键操作了。state_1到state_2之间的10ms相当于软件消抖。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在扫描按键时还可以做别的事,提高了CPU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