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同相、反相和差动放大电路

楼主(2016-02-12):
  很长时间没有好好研究过运放,以前的一些概念也很模糊,于是找到一本好书《图解运算放大电路》,一个日本人写的,他用了杠杆和油压装置来形象地描绘集成运放。理想运放应具备以下特点:
(1)差模开环电压增益Avd=∞;
(2)差模输入电阻Rid=∞;
(3)输出电阻Ro=0;
(4)共模抑制比KCMR=∞;(5)输入偏置电流IIB=0;
(6)输出失调电压VIO、失调电流IIO及其温漂αVIO、αIIO均为零;
(7)单位增益带宽BWG=∞;
(8)转换速率SR=∞,等。

一个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那么在正反相输入端只要有个微小的压差,输出就应当为无穷大,然而实际中运放最大的输出约为电源电压的70%左右。运放存在着失调电压,因为其内部差动晶体管特性不可能完全一致。
下面以LM741为例来讲述

左图是它的管脚封装,1和5管脚是补偿失调电压的两管脚,接法见右图;2和3分别为反相和正相输入端,4和7接电源;6则为输出。将正反相输入端接地,调节如右图的电阻,使输出电压为0,这是补偿运放的失调电压。
运放的基本运算方法是运用“虚短(V+=V-)”和“虚断(流入集成运放的输入电流为0)”。集成运放基本的两种电路是同相和反相放大电路,见下图:

拿同向放大电路来说,(0-V1)/R2=(V1-Vo)/R1Vo=V1(1+R1/R2)=0.03*(1+9.9/0.1)=3V
反相放大电路则是(V2-0)/R5=(0-Vo)/R4 得出Vo=-V2*R4/R5=-0.3*10/1=-3V

这两个电路的输入端位置不一样,导致放大后的极性也不同,反相放大电路输出与输入极性相反,而同相放大电路则输入输出极性相同,还有就是反相放大电路的正相输入端需要一个电阻来对付温漂,其阻值可由公式R4*R5/(R4+R5)来确定。

差动放大电路就是在同相反相输入端都输入一个电压,看下图:

计算输出电压同样需要运用上面“虚短”和“虚断”的方法,当然采用正反相叠加的方法显得更为方便:
对于同相来说 Vo1=V1*(R1+R2)/R2=3V;
对于反相来说 Vo2=-V2*R1/R2=-1.8V;
Vo=Vo1+Vo2=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