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学习笔记—初步认识 引脚图 ST-LINK III管脚定义及接法

楼主(2016-02-12):
最近项目要求找个便宜又够用的单片机,本来是想选STC的,但其实STC也并不便宜,且调试比较麻烦,而且AD不是很好,所以选择了STM8。昨天买来了ST-LINKIII,拿了一块STM8S105S4,此单片机有16K ROM,2KRAM,1K的EEPROM,带10bitADC,定时器(IC\OC\PWM)和SPI I2CUART通讯接口,看门狗等,封装为LQFP44。
  这款单片机的供电分得很细,主电源、IO口、模拟供电都分开,这样就可以非常灵活的配置,比如模拟供电可以选用5V以扩大量程;IO口可以配置位3.3或5V以适应一些设备。上图中VDD/VSS引脚用于给内部主电压调节器(MVR)和内部低功耗电压(LPVR)调节器供电。这两个调节器的输出连接在一起,向MCU的核(CPU,FLASH和RAM)提供1.8V电源(V18)。在低功耗模式下,系统会将供电电源从MVR自动切换到LPVR以减少电流消耗。为稳定MVR,在VCAP引脚必须连接一个电容。该电容应该拥有较低的等效串联电阻值(ESR),电容最小的推荐容值为470nF。
ST-LINKIII管脚定义及接法:

    ST-LINK IIILED灯三种状态含义:
  • 常亮:目标板与ST-LINK在SWIM模式或者JTAG/SWD模式下已经通讯初始化。
  • 闪烁:目标板与ST-LINK正在进行数据交换。
  • 熄灭:目标板与ST-LINK没有通讯初始化。

开发平台:
  还是比较习惯用IAR,查了下果然有IAR for STM8,于是下了并和谐,然后随便写了个程序,下载调试,发现出错,更新ST-LINKIII的固件,无果。难道是IAR的问题?于是下载官方的STVD,安装后发现也无法下载,提示是DeviceProtected,原来这款芯片被保护了,于是上网查找,发现一个正解:先随便选个.s19的文件,然后在Program下选择currentTab,即写入新的程序了,然后再换IAR,成功进入调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