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文件中使用static定义变量意味着什么

楼主(2016-02-12):
看到有一位同学在头文件中这么写:

1static const wchar_t*g_str1 = …

2static const wchar_t*g_str2 = …

这种定义变量的方式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且它还能顺利通过编译,于是我很想知道编译器是如何处理这种变量定义的。
定义全局变量时使用static,意味着该变量的作用域只限于定义它的源文件中,其它源文件不能访问。既然这种定义方式出现在头文件中,那么可以很自然地推测:包含了该头文件的所有源文件中都定义了这些变量,即该头文件被包含了多少次,这些变量就定义了多少次。
假如将上面两行代码的static去掉,编译的时候就会出现变量重定义的错误,这进一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测,因为没有static的话变量的作用域是全局的,定义了两个以上的同名变量就会出现该错误。
推测终究是推测,要真正证实这个推测还要通过写代码来验证。验证的方式是:在头文件中使用static定义变量,在多个源文件中包含该头文件,然后在每个源文件中输出变量的地址,同时在一个源文件中改变变量的值并输出,在另一个源文件中也输出。如果每个源文件的输出都不同,则推测得证;否则推测是错误的。
下面是定义变量的头文件的代码:

1//Header.h

2#pragma once

3

4static int g_int= 3;

接下来在另一个头文件中声明两个测试函数:

1//Functions.h

2#pragma once

3

4void TestSource1();

5void TestSource2();

分别在两个源文件中定义这两个测试函数:

01//Source1.cpp

02#include<stdio.h>

03#include "Header.h"

04

05void TestSource1() {

06

07wprintf(L"g_int's address in Source1.cpp:x\n",&g_int);

08g_int = 5;

09wprintf(L"g_int's value in Source1.cpp:%d\n", g_int);

10}

1//Source2.cpp

2#include<stdio.h>

3#include "Header.h"

4

5void TestSource2() {

6

7wprintf(L"g_int's address in Source2.cpp:x\n",&g_int);

8wprintf(L"g_int's value in Source2.cpp:%d\n", g_int);

9}

最后在main函数中调用这两个测试函数:

1//Main.cpp

2#include "Functions.h"

3

4int wmain() {

5

6TestSource1();

7TestSource2();

8}

运行该程序:

可以看到,虽然在代码中好像使用了相同的变量,但是实际上使用的是不同的变量,在每个源文件中都有单独的变量。所以,在头文件中定义static变量会造成变量多次定义,造成内存空间的浪费,而且也不是真正的全局变量。应该避免使用这种定义方式。
作为对比,下面使用正确的方式来定义全局变量:

1//Header.h

2#pragma once

3

4extern int g_int;

01//Source1.cpp

02#include<stdio.h>

03#include "Header.h"

04

05int g_int= 3;

06

07void TestSource1() {

08

09wprintf(L"g_int's address in Source1.cpp:x\n",&g_int);

10g_int = 5;

11wprintf(L"g_int's value in Source1.cpp:%d\n", g_int);

12}

其它文件不变。
运行程序:

可以看到,这次两个源文件中使用的都是同一个变量。要注意的是,使用extern声明变量时不能带有初始值,否则仍然属于变量定义,会出现变量重定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