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协议详解

楼主(2016-02-12):
红外遥控器的编码格式通常有两种格式:NEC和RC5

NEC格式的特征:
1:使用38 kHz载波频率
2:引导码间隔是9 ms + 4.5 ms
3:使用16位客户代码
4:使用8位数据代码和8位取反的数据代码

上图就是很常见的车载MP3遥控器,比较小巧,很好用。下面是红外发射和接受原理

  到此读者可能会有疑惑,那么不同的调制解调方法那么出来的脉冲规则是不一样的?是的,的确如此。遥控发射器专用芯片很多,根据编码格式可以分成两大类,这里我们以运用比较广泛,解码比较容易的一类来加以说明,现以日本NEC的uPD6121G组成发射电路为例说明编码原理(一般家庭用的DVD、VCD、音响都使用这种编码方式)。当发射器按键按下后,即有遥控码发出,所按的键不同遥控编码也不同。这种遥控码具有以下特征:
  采用脉宽调制的串行码,以脉宽为0.565ms、间隔0.56ms、周期为1.1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0”;以脉宽为0.565ms、间隔1.685ms、周期为2.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1”,其波形如图所示。
   如图可见,0与1前端的低电平持续都是0.56ms,那么就是后面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不同,0为0.56ms,1为1.685ms,找到不同之处,编程时就有识别的依据了!上述“0”和“1”组成的32位二进制码经38kHz的载频进行二次调制以提高发射效率,达到降低电源功耗的目的。然后再通过红外发射二极管产生红外线向空间发射,如图所示。

  UPD6121G产生的遥控编码是连续的32位二进制码组,其中前16位为用户识别码,能区别不同的电器设备,防止不同机种遥控码互相干扰。该芯片的用户识别码固定为十六进制01H;后16位为8位操作码(功能码)及其反码。UPD6121G最多额128种不同组合的编码。

  当一个键按下超过36ms,振荡器使芯片激活,将发射一组108ms的编码脉冲,这108ms发射代码由一个引导码(9ms),一个结果码(4.5ms),低8位地址码(9ms~18ms),高8位地址码(9ms~18ms),8位数据码(9ms~18ms)和这8位数据的反码(9ms~18ms)组成。如果键按下超过108ms仍未松开,接下来发射的代码(连发码)将仅由起始码(9ms)和结束码(2.25ms)组成。(实际上人手的动作是很慢的,即使你快速的按下按键,可能对于芯片来说还是超过108ms,所以如何处理连发码是很关键的)遥控器在按键按下后,周期性地发出同一种32位二进制码,周期约为108ms。一组码本身的持续时间随它包含的二进制“0”和“1”的个数不同而不同,大约在45~63ms之间,图为发射波形图。需要注意的是接受端的波形一般与发射端正好相反

网友A(2025-09-14):
没有介绍R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