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芯片ADS7843以及兼容类芯片

楼主(2016-02-12):
  开发板自带的电阻触摸屏控制芯片为XPT2046,兼容ADS7843,价格远低于ADS7843。
  电阻式触摸屏利用压力感应进行控制。电阻触摸屏的主要部分是一块与显示器表面非常配合的电阻薄膜屏,这是一种多层的复合薄膜,它以一层玻璃或硬塑料平板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氧化金属(透明的导电电阻)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擦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涂层、在他们之间有许多细小的(小于1/1000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两层导电层隔开绝缘。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层导电层在触摸点位置就有了接触,电阻发生变化,在X和Y两个方向上产生信号,然后送触摸屏控制器。控制器侦测到这一接触并计算出(X,Y)的位置,再根据获得的位置模拟鼠标的方式运作。这就是电阻技术触摸屏的最基
本的原理。ADS7843的内部框图如下:
由图可以看出控制芯片的读写采用SPI接口方式,其内部有一个12位逐次逼近式(SAR)模数转换器,下图是其引脚图和说明

一般触摸屏采用差分方式以消除MOS管开关的电阻和电阻屏分压产生的误差

笔中断:PENIRQ变低并作为处理器的中断信号。在测量X、Y和Z坐标的过程中,XP输入将与PENIRQ内部上拉电阻分离,这样可以避免来自这个内部上拉电阻的漏电流流过触摸屏,同时也避免了误差。此外,在X、Y和Z坐标测量中,PENIRQ被禁止,输出为低电平,当测量结束大约还要过150us左右才能被重新拉高,因此判断手是否离开触摸屏,必须在测量结束后进行至少150us的延时;在测量VBAT、AUX和temp过程中,PENIRQ被禁止,输出为高电平。如果最后写进XPT2046的控制字包含了PD0=1,笔中断输出功能禁止,不能监测触摸屏上触摸动作。在这些情况下,要重新使能笔中断输出功能,需把带有PD0=0的控制字写入XPT2046。如果在最后写入的控制字中包含了PD0=0,笔中断输出将在这次转换结束后使能。转换结束发生在输出转换数据位1 时的DCLK时钟的下降沿。建议无论在任何时候,处理器在发控制字给XPT2046之前都要屏蔽PENIRQ的中断,以避免错误的中断的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