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数的十六进制和八进制表示

楼主(2016-02-12):
前面加个符号位,正的是0,负的是1,一般用逗号隔开。。如
(1,10)B=(-2)D B是二进制 D是十进制
数的表示有三种:原码,反码,补码
具体的网上都能查的。 我简要说下,一看就能懂
正数的三种都是一样的,即符号位是0,后面照抄。
负数的原码就是自己;反码,就是除了符号位的1,后面1、0互换。补码就是反码再加1.
e.g.-5 原码 1,101
反码 1,010
补码 1,011
做减法涉及到负数,就用后两种。小学的时候,你就知道减法能变成加法,加上相反数,二进制一样的。只要注意你一个算式中只能采用一种码制,不能混。如果你用了反码,那么最后结果再取反,就可以了。
比如 101-111.我们用补码做。正数的补码是他本身
0,101+1,001=1,110
再取补(反码+1)就是1,010 就是十进制里面的-2,对吧。。
还有注意,符号位(就是逗号)对齐,后面没有的位用0补齐。。这个你能自己理解吧。如果逗号前有进位,只看逗号前那个是0还是1,是0就是正的,1就是负的,切记,只看逗号前面那个数。

拿char型变量来说,它的范围是-128(0x80)~+127(0x7f);

-127的原码为1,1111111

反码 1,0000000

补码 1,0000001(0x81)

计算机中,负数一般以以补码的形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