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外部中断

楼主(2016-02-12):
外部中断,没什么好解释的,两种触发方式,上升沿和下降沿,EXTI00~4有专门的中断向量,而EXTI5~9和EXTU10~15分别共用一个中断向量,因此,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时首先要判断石油EXTIx引起的中断。

由上图可见,EXTIx对应PXx。

按以下步骤配置外部中断:
1.配置外部管脚的参数,应为输入
2.配置管脚时钟
3.配置中断线的相关参数
4.配置NVIC
5.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以下是我写的按键中断程序,下降沿触发:
void GPIO_PA_Init()
{//PA13管脚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端口时钟A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按键接地,构成下降沿触发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3);
}
void EXIT_Line13_Init()
{//EXIT13配置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EXTI_Line13;//外部中断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ENABLE;//打开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抢占式优先级别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15_10_IRQChannel;//指定中断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指定响应优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GPIO_DeInit(GPIOA);
GPIO_PA_Init();
EXIT_Line13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while(1);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3)==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3)==0);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8))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else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3);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