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使用STM32官方固件库

楼主(2016-02-12):
首先STM32官方固件库在Keil中的位置是:
.h文件在\Keil\ARM\INC\ST\STM32F10x
.c文件在\Keil\ARM\RV31\LIB\ST\STM32F10x

  要使用官方固件库,首先要在MDK的工程建立以后将需要用到的相应的.c文件复制到工程下,例如在工程目录下新建一个FWLib的文件夹,然后复制到这里。STM32官方固件库的结构如下:

在stm32f10x_conf.h中类似如下的定义:
#define _SPI2
#define _SPI3
在stm32f10x_map.h中
#ifdef _SPI2
  #defineSPI2               ((SPI_TypeDef *) SPI2_BASE)
#endif
#ifdef _SPI3
  #defineSPI3               ((SPI_TypeDef *) SPI3_BASE)
#endif
就是说只有在stm32f10x_conf.h中定义了外设的标签(如_SPI2),才能访问SPI2的寄存器。因此用户希望访问某外设,必须在stm32f10x_conf.h中定义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