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之位带操作

楼主(2016-02-12):
                        Cortex-M3支持了位操作后,可以使用普通的加载/存储指令来对单一的比特进行读写。
  在 CM3支持的位带中,有两个区中实现了位带。
  其中一个是 SRAM区的最低 1MB 范围, 0x20000000 ‐ 0x200FFFFF(SRAM 区中的最低 1MB);
  第二个则是片内外设区的最低1MB范围, 0x40000000 ‐ 0x400FFFFF(片上外设区中的最低 1MB)。
  这两个区中的地址除了可以像普通的 RAM一样使用外,它们还都有自己的“位带别名区”,位带别名区把每个比特膨胀成一个 32位的字。当你通过位带别名区访问这些字时,就可以达到访问原始比特的目的。
  CM3使用如下术语来表示位带存储的相关地址
  * 位带区:支持位带操作的地址区
  * 位带别名:对别名地址的访问最终作用到位带区的访问上(注意:这中间有一个地址映射过程)

  位带区中的每个比特都映射到别名地址区的一个字 ——这是只有 LSB 有效的字(位带别名区的字只有 最低位 有意义)。
  对于SRAM中的某个比特,
  该比特在位带别名区的地址:
AliasAddr =0x22000000 + ((A‐0x20000000)*8+n)*4
    =0x22000000 + (A‐0x20000000)*32 + n*4
对于片上外设位带区的某个比特,
  该比特在位带别名区的地址:
AliasAddr =0x42000000 + ((A‐0x40000000)*8+n)*4
  = 0x42000000+ (A‐0x40000000)*32 + n*4
 其中 A为该比特所在的字节的地址,0 <= n <= 7
“*4”表示一个字为 4个字节,“*8”表示一个字节中有 8 个 特。
当然,位带操作并不只限于以字为单位的传送。亦可以按半字和字节为单位传送。
  位带操作有很多好处,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多任务系统中,用于实现共享资源在任务间的“互锁”访问。多任务的共享资源必须满足一次只有一个任务访问它——亦即所谓的“原子操作”。
  在 C语言中使用位带操作
  在C编译器中并没有直接支持位带操作。比如,C 编译器并不知道对于同一块内存,能够使用不同的地址来访问,也不知道对位带别名区的访问只对LSB 有效。
  欲在C中使用位带操作,最简单的做法就是#define 一个位带别名区的地址。例如:
    #defineDEVICE_REG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40000000))
    #defineDEVICE_REG0_BIT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2000000))
    #defineDEVICE_REG0_BIT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2000004))
    ...
    *DEVICE_REG0 =0xAB;        //使用正常地址访问寄存器
  *DEVICE_REG0_BIT1 = 0x1; // 通过位带别名地址设置 bit1
  还可以更简化:
    //把“位带地址+位序号”转换成别名地址的宏
    #defineBITBAND(addr, bitnum)((addr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把该地址转换成一个指针
    #define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addr))
    于是:
    MEM_ADDR(DEVICE_REG0) =0xAB;  //使用正常地址访问寄存器
    MEM_ADDR(BITBAND(DEVICE_REG0,1))= 0x1;  //使用位带别名地址
  注意:当你使用位带功能时,要访问的变量必须用volatile 来定义。因为 C 编译器并不知道同一个比特可以有两个地址。所以就要通过volatile,使得编译器每次都如实地把新数值写入存储器,而不再会出于优化的考虑,在中途使用寄存器来操作数据的复本,直到最后才把复本写回。
   在 GCC和RealView MDK (即 Keil) 开发工具中,允许定义变量时手工指定其地址。如:
   volatileunsigned long bbVarAry[7]__attribute__(( at(0x20003014)));
    volatileunsigned long* const pbbaVar=(void*)(0x22000000+0x3014*8*4);
    // 在long*后面的“const”通知编译器:该指针不能再被修改而指向其它地址。
    //注意:at()中的地址必须对齐到4 字节边界。
  这样,就在0x20003014处分配了7个字,共得到了32*7=224个比特。
  再使用这些比特时,可以通过如下的的形式:
   pbbaVar[136]=1; //置位第 136号比特
  不过这有个局限:编译器无法检查是否下标越界。
  那为什么不定义成“baVarAry[224]“ 的数组呢?
  这也是一个编译器的局限:它不知道这个数组其实就是bbVarAry[7],从而在计算程序对内存的占用量上,会平白无故地多计入224*4个字节。
  对于指针义,为每个需要使用的比特取一个字面值的名字,在下标中只使用字面值名字,不再写真实的数字,就可以极大程度地避免数组越界。

  请注意:在定义这“两个”变量时,前面加上了“volatile”。如果不再使用bbVarAry来访问这些比特,而仅仅使用位带别名的形式访问时,这两个 volatile 均不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