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RS触发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6-02-12):
基本RS触发器的电路如图1(a)所示。它是由两个与非门,按正反馈方式闭合而成,也可以用两个或非门按正反馈方式闭合而成。图(b)是基本RS触发器逻辑符号。基本RS触发器也称为闩锁(Latch)触发器。
定义A门的一个输入端为Rd 端,低电平有效,称为直接置“0”端,或直接复位端(Reset),此时 Sd端应为高电平;B门的一个输入端为 Sd 端,称为直接置“1”端,或直接置位端(Set),此时 Rd端应为高电平。我们定义一个与非门的输出端为基本RS触发器的输出端Q ,图中为B门的输出端。另一个与非门的输出端为 Q端,这两个端头的状态应该相反。因基本RS触发器的电路是对称的,定义A门的输出端为Q端,还是定义B门的输出端为Q端都是可以的。一旦Q端确定, Rd和 Sd 端就随之确定,再不能任意更改。
2 两个稳态
这种电路结构,可以形成两个稳态,即
Q =1,Q=0,Q=0,Q =1
当 Q=1时,Q=1和 Rd =1决定了A门的输出,即Q=0 , Q=0反馈回来又保证了Q=1 ;当Q=0时,Q=1,Q=1和 Sd =1决定了B门的输出,即 Q=0,Q=0又保证了Q =1 。
在没有加入触发信号之前,即 Rd和Sd  端都是高电平,电路的状态不会改变。
3 触发翻转
电路要改变状态必须加入触发信号,因是与非门构成的基本RS触发器,所以,触发信号是低电平有效。若是由或非门构成的基本RS触发器,触发信号是高电平有效。
Rd和Sd 是一次信号,只能一个一个的加,即它们不能同时为低电平。
在 Rd 端加低电平触发信号,Rd =0,于是Q =1 , Q =1和Sd =1决定了Q=0,触发器置“0”。 Rd 是置“0”的触发器信号。
Q=0以后,反馈回来就可以替代Rd =0的作用, Rd=0就可以撤消了。所以, Rd不需要长时间保留,是一个触发器信号。
在Sd 端加低电平触发信号,Sd =0,于是Q =1 , Q =1和 Rd =1决定了Q=0,触发器置“1”。但Q=0 反馈回来, Sd =0才可以撤消, Sd是置“1”的触发器信号。
如果是由或非门构成的基本RS触发器,触发信号是高电平有效。此时直接置“0”端用符号Rd;直接置“1”端用符号Sd。
4 真值表和特征方程

以上过程,可以用真值表来描述,见上表。表中的Qn和Qn表示触发器的现在状态,简称现态;Qn+1和Qn+1表示触发器在触发脉冲作用后输出端的新状态,简称次态。对于新状态Qn+1而言,Qn也称为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