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个Proteus仿真LPC2103的标准配置

楼主(2016-02-12):
1.启动代码lpc2xxx_cstartup.s(要进中断必须的)
2.在Flash中仿真,配置文件LPC2103_Flash.icf
3.选择交互模式
4.不要优化
5.产生hex文件

这么定义在Proteus仿真中不太会出现配置上的问题,贴下启动代码
;;;;;;;;;;;;;;;;;;;;;;;;;;;;;;;;;;;;;;;;;;;;;;;;;;;;
;;
;; Part one of the system initialization code,
;; contains low-level
;; initialization.
;;
;; Copyright 2006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vision: 21638 $
;;
       MODULE  ?cstartup
       ;; Forward declaration of sections.
       SECTION IRQ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ABT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SVC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UND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FIQ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CSTACK:DATA:NOROOT(3)
;
; The module in this file are included in the libraries, and maybe
; replaced by any user-defined modules that define the PUBLICsymbol
; __iar_program_start or a user defined start symbol.
;
; To override the cstartup defined in the library, simply addyour
; modified version to the workbench project.
       SECTION .intvec:CODE:NOROOT(2)
       PUBLIC  __vector
       PUBLIC  __vector_0x14
       PUBLIC  __iar_program_start
       EXTERN undef_handler, prefetch_handler, data_handler,
       EXTERN irq_handler, fiq_handler

       ARM
__vector:
       ;;
       ldr  pc,[pc,#+24]             ;; Reset
       ldr  pc,[pc,#+24]             ;; Undefined instructions
       B  .                          ;; Software interrupt (SWI/SVC)
       ldr  pc,[pc,#+24]             ;; Prefetch abort
       ldr  pc,[pc,#+24]             ;; Data abort
__vector_0x14
       DC32 0                        ;; RESERVED
       ldr  pc,[pc,#+24]             ;; IRQ
       ldr  pc,[pc,#+24]             ;; FIQ
       DC32 __iar_program_start      ;; Reset
       DC32 undef_handler            ;; Undefined instructions
       DC32 0                        ;; Software interrupt (SWI/SVC)
       DC32 prefetch_handler         ;; Prefetch abort
       DC32 data_handler             ;; Data abort
       DC32 0                        ;; RESERVED
       DC32 irq_handler              ;; IRQ
       DC32 fiq_handler              ;; FIQ

; --------------------------------------------------
; ?cstartup -- low-level system initialization code.
;
; After a reser execution starts here, the mode is ARM,supervisor
; with interrupts disabled.
;

       SECTION .text:CODE:NOROOT(2)
;       PUBLIC  ?cstartup
       EXTERN  ?main
       REQUIRE __vector
       ARM
__iar_program_start:
?cstartup:
;
; Add initialization needed before setup of stackpointershere.
;
; Errata  MAM.1Incorrect read of data from SRAMafter Reset and MAM
; is not enabled or partially enabled.
; Work-around: User code should enable the MAM after Reset andbefore
; any RAM accesses
MAMCR   DEFINE 0xE01FC000    ; MAM Control Register
MAMTIM   DEFINE 0xE01FC004    ; MAM Timing register
       ldr    r0,=MAMCR
       ldr    r1,=MAMTIM
       ldr    r2,=0
       str    r2,[r0]
       ldr    r2,=3    ; 1 < 20 MHz; 20 MHz < 2< 40 MHz; 40MHz > 3
       str    r2,[r1]
       ldr    r2,=2
       str    r2,[r0]
; Initialize the stack pointers.
; The pattern below can be used for any of the exceptionstacks:
; FIQ, IRQ, SVC, ABT, UND, SYS.
; The USR mode uses the same stack as SYS.
; The stack segments must be defined in the linker commandfile,
; and be declared above.
;
; --------------------
; Mode, correspords to bits 0-5 in CPSR
MODE_BITS DEFINE 0x1F    ; Bitmask for mode bits in CPSR
USR_MODE  DEFINE 0x10    ; Usermode
FIQ_MODE  DEFINE 0x11    ; FastInterrupt Request mode
IRQ_MODE  DEFINE 0x12    ;Interrupt Request mode
SVC_MODE  DEFINE 0x13    ;Supervisor mode
ABT_MODE  DEFINE 0x17    ; Abortmode
UND_MODE  DEFINE 0x1B    ;Undefined Instruction mode
SYS_MODE  DEFINE 0x1F    ; Systemmode
       MRS    r0,cpsr               ; Original PSR value
       BIC    r0, r0,#MODE_BITS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 r0,#ABT_MODE      ; Set ABT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ABT_STACK)    ; End of ABT_STACK
       BIC    r0, r0,#MODE_BITS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 r0,#SVC_MODE      ; Set SVC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SVC_STACK)    ; End of SVC_STACK
       BIC    r0, r0,#MODE_BITS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 r0,#UND_MODE      ; Set UND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UND_STACK)    ; End of UND_STACK
       BIC    r0, r0,#MODE_BITS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 r0,#FIQ_MODE      ; Set FIQ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FIQ_STACK)    ; End of FIQ_STACK
       BIC    r0, r0,#MODE_BITS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 r0,#IRQ_MODE      ; Set IRQ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IRQ_STACK)    ; End of IRQ_STACK
       BIC    r0 ,r0,#MODE_BITS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 ,r0,#SYS_MODE      ; Set System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CSTACK)       ; End of CSTACK
#ifdef __ARMVFP__
       ;; Enable the VFP coprocessor.
       MOV    r0,#0x40000000        ; Set EN bit in VFP
       FMXR    fpexc,r0              ; FPEXC, clear others.
;
; Disable underflow exceptions by setting flush to zero mode.
; For full IEEE 754 underflow compliance this code should beremoved
; and the appropriate exception handler installed.
;
       MOV    r0,#0x01000000        ; Set FZ bit in VFP
       FMXR    fpscr,r0              ; FPSCR, clear others.
#endif
;
; Add more initialization here
;
; Continue to ?main for C-level initialization.
       LDR    r0, =?main
       BX     r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