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之PLL寄存器

楼主(2016-02-13):
PLL Control register (PLLCON - 0xE01FC080)
寄存器位
信号名
功能
复位值
0
PLLE
PLL使能位,为1时使能PLL功能
0
1
PLLC
PLL连接位,为1时将PLL输出时钟连接作为处理器时钟
0
7:2
保留位
NA
PLL Configuration register (PLLCFG - 0xE01FC084)
寄存器位
信号名
功能
复位值
4:0
MSEL
PLL倍频系数
0
6:5
PSEL
PLL分频系数
0
7
保留位
NA
PLL Status register (PLLSTAT - 0xE01FC088)
寄存器位
信号名
功能
复位值
4:0
MSEL
回读PLL当前倍频系数
0
6:5
PSEL
回读PLL当前分频系数
0
7
保留位
NA
8
PLLE
回读PLL使能位
0
9
PLLC
回读PLL连接位
0
10
PLOCK
反映PLL锁存状态,为0PLL未锁存,为1PLL锁存在要求频率
0
15:11
保留位
NA
PLL modes
PLLC
PLLE
功能
0
0
PLL关闭并且未连接
0
1
PLL激活,但未连接。可以在PLOCK置位后被连接
1
0
00组合
1
1
PLL使能且被连接作为控制器时钟
PLL Feed register (PLLFEED - 0xE01FC08C)
要使PLLCONPLLCFG寄存器的当前设置有效,必须先后向PLLFEED寄存器写入0xAA,0x55(此操作作为PLLCONPLLCFG设置信息的锁存信号,在此锁存信号到来前PLL当前的设置不一定是PLLCONPLLCFG寄存器的设置)。
PLL and Power-down mode
Power-down模式自动关闭并断开PLL连接,Wake-up后不会自动恢复PLL设置,必须软件重新设置。
PLL frequency calculation
FOSC 来自外部晶振的时钟频率
FCCO PLL当前控制的晶振频率
CCLK PLL输出频率(也是处理器的时钟频率)
M PLL 在PLLCFG寄存器中设置的MSEL倍频系数值
P PLL 在PLLCFG寄存器中设置的PSEL分频系数值
CCLK = M × FOSC 或者 CCLK= FCCO / (2 × P)
FCCO = CCLK × 2× P 或者 FCCO = FOSC × M × 2 × P
FOSC 的频率范围是10 MHz 到 25 MHz
CCLK 的频率范围是10 MHz 到 Fmax
FCCO 的频率范围是156 MHz 到 320 MHz
PSEL
P
00
1
01
2
10
4
11
8
MSEL
M
00000
1
00001
2
00010
3
……
……
11110
31
11111
32
APB divider
APB分频器决定了处理器时钟(CCLK)和外设器件时钟(PCLK)之间的关系。APB分频器有两个作用。
首先,提供APB总线需要的外设PCLK,以使得它们能够在ARM处理器选择的速度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APB总线也许放慢到处理器时钟的一半或者四分之一。
其次,当应用中处理器不需要外设工作时,APB分频器允许进行省电模式。
APBDIV寄存器,R/W,复位值为0x00,地址为0xE01FC100。
寄存器位
信号名
取值
功能
复位值
1:0
APDIV
00
APB总线时钟为处理器时钟的1/4
00
01
APB总线时钟和处理器时钟相同
10
APB总线时钟为处理器时钟的1/2
11
保留
7:2
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