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roteus学习ARM(LPC2103):熟悉开发环境

楼主(2016-02-13):
最近在自学ARMLPC2103),想将自己学习的经历全部记录在这个博客里面,与各位新手共同进步。
开发ARM的开发环境主要有ADS1.2IAR FOR ARM,KEIL FORARM,我这次选用的为IAR的开发环境,这样新手上手会比较快一点,下载地址可以谷歌mcu123,大家都懂的,若要用于商业目的还是请用正版。我下载的是最新的版本V6.1,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修改字体大小,一旦修改字体大小软件就出错关闭了,但是这个影响不大,我一般都是在UltraEdit里面编辑,只是利用下IAR的编译和调试环境。有问题可以留言,我会尽最大可能帮助你。
相信大家新建工程,添加文件,设置芯片等都不会有问题,但是最后你把HEX文件添加到proteus里面去以后,发现运行起来可能会没有反应。这很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设置option里面的link选项。在我下面的附件中,有一个config的文件夹,里面有一个LPC2103_RAM.icf的文件,你需要在IAR中把option对话框中的link选项中config选项打开,将overridedefault前面打钩,然后将下面的路径指向到上面提到的这个LPC2103_RAM.icf文件。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关于ARM的C语言数据类型的长度,如下表:

类型
数据宽度/bytes
char
1
unsigned char
1
short
2
unsigned short
2
int
4
unsigned int
4
long
4
unsigned long
4
字(Word):在ARM体系结构中,字的长度为32位,而在8位/16位处理器体系结构中,字的长度一般为16位。
半字(Half-Word):在ARM体系结构中,半字的长度为16位,与8位/16位处理器体系结构中字的长度一致。
字节(Byte):在ARM体系结构和8位/16位处理器体系结构中,字节的长度均为8位。

网友A(2018-11-12):
用keil遇到一样的问题,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案,在开发板上可以的HEX文件,加载的仿真里没有报错也没有反应……

网友B(2020-04-04):
你好!有没有LPC2103系列的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