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USART0的UART方式

楼主(2016-02-13):
   MSP430F149的USART0的UART方式(UCTL0中的SYNC位清0)用于串口通信,以下是一段初始化过程:

P3SEL |= 0x30;
P3DIR |= BIT4;
ME1 |= UTXE0 + URXE0; //允许USART0接受和发送
UCTL0 |= CHAR;
U0TCTL|=SSEL1;
UBR00 = 0x68;//波特率9600
UBR10 =0x00;
UMCTL0 = 0x40;
UCTL0 &= ~SWRST;
IE1|=URXIE0;
__enable_interrupt();

  首先是设置引脚的方向,RX为输入,TX为输出,所以TX的DIR位应设为1。ME1是功能模块,即允许UART的接收和发送,CHAR置1是设置数据为8位,SSELx选择UART的时钟源,波特率的设置可以用MSP430波特率计算器来算。IE1中的UTXIE0和URXIE0分别用来使能接收和发送中断,中断标志分别为UTXIFG0和URXIFG0,UTXIFG0置1表示等待新的数据写入发送寄存器,即上一次发送已完成,而URXIFG0置1表示已接收到数据并装入接收缓存寄存器中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for(num=0;num<5;num++)
    {//发数组
     TXBUF0=T[num];//数据被写入发送缓冲寄存器,发送中断标志清0
     while ((IFG1 &UTXIFG0)!=0x80);//等待中断标志置1,即等待接收完成
    }
    num=0;
   while(1);
  }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RX (void)
{
  R[num]=RXBUF0;//当读接收寄缓冲存器时,接收中断标志清0
  num++;
  if(num==5) num=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