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RS-232 RS-485电平转换芯片MAX232/MAX3232 MAX485/MAX3485

楼主(2016-02-13):
TTL电平标准:输出 L: <0.8V ;H:>2.4V
            输入 L: <1.2V ;H:>2.0V
RS-232标准:逻辑1的电平为-3~-15V,逻辑0的电平为+3~+15V

  MAX232供电电压只能是5V的,也就是说对于3.3V的系统,最好采用宽电压的MAX3232,电压范围3V~5V,而管脚是兼容的,只是电容的选取有所不同。

电容的选取如下:

   MAX232可接两组UART,TxIN接和RxOUT接MCU(TTL),TxOUT和RxIN接DB9(RS-232),举个例子,MCU在T1IN输入TTL的1(约5V),那么T1OUT就会输出RS-232的1(约-8V)。

   以上是DB9的定义,我们一般只用2,3,5脚,那么TxOUT应接DB9的RXD,RxIN接DB9的TXD,MAX232应与DB9的GND共地。

-----------------------------------------------------

TTL与RS-485电平转换芯片MAX485/MAX3485:
常用的转换芯片是MAX485(5V),MAX3485(3.3V),它们都是半双工的。

   A端和B端分别为接收和发送的差分信号端,当A引脚的电平高于B时,代表发送的数据为1;当A的电平低于B端时,代表发送的数据为0。
下图是485抗干扰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