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TIMER_A—16位定时计数介绍及比较模式介绍

楼主(2016-02-13):
TIMER_A有四个可选时钟源,为了方便一般选择ACLK和SMCLK,经过分频器产生一个时基,其结构图如下:

  TIMER_A有三种定时/计数方式:
(1).增计数模式:计数周期:TAR从0增加到TACCR0,

(2).连续计数模式:计数周期:TAR从0增加到0xffff,

(3).增减计数模式:计数周期:TAR从0增加到TACCR0然后再从TACCR0减到0

  由上图可见TIMER_A的中断标志有两个,分别是TAIFG和CCIFG。TACTL中的TAIE允许产生TAIFG中断标志,中断入口是TIMERA_1VECTOR即0FFEAh,此入口有三个中断源,由TAIV的值决定。

在IAR中,进入中断服务的方式如下:
#pragma vector=中断向量的入口地址
__interrupt void 函数名(类型)
比如:
#pragma vector=0x14
__interrupt void my_handler(void);

TIMERA0_VECTOR是单中断源的,因此不需要判断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
  P4OUT^=BIT0;
}

既然TIMERA1_VECTOR由三种中断源,则需要判断,例子如下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 (void)
{
  switch(TAIV)
  {
  case 0x02:break;
  case 0x04:break;
  case 0x0a:P4OUT^=BIT0;break;
}
}

----------------------------------------------------------------------

MSP430F149的TIMER_A的比较模式主要用来做PWM发生器,可产生两路独立的PWM波形(TA1,TA2)。只要管脚第二功能为TA1或TA2都可配置成输出。我看了下datasheet,用增计数配合PWM方式6(即toggle/set)比较简单和灵活,可以做到周期和占空比可变,能满足日常应用。在这种配置下,PWM周期即CCR0,占空比(用时间表示)即CCR1或CCR2的值。

   由上图可知,在模式6中,当TAR中的值等于TACCR1中的值时,输出管脚会变为低电平,当TAR的值记到TACCR0时,输出管脚又变为高电平,而中断只在记数到CCR0时发生,且中断标志为TAIFG。注意改变占空比的间隔最好稍微长点,波形比较好看。

网友A(2019-03-16):
楼主连续模式的配图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