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时钟源选择

楼主(2016-02-13):
MSP430的基本时钟源有3个:  LFXT1CLK,  XT2CLK,   DCOCLK ;-
其中: LFXT1CLK:可以用低频钟表晶体、标准晶体、陶瓷谐振器或外接时钟源工作。-
-    XT2CLK:可以用标准晶体、陶瓷谐振器或外接450khz~8mhz的时钟源工作。-
-    DCOCLK:它是内部数字控制RC振荡器,可以调节。

MSP430的3种时钟信号是:  ACLK,  MCLK,  SMCLK;
其中: ACLK(辅助系统时钟):可选时钟源LFXT1CLK(只能是外部时钟源),且一般为32768hz手表晶体)。
      -MCLK(主时钟):可选LFXT1CLK,XT2CLK, DCOCLK三种时钟源。用于CPU和系统。 -
-    SMCLK(子时钟):可选LFXT1CLK,XT2CLK, DCOCLK 三种时钟源。用于外围器件.
     (Notice:-LFXT1CLK when XT2 oscillator not presenton-chip.)

ACLK和MCLK的区别:ACLK一般用于低速外设 -
         SMCLK主要用于高速外围模块

上电默认是内部800K的RC振荡器,
下面给出了切换LFXT和XT2作为系统时钟的例子:
切换为LFXT:
  do
  {
  IFG1 &=~OFIFG;
  for (i = 0xFF; i > 0;i--);
  }
  while ((IFG1 &OFIFG));
  BCSCTL2 |= SELM_3;//选择钟表时钟

切换为XT2:
BCSCTL1&=~XT2OFF;//启动XT2时钟
  do
  {
    IFG1&=~OFIFG;
    for (i =0xFF; i > 0;i--);
  }
  while ((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2;
  BCSCTL2 |=SELS;//选择XT2时钟